[AB]
PLC通过ASCII码发送ABB机器人负数或字母

楼主:
点击点击蓝字 | 关注我们
【此刻打开的就是你心中所想,
不要徘徊,告诉自己一定要看完。】
如果不知道怎么自学?
请看完下面这个视频!
<<<<<<<<<<<<<<<<<<<<<
ABB机器人通过PLC进行通信时,可以使用ASCII码来发送负数和字母。在接收到这些数据后,ABB机器人会进行相应的处理并返回反馈信息。
首先,PLC需要将负数或字母转换为ASCII码。对于负数,可以使用补码表示法将其转换为二进制形式,然后将每个位的二进制值转换为对应的ASCII码字符。例如,假设要发送负数-123,可以将其转换为二进制形式为1111011(补码表示),然后根据ASCII码表找到对应的字符'E'。
对于字母,可以直接使用ASCII码表中的对应字符。例如,要发送字母'A',可以使用ASCII码值为65的字符。
接下来,PLC需要将转换后的ASCII码字符发送给ABB机器人。这可以通过使用PLC的通信功能来实现,例如使用Modbus协议或其他工业通信协议。
当ABB机器人接收到PLC发送的数据时,它会对接收到的ASCII码字符进行解码。对于负数,ABB机器人会将接收到的ASCII码字符转换为对应的二进制形式,然后根据补码表示法将其转换为负数。例如,如果接收到的ASCII码字符为'E',则将其转换为二进制形式为1111011,然后根据补码表示法将其转换为负数-123。
对于字母,ABB机器人会直接将接收到的ASCII码字符转换为对应的字母。例如,如果接收到的ASCII码字符为65,则将其转换为字母'A'。
最后,ABB机器人会根据接收到的数据进行相应的操作,并返回反馈信息给PLC。这可以通过使用ABB机器人的编程接口来实现,例如使用RAPID编程语言或其他机器人编程语言。
下面是一个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使用Python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来发送负数和字母给ABB机器人:
import socket
# 定义要发送的数据negative_number = -123letter = 'A'
# 将负数转换为ASCII码字符negative_ascii = chr(negative_number & 0xFF)
# 将字母转换为ASCII码字符letter_ascii = ord(letter)
# 创建套接字连接sock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sock.connect(('abb_robot_ip', abb_robot_port))
# 发送负数和字母的ASCII码字符sock.sendall(negative_ascii.encode())sock.sendall(chr(letter_ascii).encode())
# 接收ABB机器人的反馈信息response = sock.recv(1024)print("Received response:", response.decode())
# 关闭套接字连接sock.close()
请注意,上述示例代码中的abb_robot_ip和abb_robot_port应替换为实际的ABB机器人的IP地址和端口号。此外,还需要根据具体的通信协议和ABB机器人的要求进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
————————————————
3.数据存放及转换需要用到PackRawBytes、UnpackRawBytes两个重要指令,PackRawBytes将数据装入原始数据字节数据,UnpackRawBytes打开来自原始数据字节数据的数据。具体使用方法如下案例。
d==( ̄▽ ̄*)b:你的能量超出你想象
-自学网微信公众号将与你一起攻克难题。
点击文末|分割线,代表下期我们再见!
往期技术文章:
ABB机器人
ABB机器人手把手教你I/O板配置,此篇文章由高级工程师整理!
ABB机器人编程指令之Stop和Break的区别
ABB机器人:TPReadFK指令-读取功能键使用方法
ABB机器人|常见故障处理方法,一定要收藏备用,随时都会用到。
ABB机器人示教器系统重置及摇杆校准
ABB机器人通信(建议收藏)
ABB机器人双机协同_手动操作协同
ABB机器人MODBUS/TCP通讯指南
ABB机器人与Python通讯
ABB机器人重定位移动操作精讲
ABB机器人:基础知识-安全信号
ABB机器人奇异点
ABB机器人丨控制柜如何实现挂牌上锁(LOTO)ABB机器人保护停止、紧急停止接线方法丨IRC5标准柜丨ABB常用程序,仅供交流学习。
ABB常用文档和软件包下载ABB机器人常见故障问题及解答
编写ABB程序-初级(不会编程序的进来看(5)
编写ABB程序-初级(不会编程序的进来看(4)编写ABB程序-初级(不会编程序的进来看(3)
编写ABB程序-初级(不会编程序的进来看(2)
编写ABB程序-初级(不会编程序的进来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