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原创教程】ABB六轴机器人与西门子1500PLC使用手册(下)

楼主: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吧
机器人的使用
4.2.1 校准
配置好后进行机器人的调试,首先要对机器人进行校准。点击校准进入校准界面,进入后选择校准的机器人,然后选择手动方法。在转数计数器里选择更新转数计数器,然后开始手动操作其机器人进行原位校准,每个轴的位置都有一个原位的凹槽,操作机器人与之对应就可以完成校准,最后留个轴都对应完成之后全部选择然后更新,最后显示完成即可。(这些操作都需要在手动模式下运行。)具体操作如下:
4.2.2 编程
程序的编写需要在程序编辑器里进行,进入程序编辑器后,点击例行程序。MAIN程序是主程序,一般用作调用其他的子程序,可以新建一个子程序进行编写程序,操作方法可以看这个PPT:《IRC5_BASIC_RW6》
4.3 程序实例
4.3.1 PLC程序
用到的指令:位逻辑指令、延时。(在编辑PLC部分的程序时需要现在示教器中把I/O点定义配置好,方便PLC使用。)如下图:
机器人使能控制程序。
复位程序用来复位报错与急停。
PP TO MAIN 程序是用来使机器人里的程序回到MAIN主程序的。
机器人回原位程序是在机器人程序中编写了一个回原位的程序,并定义为5,这段程序意思是调用5程序。
回原位程序是5程序执行完后使程序调用清零。
AUTO ON程序是使机器人在自动情况下保持机器人内部程序循环运行的程序。
4.3.2 机器人部分程序
程序可以在示教器里编辑也可以在RobotStudio软件里进行编辑。需要用到MOVE L、MOVE J、SET、RES、WAIT、IF、TEST等等指令,需要设定好位置点位与I/O点位,方便编辑时使用。
(1)示教器:
以下三张图片为配置好的I/O信号点
下图为配置的系统的输入点
下图为配置的系统的输出点
在添加指令界面可添加需要用到的指令。
这是添加了7个子程序,都用MAIN主程序来调用。
下图的意思是当gjlx这个点的值等于以下相对的数时,调用相对应的程序。
下图是一段动作程序,主要是等待开始信号,然后移动到原点后给原位信号后继续移动到(P_sjt6_np)的位置后进行置位复位,然后接收到下步信号后在进行动作,最后判定如果NGxinhaoI41的值等于1就跳转到NG22程序,如果不等于就跳转到HG22程序。
以上是在示教器里编辑的例子。
(2)RobotStudio:
以下是用RobotStudio进行编辑的程序,和示教器编辑基本一样都是用指令进行编写,只要写出指令的前几位就可以有完整的指令进行选择。示教器可以编辑细节部分的程序,电脑软件可以编辑逻辑框架。
项目通用性总结
这部分PLC部分的机器人程序对大部分机器人调试都适用,属于通用型的程序。机器人部分的程序需要根据现场需求进行编辑,不过I/O点配置及设置是通用的。在控制机器人的时候要注意有没有干涉的位置,如果有就要注意。在编程的时候可以编辑一部分,走一步试试要注意逻辑通顺就可以了。
关于此技术文章,如需要其相关资料,或者技术方面问题需要咨询,可以加威信:gk123w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