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的FB、FC理解和ABB控制柜及FESTO总线模块是CPX-FB33指示灯的含义学习

楼主:
FB、FC理解
1、函数(FC)简介
(1)函数(FC)是用户编写的程序块,是不带存储区的代码块。功能没有固定的存储区,功能执行结束后,其局部变量中的临时数据就丢失了。可以用全局变量来存储那些在功能执行结束后需要保存的数据。
(2)在界面区中生成局部变量,只能在它所在的块中使用。局部变量的名字由字符(包括汉字)和数字组成。
①Input(输入参数):由调用它的块提供输入数据。
②Output(输出参数):返回给调用它的块的程序执行结果。
③InOut(输入_输出参数):初值由调用它的块提供,块执行后将它的返回值返回给调用它的块。
④Temp(临时数据):暂时保存在局部数据堆栈中的数据。只是在执行块时使用临时数据,执行完后,不再保存临时数据的数值,它可能被别的块的临时数据覆盖。
⑤Constant(常量):常量是具有固定值的数据,其值在程序运行期间不能更改。常量在程序执行期间可由各种程序元素读取,但不能被覆盖。不同的常量值通常会指定相应的表示方式,具体取决于数据类型和数据格式。⑥Return中的Ret_Val(返回值),属于输出参数。
2、函数块(FB)及其应用
1.函数块及其应用函数块(FB)是用户编写的有自己的存储区(背景数据块)的块。
FB的典型应用是执行不能在一个扫描周期结束的操作。
每次调用FB时,都需要指定一个背景数据块,背景数据块随功能块的调用而打开,在调用结束时自动关闭。
FB的输入、输出和静态变量(Static)用指定的背景数据块保存,但是不会保存临时局部变量(Temp)中的数据。FB执行后,背景数据块中的数据不会丢失。FB的数据永久性地保存在它的背景数据块中,在FB执行完后也不会丢失,以供下次执行时使用。
其他代码块可以访问背景数据块中的变量,但不能直接删除和修改背景数据块中的变量,只能在它的FB的界面区中删除和修改这些变量。
生成FB的输入、输出参数和静态变量时,它们被自动指定一个默认值,可以修改这些默认值。变量的默认值被传送给FB的背景数据块,作为同一个变量的初始值。
可以在背景数据块中修改变量的初始值。调用FB时没有指定实参的形参使用背景数据块中的初始值。
ABB控制柜学习
FESTO总线模块是CPX-FB33指示灯的含义学习
一、指示灯介绍
1.CPX-FB33指示灯简介
①NF:Networkfault,代表网络故障
②M/P:Maintenance/PROFlenger,代表维护状态
③TP1:NetworkPort1 active,网络接口1
④TP2:NetworkPort2 active,网络接口2
⑤PS:PowerSystem,电子装置/传感器电源
⑥PL:PowerLoad,负载电源
⑦SF:SystemFault,系统故障
⑧M:Modify,更新/修改参数
2.CPX-FB33指示灯详细介绍
2.1 PS灯:
①PS常亮:正常为绿色常亮,供电正常
②PS快速闪烁:绿灯快速闪烁,表示模块处于欠压状态
③PS慢速闪烁:绿色慢速闪烁,表示模块电压大于工作电压,
检查传感器是否短路,然后重启模块
④PS不亮:灯不亮表示没有电压
2.2 PL灯:
①PL常亮:正常工作状态
②PL慢速闪烁:表示负载电压小,处于欠压状态
2.3SF灯
①SF不亮:正常工作状态,没有故障
②SF闪烁红灯:需要用TIA查看报警信息,再查看报警手册
3.输入输出信号模块
1是模块故障灯,2是通道状态灯,3是通道故障灯
3.1模块故障灯
①故障灯不亮:正常状况
②故障灯红色闪烁:需要用TIA查看报警信息,再查看报警手册
③故障灯红色常亮:需要检查模块是否没电或者短路
3.2通道状态灯:
①通道状态灯不亮:通道无信号
②通道状态灯常亮:通道有信号
3.3通道故障灯:
①通道故障灯不亮:正常状况
②通道故障灯常亮:对应通道有故障,检查通道对应的负载及线缆
思考一个问题:只做一件事
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明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