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ABB机器人工具质量与重心制作方法和PLC编程万能模板

楼主:
内容:图+文
一、ABB机器人工具质量与重心制作
1,如图1所示,选择“调试”,然后选择“调用例行程序”,调取“LoadIdentifyd”程序。
2,选择“LoadIdentifyd”程序并上电运行该程序。
3,如图3所示,指针丢失确认页面选“OK”,然后选择tool或payload。
4,如图4所示,确认1~6轴为机械零点位置,选“OK”确认工具选择后,选择第2项--由系统自动计算重量。
5,如图5所示,根据现场机器人实际状态,设定6个轴的角度。
6,如图6所示,手动低速或自动全速运行,然后切换至自动状态选择“Move”继续运行。
7,如图7所示,自动识别完毕后,切回手动状态。
8,如图8所示,选择“YES”,对数据进行保存。
-END-
二、PLC编程万能模板
1. 程序检查:检查程序的语法错误、逻辑错误等。
2. I/O 检查:检查输入输出信号是否正确。
3. 通讯检查:检查 PLC 与其他设备的通讯是否正常。
4. 模拟调试:在无实际设备的情况下,进行模拟调试,检查程序的功能是否正确。
5. 现场调试:在实际设备上进行调试,检查程序的功能是否符合实际需求。
6. 故障处理:在调试过程中,如发现故障,应及时处理,并记录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7. 调试报告:调试完成后,应编写调试报告,记录调试过程及结果。
-END-
做重复和简单的事情容易熵增。
对于利益相关的人,要展示你的实力和智力。
对于利益不相关的人,展示你的礼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