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ABB机器人与西门子PLC连接Profinet通信(一)——PLC配置

楼主:
百万机器人
专注传播机器人知识
项目说明:
本次使用的博途软件为版本为V15.1,PLC为1214C,ABB机器人型号为IRB120,需要开通Profinet功能,机器人控制柜为IRC5。
主要目的:
实现ABB机器人和西门子PLC的Profinet通讯连接,使用PLC发送一个Q点信号,查看ABB机器人的输入信号是否有效。
本节要点:
本节主要完成的是ABB机器人的GSD文件导入博图,PLC与ABB机器人组态设置,Profinet通信字节设置等。
添加ABB机器人控制柜GSD文件:
1)打开博图,创建一个PLC项目,点击菜单栏选项,然后点击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
2)点击源路径后面的标识,找到Robotstudio软件中的GSD文件。获取ABB机器人GSD文件只需要本公众号后台回复“abbGSD”即可获取下载链接。一般安装过Robotstudio后可以在以下目录中找到GSD文件(
C:\ProgramData\ABB Industrial IT\RoboticsIT\DistributionPackages\ABB.RobotWare-6.07.1011\RobotPackages\RobotWare_RPK_6.07.1011\utility\service
)
选中,点击安装即可等待安装完成。
3)选择版本号,点击安装,安装完成,点击关闭即可,然后等待十几秒进行更新配置文件。
PLC与机器人组态:
1)首先在“设备和网络”的网络视图中添加一个CPU,本次示例添加的型号为1214C
2)然后添加ABB设备,打开网络视图,右侧目录中点击“其他现场设备”,选择图中路径所示型号,然后将选中的BASIC V1.4设备拖拽至网络视图中,如图所示
3)右击KRC5设备,点击【属性】
4)在未联网下拉框中选择PN/IE_1,建立与PLC之间的网络连接,在其属性中修改机器人IP地址(与ABB机器人示教器中设置的IP地址一致)
修改PROFINET设备名称(此必须与ABB机器人示教器中设置的PROFINET设备名称一致)给机器人分配子网
5)左键单击网络视图中未分配字样,然后选择PLC_1.PROFINET接口_1
6)这样PLC端与机器人的通讯组态就建立完成了
配置I/O通信地址:
1)双击RobotBasicIO,进入设备视图。
2)点击右侧的小三角,弹出设备概览
3)先选中设备概览中的配置好的I/O,依次添加DI64bytes,DO64bytes配置我们需要的通信I/O数量
4)如下图所示,I/O配置完成
5)然后将PLC配置数据下载到PLC中,到此PLC部分配置结束
未完...
热门推荐
1、西门子PLC与康耐视相机通讯配置(一)——相机配置
2、西门子PLC与康耐视相机通讯配置(二)——PLC配置
3、FANUC机器人初始零点数据
4、机器人四大家族小知识
5、DIY基于Arduino的智能小车(一)
6、KUKA机器人与西门子PLC连接Profinet通信(一)——PLC设置
来都来了,点个“在看”再走吧
点赞+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