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1200与200SMART寻址有何异同

楼主(2024-10-08):
西门子S7-1200和200SMART同属于西门子品牌,其底层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似之处,但由于1200定位中小型系列,其功能更接近400系列,而200SMART是从200基础演变而来,所以在程序块的结构以及寻址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本文就来一起聊聊它们的寻址方式有何异同。200SMART可以按位,字节,字和双字方式寻址,支持四种寻址的存储区有I(输入),Q(输出),M(位),S(顺控),V(数据存储区),L(局部),SM(特殊),除此之外还开发了AI(模拟输入),AQ(模拟输出),T(定时器),C(计数器),HC(高速计数器),AC(累加器),等。而1200只开发了I区,Q区,M区,和DB数据块,I区既是数字量输入存储区,(如I0.0等,通常是以位寻址),也是模拟量输入存储区(如IW64),还是高速计数存储区(如ID1000),只是寻址方式不同,Q区既是数组输出存储区(如Q0.0),也是模拟量输出存储区(如QW64),M区用法与200SMART类似,可以位(M10.0),字节(MB12),字(MW20),双字(MD24)形式寻址,但通常数据存储不放在M区,这时候就需要用到DB数据块,DB数据块的功能类似于200SMART中的V区,可以用来存储用户数据,可实现断电保持,也可用来存储临时中转的变量,还可以作为FB函数块的背景数据块,是1200中非常重要的存储区,学习1200编程,必须要熟练掌握DB数据块的寻址。通常我们可以手动增加一个全局数据块DB,用来存储程序中的重要数据,如下图所示:

全局数据块中只有一种变量类型Static(静态变量),可以在数据块中静态存储的变量,要使用变量首先要变量名称,再选择数据类型,DB数据块就会自动按照需要分配地址,所以DB数据块中优先选择符号方式寻址。

作为背景数据块时会自动生成,例如调用FB块,调用需要背景DB的指令等都会提示需要创建DB数据块。如下图所示:

可以选择三种方式创建DB:单个实例:会生成一个独立的背景数据块,可以在系统>程序资源中查看。多重实例:该指令的背景数据块会建立在FB块的背景数据块的Static静态变量中形成双重的背景数据块,这样方便管理,建议选用多重实例。参数实例:该指令的背景数据块会建立在FB的背景数据块的InOut变量中,在调用FB块时再通过外部定义指令的背景数据块。

InPut:形参,从外部传递数据到内部。Output:形参,将内部结果传递带外部。Inout:形参,从外部传递数据到内部,处理后再返回给外部。Static:静态变量Temp:临时变量Constant:常量数据类型有很多种,下表列出各种数据类型的范围以及寻址表达方式。

除位,字节,字,和双字以外,还有很多数据类型,例如:整数数据类型

浮点型实数数据类型有:

时间和日期数据类型

DTL(日期和时间长型)

字符和字符串数据类型

数组数据类型

PLC 数据类型PLC 数据类型可用来定义可以在程序中多次使用的数据结构。可以通过打开项目树的“PLC数据类型”分支并双击“添加新数据类型”项来创建 PLC 数据类型。在新创建的 PLC 数据类型项上,两次单击可重命名默认名称,双击则会打开 PLC 数据类型编辑器。可使用在数据块编辑器中的相同编辑方法创建自定义 PLC 数据类型结构。为任何必要的数据类型添加新的行,以创建所需数据结构。如果创建新的 PLC 数据类型,则该新 PLC 类型名称将出现在 DB 编辑器和代码块接口编辑器的数据类型选择器下拉列表中。您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使用 PLC 数据类型:● 作为代码块接口或数据块中的数据类型● 作为创建使用同一数据结构的多个全局数据块的模板● 作为 CPU I 和 Q 存储区中 PLC 变量声明的数据类型 Variant 指针数据类型

访问一个变量数据类型的“片段”可以根据大小按位、 字节、 或字级别访问 PLC 变量和数据块变量。 访问此类数据片段的语法如下所示:● "<PLC 变量名称>".xn(按位访问)● "<PLC 变量名称>".bn(按字节访问)● "<PLC 变量名称>".wn(按字访问)● "<数据块名称>".<变量名称>.xn(按访问)● "<数据块名称>".<变量名称>.bn(按字节访问)● "<数据块名称>".<变量名称>.wn(按字访问)双字大小的变量可按位 0 - 31、 字节 0 - 3 或字 0 - 1 访问。一个字大小的的变量可按位 0 - 15、字节 0 - 1 或字 0 访问。 字节大小的变量则可按位 0 - 7 或字节 0 访问。 当预期操作数为位、字节或字时,则可使用位、字节和字片段访问方式。

以上介绍了1200中各种寻址方式及数据类型,发现和200SMART有什么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