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PLC和西门子G120变频器Profinet通讯 ...
西门子SMART200PLC和西门子G120变频器Profinet通讯

楼主(2024-10-08):
在工业生产中,变频器和PLC等上位机需要通讯,这样方便操作它,也方便监控变频器参数,从而知道变频器运行状态是否良好等等,常见的有Mdodbus,Canopen,EtherCAT,Profibus DP等,今天我们以西门子Smart200PLC和G120变频器来讲解它们之间的Profinet通讯,这也就西门子最常见最普及自家的通讯方式之一。在做这个通讯项目下必须满足以下软硬件配置,方可开始进行通讯设计;
1.)TIA博途软件并安装Start drive变频器驱动软件;2.)STEP 7‑Micro/WIN SMART(V2.6或者V2.5版本);3.)西门子smart200PLC一台,本案例是ST60;4.) 西门子G120变频器一台,注意是配有CU240E-2 PN的通讯卡的,这样才能满足Profinet通讯要求;5.)通讯网线两根,一根连接电脑,一根连接PLC和变频器。
下面是本节案例实际硬件外观图:
ST60
G120变频器我们先了解一下西门子变频器报文:
如果我们选择标准报文的PZD-2-2时,变频器参数自动变成如下图所示:
参数R0052反馈变频器状态字如下图所示:
我们利用TIA博途 Start drive调试软件对G120变频器进行参数设置(关于G120变频器调试在上节课程已经单独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讲解,这里只讲通讯参数设置)。我们对G120变频器参数设置,第一步时找到G120变频器后并让它在线:
开始组态西门子ST60控制器(PLC)。假如您还没安装GSD文件的话,需要安装如下图两个GSD文件(安装GSD文件之前的课程也讲过了,这里不再阐述)。
组态ST60,并把IP地址设置为固定IP:
开始组态Profinet网络:
以上对ST60PLC组态完毕,并下载到ST60里面。我们开始对变频器控制,如启停,频率设定,频率反馈,电压反馈等设计程序;1.)变频器控制程序:
2.)变频器频率设定:
3.)变频器转速反馈:
4.)变频器频率反馈:
6.)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反馈:
由于时间有限,这个案例暂时读取或写入6组参数组,下面我们用HMI监控:
以上我们简单的介绍了Smart200PLC和G120变频器做Profinet通讯,由于时间仓促和笔者自身水平原因,文章中难免存在不足或错误的地方,望广大朋友多多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