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实现HMI直接访问驱动参数

楼主(2024-10-08):
概述

SINAMICS V90PN驱动器可以通过模拟S7-CPU,将数据库访问从HMI映射到驱动参数,该功能可实现在没有SIMATIC S7控制器时,SIMATIC HMI对驱动参数的直接访问。通过HMI可以对SINAMICS V90PN进行简单的控制和监视,从而减少了对数据中转PLC的依赖,降低成本。

图1系统连接

功能介绍

使用S7通信,通过HMI的标签来访问SINAMICS V90PN驱动器中的参数。一般情况下,所有参数都可以进行访问,需注意以下两种情况:

    只读参数 (rxxxx) 不可写

    正常参数 (pxxxx) 在驱动的某些状态不能进行读写

示例:

通过 HMI 修改参数 P29050.0

图2.1 HMI 修改参数P29050.0

HMI中变量地址的设定规则如下:

    数据块编号=参数号

    数据偏移=2048+数据下标 (0=索引0;1 =索引1;等等)

    数据类型(字节类型标记为DBB;整数类型标记为DBW;双整数或实型标记为DBD)

配置和组态

3.1 应用组件环境

使用的硬件:

      HMI:KTP600 basic PN

      驱动器: SINAMICS V90 PN 200V

      电机: SIMOTICS S-1FL6

使用的软件:

    STEP 7 / WinCC TIA Portal V17

    SINAMICS V-ASSISTANT V1.07.01

3.2 项目配置主要步骤

步骤1.创建HMI的连接

    添加新连接,通信驱动选择“SIMATIC S7-300/400”

    设置HMI IP地址,选择接入点为S7ONLINE

    设置PLC IP地址,即V90PN驱动器的IP地址

    设置扩展槽位、机架和循环运行,该处扩展槽位、机架设置为0。

步骤2. 创建HMI变量,用于连接驱动参数

步骤3. 创建HMI画面,添加相关控件并关联步骤2中的变量

详细文档及示例下载链接

请点击“阅读原文”可自动跳转到详细文档及示例下载链接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109808206/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