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6 中驱动基本定位功能(EPOS)的实现

楼主(2024-10-08):
与以往不同,从博途V16及Startdrive V16版本之后,PLC 对于驱动基本定位功能(EPOS)的控制需要采用驱动工艺对象的方法来实现,以替代之前版本的FB284功能块控制方式。
如果所连的 SINAMICS 驱动中使用了基本定位器功能模块,并已组态了标准通信报文 111,就可以使用 SINAMICS “TO_BasicPos” 指令对带有 SINAMICS S/G/V 基本定位器驱动工艺对象进行循环控制。本文对实现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
一、项目配置方法
通过工艺对象的方式进行驱动的基本定位器功能,驱动工艺对象的使用说明如下。
(1) 新建博途项目,添加1500PLC,组态与驱动的网络连接
(2) 配置驱动的通信报文为111
示例1. V90 PN的设置
示例2. S120的设置
(3) 双击“工艺对象”中的“新增对象”,在弹出的画面中选择“SINAMICS”
(4) 为工艺对象配置驱动,本示例选择S120中的驱动轴_1
(5) 在程序块中调用“TO_BasicPos”命令来实现驱动的基本定位功能控制
二、TO_BasicPos功能块介绍
TO_BasicPos功能块输入/输出参数说明见表2-1。
表2-1 TO_BasicPos功能块输入/输出参数说明
三、特别说明
如果在博途V16中还想使用FB284功能块则需要在TIA Portal中安装SINAMICS Blocks DriveLib,下载链接如下: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ww/en/view/109475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