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几款主流PLC的设备联网,北辰信息化模块如何选?

楼主(2024-10-09):
西门子PLC的模块选型

(1)西门子S7-200,S7-200 SMART。RS485接口默认是PPI协议,可以选BCNet-S7200。BCNet-S7200分类:

BCNet-S7200直通型:扩展串口可以连接西门子、Proface等系列触摸屏或其他主站。

BCNet-S7200桥接型:扩展串口可以连接非西门子触摸屏(如:威纶Weinview,步科Kinco、昆仑通泰MCGS等)。

极少数情况下,S7-200,S7-200SMART的RS485接口配置了自由口通讯协议(ASCII码或者Modbus协议),则不适合使用BCNet-S7200。

(2)西门子BCNet-S7300/400。RS485接口默认是MPI/DP协议,波特率小于或等于6M的,选BCNet-S7300,BCNet-S7300不分直通型和桥接型。在MPI/DP总站属性明确的情况下,无论PLC的MPI/DP口连了西门子或第三方触摸屏,BCNet-S7300通常都可以适用。有一种情况例外,如果MPI/DP口连了早期的昆仑通态(MCGS)触摸屏,由于这款触摸屏的多主站协议尚不完善,故要选BCNet-S7300Plus桥接型。

(3)西门子数控机床810D/840D/840DSL的MPI/DP通讯口通常不带24VDC电源,所以选择BCNet-S7300的时候要备注24VDC接线端子。建议选择BCNet-S7300Plus,效果会更好,因为BCNet-S7300Plus具有高性能磁耦隔离和大容量TVS管对电源瞬时脉冲的抑制。

(4)BCNet-S7200和BCNet-S7200Plus的区别

BCNet-S7200Plus(金属外壳)是BCNet-S7200的高级版。在BCNet-S7200的基础上,BCNet-S7200Plus网口支持与西门子以太网如S7-200SMART 、S7-1200/1500、S7-300PN、CP243-1/CP343-1/CP443-1的数据交换和ModbusTCP主从站通讯功能。

BCNet-S7200Plus型号分类:

BCNet-S7200Plus直通型:扩展的九针母口,可以连西门子、Proface触摸屏和主站。

BCNet-S7200Plus桥接型:扩展的九针母口,可以连非西门子触摸屏。

(5)BCNet-S7300和BCNet-S7300Plus的区别

BCNet-S7300Plus(金属外壳)是BCNet-S7300的高级版。BCNet-S7300Plus在BCNet-S7300的基础上,以太网口增加了支持与西门子带网口PLC(S7-200SMART 、S7-1200/S7-1500、S7300PN、CP243-1/CP343-1/CP443-1)之间的通讯功能和ModbusTCP主从站通讯。

BCNet-S7300Plus型号分类:

BCNet-S7300Plus 直通型,扩展的九针母口,支持MPI/DP多主站通讯,可以连接触摸屏和主站。

BCNet-S7300Plus 桥接型,扩展的九针母口,支持ModbusRTU的主从站功能。

(6)西门子网口PLC,如S7-200 SMART,S7-1200/1500,可以选网络耦合器ETH-NAT或者XCNet-PN。ETH-NAT和XCNet-PN的区别:

ETH-NAT是跨网段透传协议,端口映射,如PLC的网口协议是S7TCP协议/ModbusTCP,端口号是102/502,转出来还是S7TCP协议/ModbusTCP,解决了现场无法修改IP地址的问题。

XCNet-PN是跨网段协议转换,端口映射,如PLC的网口默认协议是S7TCP协议,端口号是102,网口转出来后是BCNetS7协议(兼容S7TCP协议)和ModbusTCP主从协议(两种协议可同时访问),并且同时解决了现场无法修改IP地址的问题。

三菱PLC的模块选型

(1)三菱早期的PLC如FX1S/FX1N/FX2N,另有一些兼容三菱的PLC如士林、维控、禾川、汇川(下载/HMI监控协议),可以选BCNet-FX,这些早期PLC的性能与FX3U/FX3S/FX3G系列相比,无法自动匹配和调整波特率,故这些PLC在参数设置的时候最好不要选择自适应参数。

(2)三菱Q系列PLC,RS232圆口选BCNet-Q,网口选XCNet-MIT。

(3)三菱MELSEC iQ-F(FX5U、FX5UJ和FX5UC)系列PLC,可以选网络耦合器ETH-NAT或者XCNet-FX5U,ETH-NAT和XCNet-FX5U的区别类似上述ETH-NAT和XCNet-PN。

欧姆龙PLC的模块选型

(1)欧姆龙PLC,比如CP1E,有的机型是不带RS232的串口的,可以在PLC面板上选装CIF11的通讯卡,通讯协议设置为hostlink协议,然后插上北辰BCNet-CP即可。也有些欧姆龙PLC的串口或通讯卡是RS485端子排形式的,选购时可说明BCNet-CP的串口是RS485属性。

(2)有些客户在联网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CP/CJ系列PLC的串口不是默认的hostlink协议,而是NTlink协议,这种情况需要联系北辰客服,我们可以帮助NTlink固件在线升级后使用。

(3)早期的欧姆龙PLC如CP1E,其CPU本体性能较CJ1M/CJ2M系列若一些,如果调整这类PLC串口的波特率,可以大大改善触摸屏和网口的通讯速度。

(4)还有一些更早期的欧姆龙PLC,如CPM1A/CPM2A/CQM1H/C200H等,可以选BCNet-CX,至于选BCNet-CX直插型还是导轨型,选20针通讯电缆还是10针通讯电缆,可参照北辰官网或联系北辰客服。

松下PLC的模块选型

(1)BCNet-FP用于松下FP-XH、FP-X、FP-X0、FP0、FP0R、FP2SH等系列PLC以太网数据采集,BCNet-FP采用工业级设计,导轨安装,不占用PLC编程口,上位机通过以太网对PLC数据监控的同时,触摸屏可以通过复用接口X2与PLC进行通讯。

(2)BCNet-FP型号分类:PLC型号为FP-XH的选BCNet-FP端子型,其他型号的选BCNet-FP圆口。

台达PLC的模块选型

BCNet-DVP用于台达DVP-ES/ES2/EX2/EC3/EH3、DVP-SV2/SS2/SA/SX2、DVP-10PM/20PM等多个系列PLC的以太网数据采集,台达PLC默认都带有一个圆口,所以BCNet-DVP型号是通用的。

汇川PLC的模块选型

(1)BCNet-HU用于串口通讯参数配置是ModbusRTU从站的汇川H0U-XP、H1U-XP、H2U-XP、H2U、H3U等多个系列PLC的以太网数据采集。

(2)若汇川PLC串口通讯参数配置是下载/HMI监控协议,则选BCNet-FX。若汇川PLC不带串口,只有网口,则可以选网络耦合器ETH-NAT。

北辰S系列无线模块的应用场景

有些工厂,有些场合,有些应用,由于一些客观因素,不方便布线,因此北辰还设计和研发了S系列的PLC数据模块。S系列置于稳定的工业无线(AP热点)网络环境中,便可实现对PLC的数据采集和设备联网。S系列无线模块有的型号还支持PLC点位探测、PLC之间数据通讯的功能。

北辰产品的规格和适用PLC

规格、型号

适用PLC

BCNet-S7200

西门子S7-200、SMART S7-200、合信、亿维

BCNet-S7300

西门子S7-200/300/400、数控840D/840DSL

BCNet-S7200Plus

西门子S7-200、SMART S7-200、合信、亿维,高级版

BCNet-S7300Plus

西门子S7-200/300/400、数控840D/840DSL,高级版

BCNet-FX

三菱FX1S/FX1N/FX2N/FX3U/FX3G/FX3S、汇川、禾川、士林、维控

BCNet-Q

三菱Q系列

BCNet-A

三菱A系列

BCNet-L

三菱L系列

BCNet-QnA

三菱Q2A/Q2AS1/Q3A/Q4A系列

BCNet-CP

欧姆龙CP1L/CP1E/CP1H系列

BCNet-CJ

欧姆龙CJ1M/CJ2M/CS1G/CG1H/CV系列

BCNet-CX

欧姆龙CPM2AH/CQM1H/C200H/ CPM1A/CPM2A/CQM1/CPM2C系列

BCNet-FP

松下FP-X/FP-X0/FP0/FP0R/FP2SH/ FP-XH

BCNet-DVP

台达DVP系列

BCNet-KV

基恩士KV系列

BCNet-FB

永宏FBs/FBe系列、富士WSZ系列

BCNet-VB

丰炜VB/VH系列

BCNet-Kyo

光洋NK/SJ/SN/DL/D0/SR/SM/SH系列

BCNet-AB

罗克韦尔MicroLogix1000/SLC500/PLC-5系列

BCNet-SC

施耐德

BCNet-LS

LS产电MASTER K系列

BCNet-HU

汇川HU系列(Modbus从站协议)

BCNet-MP

安川MP系列

BCNet-FJ

富士SPB/NB系列

BCNet-AM

艾默生、麦格米特

BCNet-HW

海为

BCNet-GM

顾美

BCNet-DL

电力智能电表、电力系统线路保护装置

BCNet-MB

ModbusRTU从站

ETH-NAT

网络耦合器,基于TCP/UDP的IP地址转换和端口映射

ETH-4NAT

网络耦合器,四通道,基于TCP/UDP的IP地址转换和端口映射

XCNet-PN

西门子S7-1200/1500、S7-300PN、CP243-1/343-1/443-1等

XCNet-MIT

三菱Q网口PLC如Q03UDE、Q03UDV、L02系列等

XCNet-FX5U

三菱FX5U、FX5UJ、FX5UC

S系列无线模块

参考北辰官网快速选型

更多更具体的北辰信息化模块型号,可以提供PLC型号,我们可以帮助选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