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INAMICS DCM串并联装置的最大数量

楼主(2024-10-09):
前言

对于直流设备驱动大负载应用的工业场合,比如煤炭行业中现代化矿井的主井提升设备,钢铁行业中冷轧生产线上的主轧机设备,现有单台最大容量的 SINAMICS DCM 装置远远满足不了电机的电压和电流的需求,这就要求多台装置以并联或串联方式来提高驱动设备的总容量。那么,允许DCM装置并联或串联的最大数量,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拓扑结构

多个SINAMICS DCM 整流器可以配置成不同的拓扑结构,其中包括:6脉冲并联;12脉冲并联;6脉冲串联;12脉冲串联。下面分别简要介绍这四种拓扑结构。

2.1  6脉冲并联

用于在现有容量的 SINAMICS DCM 基础上提高装置容量。

2.2  12脉冲并联

主要应用在大功率装置上,以降低对电源的谐波影响。另外,和6脉冲并联相比,这种并联回路中直流电流波动较低。12脉冲并联回路中的每个整流器可以再以6脉冲方式并联一个或多个整流器,以提高驱动设备的总容量。

2.3  6脉冲串联

用于提高DCM驱动系统输出电压,特点有:

第一,两个整流器以同一个触发角运行;

第二,跟随控制:其中一个整流器始终在占空比极限上运行,而另一个整流器用于控制电枢电流;

第三,一个整流器受控,另一个整流器不受控(晶闸管整流桥 B6 + 二极管整流器),该串联回路中的每个整流器可以继续并联一个或多个整流器以提高驱动设备的总容量。

2.4  12脉冲串联

和6脉冲串联回路相比,12脉冲串联回路中直流电流纹波较低。12脉冲串联回路中的每个整流器可以继续并联一个或多个整流器以提高驱动设备的总容量。

运维工作,轻松搞定

(点击“阅读原文”,前往运维工程师专区)

装置串并联的前提

所有此处描述的拓扑结构都以20 Hz到65 Hz的电源频率为前提。

所有此处描述的拓扑结构都以整流器具有相同的额定直流电流为前提。

所有此处描述的拓扑结构都以整流器具有相同的固件版本为前提。

每个装置都需要一个单独的同型号的进线电抗器,保证电流均匀分布。进线电抗器短路阻抗的不同决定了电流分布情况,我们建议采用5 %的进线电抗器,确保装置不降容(功率降容、电流降容)运行。

串联或并联装置的数量

所有此处描述的拓扑结构都以20 Hz到65 Hz的电源频装置串联或并联数量,一定是受到某些因素的限制,不可能无限制满足大功率机械负载需求的DCM装置串并联。

4.1  6脉冲并联装置数量

SINAMICS DCM 6脉冲并联方式下可以最多6个装置并联。

4.2  12脉冲串并联装置数量

第一,在并联多个装置时,出于信号传送时间的考虑,主站要放置在中间,主站和位于总线末端上的从站之间的连接电缆不能超过15 米。

第二,如果在主装置上又并联了更多的装置,那么在从装置上也要并联相同数量的装置。

第三,结合6脉冲并联可以最多6个装置并联,那么12脉冲并联或串联的最大装置数量理论上讲最大值是12。

所以,SINAMICS DCM 12脉冲并联或串联的最大装置数量最终由以上三条因素综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