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SMART PLC定时器指令介绍

楼主(2024-10-10):
引言

定时器是一种按时间动作的继电器,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时间继电器。一个定时器可有很多个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其定时单位有1ms、10ms、100ms三种。根据工作方式不同,定时器可分为三种:

接通延时型定时器(TON)

关断延时型定时器(TOF)

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TONR)

PLC三种定时器的梯形图符号

三种定时器的有关规格

接通延时型定时器 (TON)特点及原理

       接通延时型定时器用于单一间隔的定时,在梯形图中由定时标志 TON、使能输入端IN、时间设定输入端 PT 及定时器编号 Tn构成;语句表中由定时器标志 TON、时间设定值输入端 PT 和定时器编号 Tn构成。

        当使能端IN 为低电平无效时,定时器的当前值为0,定时器 Tn的状态也为0,定时器没有工作;当使能端IN 为高电平1时,定时器开始工作,每过一个时基时间,定时器的当前值就增1。若当前值等于或大于定时器的设定值 PT,定时器的延时时间到,定时器输出点有效,输出状态位由0变为1。定时器输出状态改变后,仍然继续计时,直到当前值等于其最大值32767时,才停止计时。

     TON 指令的使用程序如图所示。在程序段1中,由I0.0接通定时器 T37的使能输入端,设定值为150,设定时间为150×100ms=15000ms=15s。当I0.0接通时开始计时,计时时间达到或超过15s,即 T37的当前值达到或超过150时,程序段2中的 T37的位动作为 ON,则 Q0.0输出为 ON。如果I0.0由 ON 变为 OFF时,则 T37的位立即复位断开,当前值也回到0。动作时序如图所示。

TON 指令的使用程序

                      动作时序图

(2)保持型定时器 (TONR)

     保持型定时器用于多次间隔的累计定时,其构成和工作原理与接通延时型定时器类似,不同之处在于保持型定时器在使能端为0时,当前值将被保持,当使能端有效时,在原保持值上继续递增。

TONR定时器只能使用复位指令 (R)对其进行复位操作。TONR 复位后,定时器位为 OFF,当前值为0。

     TONR指令的使用程序如图所示。在程序段1中,由I0.1接通定时器T2的使能输入端,设定值为1500,设定时间为1500×10ms=15000ms=15s。当I0.1接通时开始计时,计时时间达到或超过15s,即 T2的当前值达到或超过15s时,程序段3中的T2的位动作为 ON,则 Q0.1输出为 ON。如果程序段2中的I0.2接通时,T2被复位,T2的位复位断开,程序段3中的 Q0.1为 OFF。如果I0.2为 OFF,I0.1接通开始计时。T2计时未达到15s时,如果I0.1断开,则 T2会把当前值记忆下来,当下次I0.1恢复为 ON 时,T2的当前值会在上次计时的基础上继续累计,当累计计时时间达到或超过15s,程序段3中的 T2位动作,Q0.1输出为 ON,动作时序如图所示。

TONR指令的使用程序

动作时序图

(3)断开延时型定时器 (TOF)

断开延时型定时器用于断开或故障事件后的单一间隔定时,其构成类似前面两种定时器。

当使能端IN 为高电平时,定时器输出状态位置1,当前值为0,没有工作。当使能端IN 由高跳变到低电平时,定时器开始计时,每过一个时基时间,当前值递增,若当前值达到设定值时,定时器状态位置0,并停止计时,当前值保持。

     TOF指令的使用程序如图所示。在程序段1中,由I0.1接通定时器 T36的使能输入端,设定值为150,设定时间为150×10ms=1500ms=1.5s。当I0.1接通时,程序段2中的 T36位动作,Q0.1输出为 ON。当程序段1中的I0.1触点断开时,T36开始计时。当 T36计时时间达到1.5s,即 T36的当前值达到1.5s时,程序段2中的 T36的位动作为 OFF,则 Q0.1输出为 OFF。

图4-32 TOF指令的使用程序

                        动作时序图

  使用时间间隔定时器指令的使用程序如图 所示。在程序段1中,当I0.0闭合一次时,Q0.0线圈输出为ON。在程序段2中,通过 BITIM 指令捕捉 Q0.0接通的时刻,并将该值存储到 VD0中。在程序段3中,使用CITIM 指令计算Q0.0接通的时长,并将结果存储到 VD4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