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SMART到底如何实现OPC UA服务器

楼主(2024-10-10):
SIMATIC NET作为OPC UA服务器与S7-200 SMART基于以太网的S7通信

本文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WIN7 64位中文企业版

SIMATIC NET 版本:V14

注:从SIMATIC NET V8.2开始,"Configuration Console"(组态控制台)变更为"Communication Settings"(通信设置)。

二、使用OPC Scout V10测试通信结果

1. 添加OPC UA Server站点

1.1 点击电脑左下角的"Start"→"Siemens Automation"→"SIMATIC"→"SIMATIC NET"→"OPC Scout V10"(或者直接在Start里搜索 OPC Scout V10),启动OPC Scout V10。如图1所示。

图1 启动OPC Scout V10

1.2 打开OPC Scout V10,在 Server explorer窗口,查找UA server→Local UA Server→OPC.simaticNET.S7,找到本地UA服务器,如图2所示。

图2 添加OPC服务器

1.3 连接UA 服务器,双击该服务器,在弹出的“User authentication change”对话框内设置如图3所示(用户名和密码为本计算机登陆的用户名和密码)。

图3 添加UA Server

2. 访问OPC UA Server数据

正常连接服务器后,查找“Objects”→“S7”→“S7 connection_1 ”→“blocks”,找到默认创建的DB块变量(对应SMART里面的V区变量),然后将其拖拽至右下方“Data View 1”,点击“Monitoring On”监视,如果需要写操作也可以直接在“New Value”处填写新值,然后点击“Write”按钮,即可执行写操作,如图4所示。

图4 访问 UA server数据

常见问题

1. 如上文图3所示,为什么必须经过用户登录才能进行数据访问?

是否需要用户登录取决于 SIMATIC NET的OPC 服务器的安全策略内的"登录设置"参数。

用户可以在电脑左下角的"Start"→"All Programs"→"Siemens Automation"→"SIMATIC"→"SIMATIC NET"→"Communication Settings"(或者直接在Start里搜索 Communication Settings),启动Communication Settings。

如图5所示,确认"OPC 设置"→"OPC协议选择"→"S7 已优化"→"登录设置"→"允许匿名登录到OPC UA服务器"是否勾选。

图5 Communication Settings设置

如果勾选"允许匿名登录到OPC UA服务器",则在连接服务器时会出现匿名访问的选项,如下图6所示,此时不需要用户登录就可以访问服务器。但是如果需要用户登录,则登录锁使用的用户名与密码为本计算机登陆的用户名和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