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学习的几点建议

楼主(2024-10-11):
新手如何学习PLC,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学习PLC的流程和方法教大家如何学习PLC,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PLC对于初步接触者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东西,让人不知从哪里下手。从查阅书籍看定义性名词的解释让你摸不着头脑,坚持一段时间后果断放弃。小编建议大家不要拘泥于一个名词的解释,大致了解即可。当你学一段时间之后,再次接触自然明白。

下面有几点学习PLC的流程和方法介绍

第一:PLC硬件组态及各模块的功能

PLC的学习要从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着手之后还有通讯。掌握PLC硬件的结构及各部分的一个功能,熟悉PLC的硬件接线,查阅一些资料,你要大体知道PLC的硬件组成,例如:西门子PLC有(导轨)机架、电源模块、CPU、数字量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功能模块、通讯模块等。大体了解各模块的功能。侧重点学习开关量输入输出的接线,模拟量输入输出的接线。以及各种开关和按钮,电机,指示灯如何正确的连入PLC当中,能够简单的画出PLC的外部接线图,这已经证明了你在PLC学习生涯中迈过了一个小山头。

第二、进制学习、寻址的方式、

这里穿插一个大学小知识,进制学习,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不过简单,一学就会。再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了解西门子plc的寻址方式,因为对西门子来讲,主要讲的是它的寻址方式,只有了解寻址,才能后续存储器的学习,例如:字节,字,双字这些数据是怎样寻址的,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通过寻址我们具体要做什么,寻址有什么优点等等。了解DW、W、M、Q、I.代表的意义。

第三、软件了解与基本的逻辑指令

软件的学习,软件的应用及基本逻辑指令这两大块的学习。首先我们要了解软件里面各部分的功能,先把软件最常用的一些功能学习一下,如怎么给PLC下载程序,程序块,系统块及数据块等等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接着我们开始学习基本指令,编写一些简单的程序下载到PLC里面进行试验。其实指令的学习很简单,首先要了解各个指令的功能,如果不理解指令的用法,可以按键盘F1键查看帮助,如果还是不理解,可以下载到PLC里面看它实际的一个动作功能是怎样的,这样去学习指令是不是就简单更快了呢。定时器与计数器相对稍微复杂,不过学会其中一种类型,其他的自然明白。

对于基本指令的学习,我们可以多找一些案例,例如抢答器、电机正反转,电机各种延时起动,故障设计等,锻炼你的一个编程思维,所以建议大家多练,多找一些案例书学习。

第四、功能指令的学习

功能指令的学习。不过学习这些指令也有一个流程,建议大家和学习基本指令的方法一样,不要死记硬背,用哪学哪,通过在线F1查帮助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多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学习传送指令,比较指令以及数据转换指令学习,学习这三个指令比较枯燥,最重要的是看些书上的案例,跟着操作去一步步做比较好一些。

第五、数据的学习、与、或、异或的应用

我们就要了解一些数据与数据的之间的计算学习,那么这些数据具体怎样计算呢,下面就正式走入我们的主题,那就是关于加减乘除指令的学习,还有与、或、异或这些指令是怎样用的,学习这些主要为我们后面所学的些模拟量,通讯等中高级内容奠定基础,做好准备。再就是一些移位指令,填表读表指令,这对于我们后面的一些复杂的开关量编程很有帮助,非常方便快捷,大家通过多次的编程练习就会知道。

第六,分为这三大块:程序控制指令、间接寻址、中断的学习。

具体内容如下:

• 跳转指令,循环指令学习

• 间接寻址的应用

• 中断指令使用

其实这三部分的学习呢需要我们对照老师的讲解及书本参考去学习一下,必须要掌握它们的一个功能,明白它是做什么用的,大家先大概了解一下,在以后的实际应用中慢慢再去深的消化它。

第七,内容分为子程序的应用,带参数子程序的编写,库的建立及添加,大家学完这三点内容必须要学会以下几点应用:

1、子程序的调用

2、建立带参数子程序的基本知识及程序的建立

3、库的建立,添加和移植

之后开始我们开始一些中高级内容的学习,模拟量的学习,为大家总体总结了一下要学习的内容,如下:

1、模拟量模块的种类及接线、模块输入类型的设定

2、模拟量转换库的应用

3、PID指令的应用级PID向导的应用

4、PID调节面板的使用

学到这里你已经不在是学徒,山头也不是小山头,已经跨越过大海,翻越过雪山了。。。

第八,我们就开始高速输入输出的学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定位,在此也给大家总结了,大家按照这几块去学习相信学的很快。

1、学习高速计数器的应用

2、学习运动控制的相关指示灯

3、学习PLC脉冲输出指令的使用

4、学习运动控制库的使用

5、学习运动控制向导的使用

6、练习编写控制伺服、步进的控制程序

最后就开始通信课程内容的学习,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去结合书本资料并拿一个实际的PLC设备去和各种智能设备实现一个通信,看能否达到控制要求,重在拿实际的设备去练习。

大家可以按照以下几个重点去学习,相信只要大家把下面几点内容掌握了,并结合实际的一些实操训练,一定能在最短时间内把通讯方面的知识用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具体内容如下:

1、自由口通信的学习

2、Modbus通信的学习

3、USS通信的学习

4、Profibus通信的学习

5、OPC通信的学习

6、应用练习

按照以上的流程去学习,接受能力强的相信不用一年就可以把PLC的应用熟练的掌握!

版权申明:本微信内容来源PLC自动化知多点、工业自动化洞察等,仅供分享不作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和原出处所有。部分文章及图片因转载众多,无法确认原作者及出处的,仅标明转载来源,如原版权所有者不同意转载的,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会立即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