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技术|变送器的两线制、三线制和四线制 这次全明白 ...
传感器技术|变送器的两线制、三线制和四线制 这次全明白

楼主(2024-10-12):
分享有趣的技术 自动化相关技术
几线制的称谓,是在两线制变送器诞生后才有的。这是电子放大器在仪表中广泛应用的结果,放大的本质就是一种能量转换过程,这就离不开供电。因此最先出现的是四线制的变送器;即两根线负责电源的供应,另外两根线负责输出被转换放大的信号(如电压、电流等)。DDZ-Ⅱ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的出现,使供电为220VAC,输出信号为0-10mADC的四线制变送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在有些工厂还可见到它的身影。
要实现两线制变送器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变送器的输出端电压V等于规定的最低电源电压减去电流在负载电阻和传输导线电阻上的压降。即:V≤Emin-Imax×RLmax
2、变送器的正常工作电流I必须小于或等于变送器的输出电流。即:I≤Imin
3、变送器的小消耗功率P不能超过下式,通常P<90mW。
P<Imin(Emin-Imax×RLmax)
式中Emin为最低电源电压,对多数仪表而言Emin=24×(1%-5%)=22.8V,5%为24V电源允许的负向变化量;Imax=20mA;Imin=4mA;RLmax=250Ω+传输导线电阻。
如果变送器在设计上满足了上述三个条件,就可实现两线制传输。所谓两线制即电源、负载串联在二起,有限公共点,而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之间的信号联络及供电仅用两根电线,这两根电线既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两线制还便于使用安全栅,利于安全防爆。
两线制变送器接线示意图
两线制变送器如图所示,其供电为24VDC,输出信号为4-20mA,负载电阻为250Ω,24V电源的负线电位最低,它就是信号公共线,对于智能变送器还可在4-20mA信号上加载HART协议的FSK键控信号。
由于4-20mADC(1-5VDC)信号制的普及和应用,在控制系统应用中为了便于连接,就要求信号制的统一,为此要求一些非电动单元组合的仪表,如在线分析、机械量、电量等仪表,能采用输出为4-20mA信号制,但是由于其转换电路复杂、功耗大等原因,难以全部满足上述的三个条件,而无法做到两线制,就只能采用外接电源的方法来做输出为4-20mADC的四线制变送器了。
四线制变送器接线示意图
四线制变送器如图所示,其供电大多为220VAC,也有供电为24VDC 的。输出信号有4-20mADC,负载电阻为250Ω,或者0-10mADC,负载电阻为0-1.5kΩ;有的还有mA和mV信号,但负载电阻或输入电阻,因输出电路形式不同而数值有所不同。
有的仪表厂为了减小变送器的体积和重量、并提高抗干扰性能、简化接线,而把变送器的供电由220VAC改为低压直流供电,如电源从24VDC电源箱取用,低压供电就为负线共用创造了条件,这样就有了三线制的变送器产品。
三线制变送器接线示意图
三线制变送器如图所示,所谓三线制就是电源正端用一根线,信号输出正端用一根线,电源负端和信号负端共用一根线。其供电大多为24VDC,输出信号有4-20mADC,负载电阻为250Ω或者0-10mADC,负载电阻为0-1.5kΩ;有的还有毫安和毫伏信号,但负载电阻或输入电阻,因输出电路形式不同而数值有所不同。
以上三个图中,输入接收仪表的是电流信号,如将电阻RL并联接入时,则接收的就是电压信号了。
从上述可看出,由于各种变送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不同,从而出现了不同的产品,也就决定了变送器的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接线形式。对于用户而言,选型时应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如信号制的统一、防爆要求、接收设备的要求、投资等问题来综合考虑选择。
要指出的是三线制和四线制变送器输出的4-20mA信号,由于其输出电路结构与两线制的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应用中其输出负端能否和24V电源的负线相接?能否共地?这是要注意的,必要时可采取隔离措施,如用信号隔离器、安全栅等,以便和其他仪表共电、共地及避免附加干扰的产生。
扩展阅读:
视频|三菱Q系列PLC系统构成 安装+配线 专业工程师详解
Eplan电气设计 如何实现机电一体化的线缆设计
为什么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必须接地?
西门子PLC编程技巧 多年工程师经验积累 收藏先
用步进电机这么久了,什么是步进电机的细分清楚么?PLC工程师这个必须搞懂
PLC采集模拟量,模块分辨率是什么意思?12位和16位精度差多少?
分享PLC 自动化专业技术知识
分享有深度的技术和编程知识
希望能够在你学习PLC的道路上一起进步
扫描下方二维码一起学习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