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伺服主轴维护

楼主(2024-10-12):
本文介绍一下fanuc数控系统的伺服交流技术及伺服构成、故障处理办法、风扇报警等内容。

一、伺服交流技术及伺服构成

如上图所示:300V(低压型)、600V(高压型),指的是整流后的直流电压。  200V(低压型)、400V(高压型),指的是三相交流电源输入。制动电阻,指的是电机刹车能量可以回馈至电网(再生制动),也可以消耗在电阻上。

PS:Power Supply,指的是电源单元。        SP:Spindle,指的是主轴驱动器。         SV:Servo,指的是伺服放大器。

二、伺服的构成

如上图所示:故障代码SV5136伺服报警。通过观察伺服驱动器的LED指示灯,找到故障的伺服驱动器。

如上图所示,为电源电源的LED显示内容。

如上图所示,为伺服单元的LED内容显示。

如上图所示,主轴驱动器的LED显示:(1)红色指示灯+数字代表主轴硬件故障。      (2)黄色指示灯+数字代表主轴硬件正常,软件信号故障(PMC信号或参数、设定等异常)。

如上图所示,为主轴驱动器的LED内容显示。

三、伺服和主轴放大器故障及处理办法。

1、电源单元故障及检查步骤:

2、主轴驱动器和伺服驱动器的故障及检查步骤:

四、伺服驱动器的风扇维护(针对αi和βi的伺服驱动器而言)

1、电源单元的风扇报警

2、伺服放大器的风扇报警

3、主轴驱动器的风扇报警

4、驱动器风扇的故障处理

五、绝对位置检测及电池更换

1、绝对位置检测

2、绝对位置检测及电池更换(需要特别注意:伺服驱动器的电池更换一定要在通电的状态下进行更换,防止电池拆卸时,造成原点丢失)

六、伺服电机介绍

1、伺服电机概述

2、编码器的工作原理

3、光栅尺:闭环控制

七、电机绝缘测量及编码器的更换

注意:不要使用摇表去测量放大器的绝缘,以防止烧毁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