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常用CNC参数表汇总

楼主(2024-10-12):
CNC参数是数控机床的灵魂,数控机床软硬件功能的正常发挥是通过参数来“沟通”的,机床的制造精度和维修后的精度恢复也需要通过参数来调整,所以,如果没有参数,数控机床就等于是一堆废铁,如果CNC参数全部丢失,将导致数控机床瘫痪。

  数控系统中有关伺服控制的参数较多,不同CNC生产厂家的数控系统在参数名称、种类及功能上不尽相同。参数设置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进给运动的精度和稳定性,对于没有经验或权限的用户,禁止随意调整这些参数,否则容易造成数控机床不能正常工作。

  下面列出FANUC系统应用中最常用的CNC参数,希望能帮助您快速查找所需要的参数。

FANUC常用CNC参数表

参数号

含义

使用情境

20#4

I/O通道

为本机I/O设备接口与外部 I/O设备之间进行数据(程序、参数等)的输入/输出,需要设定该参数。经常使用存储卡,此时该参数设为4。如果系统配备USB接口,则该参数设为17

138#7(MNC)

是否从存储卡进行DNC运行,或从存储卡进行外部设备子程序调用

0:不进行

1:进行

DNC加工时该参数设为“1”

与轴控制/设定单位相关的参数

1001#0(INM)

直线轴的最小移动单位为

0:公制

1:英制

国外英制图纸零件加工时设为“1”

1002#0(JAX)

JOG 进给、手动快速移动以及手动返回参考点的同时控制轴数为

0:1 轴

1:3 轴

为提高效率,需要两轴同时手动进给时,设为“1”

1005#0(ZRN)

在通电后没有执行一次参考点返回的状态下,通过自动运行指定了伴随 G28 以外的移动指令时

0:发出报警(PS.0224)“回零未结束”

1:不发出报警就执行操作

1005#1(DLZ)

将无挡块参考点设定功能设定为

0: 用减速挡块回参考点

1: 无挡块回参考点

采用绝对式编码器作为检测元件时设为“1”

1006#3(DIAx)

各轴的移动指令为

0: 半径指定

1: 直径指定

车床应用时使用

1006#5(ZMI)

手动参考点标志搜索方向为

0:正方向

1:负方向

若设为“1”,则回参考点过程可能会有个调头过程

各轴的程序轴名称

X轴:88;Y轴:89;Z轴:90

车床X轴:88;Z轴:90

设定各轴为基本坐标系中的哪个轴

1:基本 3轴的 X轴

2:基本 3轴的 Y轴

3:基本 3轴的 Z轴

各轴的伺服轴号

设定各控制轴与第几号伺服轴对应

通常将控制轴号与伺服轴号设定为相同值

与坐标系相关的参数

参考点在机械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车床上参考点坐标值需设置为行程最大值

各轴的存储行程限位的正方向坐标值

规定行程外0.5~1mm处

各轴的存储行程限位的负方向坐标值

规定行程外0.5~1mm处

与进给速度相关的参数

1401#0(RPD)

通电后参考点返回完成之前,将手动快速移动设定为

0: 无效(成为JOG进给)

1: 有效

1402#4(JRV)

JOG进给和增量进给

0: 选择每分钟进给

1: 选择每转进给

1404#1(DLF)

参考点建立后的手动返回参考点操作

0: 在快速移动速度(参数No.1420)下定位到参考点

1: 在手动快速移动速度(参数No.1424)下定位到参考点

此参数用来选择使用无挡块参考点设定功能时的速度,同时还用来选择通过参数SJZ(No.0002#7)在参考点建立后的手动返回参考点操作中,不用减速挡块而以快速移动方式定位到参考点时的速度。

空运行进给速度

此参数设定 JOG 进给速度指定度盘的 100%的位置的空运行速度,一般与切削进给上限速度大致相同

各轴快速移动速度

下列情形下采用此速度:

(1)G00运动

(2)采用增量式编码器时的手动参考点返回快速

(3)采用绝对式编码器时的手动参考点返回速度

(4)受快速倍率F0、25%、50%、100%修调

各轴快速移动倍率的 F0 速度

各轴JOG进给速度

各轴手动快速移动速度

各轴返回参考点低速

300~500mm/min

各轴回参考点快进速度

此参数设定采用减速挡块的参考点返回的情形下、或在尚未建立参考点的状态下的参考点返回情形下的快速移动速度。被作为参考点建立前的自动运行的快速移动指令(G00)时的进给速度使用

各轴切削进给上限速度

各轴单独设定

与加/减速控制相关的参数

各轴快速进给的直线形加减速时间常数

电机从零加速至额定转速所用的时间,一般设定150ms左右

各轴切削进给的指数形加减速时间常数

移动部件从零加速至程编速度所用的时间,一般设定100ms左右

与伺服相关的参数

1815#0(RVS)

使用没有转速数据的直线尺的旋转轴B 类型,可动范围在一转以上的情况下,是否通过CNC来保存转速数据

0:  不予保存

1:  予以保存

1815#4(APZ)

使用绝对式编码器时,机械位置与绝对式编码器之间的位置对应关系

0:  尚未建立

1:  已经建立

使用绝对位置检测器时,在进行第 1 次调节时或更换绝对位置检测器时,务须将其设定为 “0”,再次通电后,通过执行手动返回参考点等操作进行绝对位置检测器的原点设定。由此,完成机械位置与绝对位置检测器之间的位置对应,此参数即被自动设定为 “1”。

1815#0(APC)

位置检测器为

0:  增量式编码器

1:  绝对式编码器

采用绝对式回零须设此参数

各轴指令倍乘比(CMR)

通常设为2

各轴参考计数器容量

使电机转一转所需的位置反馈脉冲数

各轴位置环增益

一般设为30/s。注意设定单位是0.01/s,没有设定该参数,则LCD显示417号报警

设定各轴的到位宽度

典型设定值10~20μm

各轴移动时跟随误差的临界值

用检测单位求出快速进给时的跟随误差量,为了使在一定的超量范围内系统不报警,应留有50%左右的余量。

各轴停止时跟随误差量的临界值

一般设定为机床实际定位精度的10~20倍

各轴栅格位移量/参考点位移量

用于参考点位置的微调

各轴反向间隙补偿量

各轴快速移动时的反向间隙补偿量

1902#0(FMD)

将 FSSB 的设定方式设定为

0:  自动设定方式

1:  手动设定方式

1902#1(ASE)

FSSB 的设定方式为自动设定方式(参数 FMD(No.1902#0)=“0”)时,自动设定

0:  尚未结束

1:  已经结束。当自动设定结束时,该位将被自动地设定为“1”

与 DI/DO 相关的参数

3003#0(ITL)

使所有轴互锁信号

0:  有效

1:  无效

通过CNC诊断有轴互锁现象,可以修改此参数来解锁

3003#2(ITX)

使各轴互锁信号

0:  有效

1:  无效

通过CNC诊断有轴互锁现象,可以修改此参数来解锁

3003#3(DIT)

使不同轴向的互锁信号

0:  有效

1:  无效

通过CNC诊断有轴互锁现象,可以修改此参数来解锁

3003#5(DEC)

用于参考点返回操作的减速信号

0:  在信号为 0 下减速

1:  在信号为 1 下减速

这个参数的设定取决于回零减速开关的硬件接线

3004#5(OTH)

是否进行超程信号的检查

0:  进行

1:  不进行

用于轴退出硬件保护区,此时将OTH改成“1”(暂时取消硬件保护),退出后,为确保安全,必须将OTH改回“0”

3008#1(XSG)

分配给 X 地址的信号

0:  属于固定地址

1:  可变换为任意的 X 地址

与3013、3014联合使用

分配用于参考点返回操作的减速信号的 X地址

分配用于参考点返回操作的减速信号的 X地址的位(bit)位置

与显示和编辑相关的参数

3105#0(DPF)

是否显示实际进给速度

0:  不予显示

1:  予以显示

调整进给倍率功能时,需要显示ACTUAL FEED RATE

3105#2(DPS)

是否显示实际主轴转速、T 代码

0:  不予显示

1:  予以显示

调整主轴倍率功能时,需要显示ACTUAL SPINDLE SPEED

3106#4(OPH)

是否显示操作履历画面

0:  不予显示

1:  予以显示

3106#5(SOV)

是否显示主轴倍率值

0:  不予显示

1:  予以显示

参数 DPS(No.3105#2)为“1” 时,设定值有效

3107#3

(GSC)

要显示的进给速度

0:  为每分钟进给速度

1:  取决于参数FSS(No.3191#5)的设定

设为1时, G99时以mm/rev显示

3108#6(SLM)

是否显示主轴负载表

0:    不予显示

1:    予以显示

(1)唯在参数 DPS(No.3105#2)为 “1” 时,该参数有效

(2)只有在串行主轴时有效

3108#7(JSP)

是否在当前位置显示画面和程序检查画面上显示 JOG 进给速度或者空运行速度

0:    不予显示

1:    予以显示

手动运行方式时,显示 JOG 进给速度,自动运行方式时,显示空运行速度。两者都显示应用了手动进给速度倍率的速度

3111#0(SVS)

是否显示用来显示伺服设定画面的软键

0:    不予显示

1:    予以显示

伺服设定画面也可以通过参数设定支援画面调出

3111#1(SPS)

是否显示用来显示主轴设定画面的软键

0:  不予显示

1:  予以显示

主轴设定画面也可以通过参数设定支援画面调出

3111#5(OPM)

是否进行操作监视显示

0:  不予进行

1:  予以进行
监控各轴负载转矩等

3111#6(OPS)

操作监视画面的速度表

0:  显示出主轴电机速度

1:  显示出主轴速度

3111#7(NPA)

发生报警或输入了操作信息时

0:切换到ALARM/MESSAGE画面

1:不切换到ALARM/MESSAGE画面

当诊断PMC信号有无时,选择不切换至ALARM/MESSAGE画面

3116#2(PWR)

将设定参数PWE(No.8900#0)设定为1 时发生的报警SW0100(参数写入开关处于打开)

0: 通过“CAN”+“RESET”操作来清除。

1: 通过“RESET”操作、或者外部复位ON 来清除。

3191#5(FSS)

每分钟进给速度或每转进给速度的显示

0:  通过运行状态进行切换

1:  与运行状态无关,假设为每转进给速度

3192#7(PLD)

10.4 英寸显示器的左半部分显示位置的画面上,伺服轴负载表以及主轴速度表的显示功能

0:    无效

1:    有效

3208#0(SKY)

MDI面板的功能键SYSTEM

0: 有效

1: 无效

常用来对非权限人员锁住系统调试功能。如果SYSTEM按键无反应,则在OFS/SET界面下,把参数No.3208#0改为“0”即可

3290#7(KEY)

KEY存储器保护键信号

0:  使用KEY1、KEY2、KEY3 、KEY4 信号

1:  仅使用KEY1 信号

仅使用KEY1信号(G46.3)

将钥匙开关输入信号送给G46.3(G46.3=“1”表示存储器不受保护)

3299#0 (PKY)

“写参数”的设定

0: 在设定画面上进行设定(设定参数PWE(No.8900#0))

1: 通过存储器保护信号KEYP进行设定

3301#7 (HDC)

画面硬拷贝功能

0:  无效

1:  有效

I/O通道(No.20)须设为4(存储卡接口)。翻到需拷贝的画面,持续按住SHIFT键5秒,开始拷贝(拷贝中时钟停止),按CAN键结束拷贝

与程序相关的参数

3401#0(DPI)

省略了小数点时

0:视为最小设定单位

1:视为mm、inch、sec

如该参数设为“0”,则NC编程时坐标值需加小数点,参数输入时也需加小数点

3402#4(FPM)

通电时车床系统默认及清除状态下为

0:   G99 或 G95 方式(每转进给)

1:   G98 或 G94 方式(每分钟进给)

F值为每分钟进给时NC编程加G98

与主轴控制相关的参数

3713#4 (EOV)

是否使用各主轴倍率信号

0:  不使用

1:  使用

3716#0(A/Ss)

主轴电机的种类为

0:  模拟主轴

1:  串行主轴

使用模拟主轴的情况下,请在主轴配置的最后设定模拟主轴。

各主轴的主轴放大器号

使用模拟主轴的情况下,请在主轴配置的最后设定模拟主轴。(例)系统整体中有3个主轴时(串行主轴2台、模拟主轴1台),请将模拟主轴的主轴放大器号(本参数)的设定值设定为 3。

一般设为1

位置编码器的脉冲数

=4096

用于主轴速度模拟输出的增益调整的数据

①  设定标准设定值 1000。

②  指定成为主轴速度模拟输出最大电压(10V)的主轴速度。

③  测量输出电压

④  在参数(No.3730)中设定下式的值。

⑤ 在设定完参数后,再次指定主轴速度模拟输出成为最大电压的主轴速度,确 认输出电压已被设定为 10V。

若是串行主轴的情形则不需要设定此参数

主轴速度模拟输出的偏置电压的补偿量

设定值=-8191×偏置电压(V)/12. 5

① 设定标准设定值 0。

② 指定主轴速度模拟输出被设定为 0 的主轴速度。

③ 测量输出电压。

④ 在参数(No.3731)中设定下式的值。

⑤ 在设定完参数后,再次指定主轴速度模拟输出被设定为 0 的主轴速度,确认

输出电压已被设定为 0V。

若是串行主轴的情形则不需要设定此参数

主轴电机的最低钳制速度

主轴电机的最高钳制速度

通常设为4095

检查主轴速度达到信号之前的时间

与齿轮1对应的各主轴的最大转速

各主轴的上限转速
设定值为0时,不进行转速的钳制

4019#7
自动设定主轴
在自动设定串行接口主轴放大器参数的情况下,将参数No.4019的bit7设定为“1”,同时在参数No.4133中设定所使用的电机的型号代码,在切断 CNC  和主轴放大器的电源后重新启动

主轴电机代码

如,βiI3/10000的代码为332

与手轮进给相关的参数

7100#0(JHD)

是否在JOG进给方式下使手轮进给有效,是否在手轮进给方式下使增量进给有效

0:  无效

1:  有效

手轮进给的倍率 m

手轮进给的倍率 n

与 0i -D / 0i Mate -D 基本相关的参数

8131#0(HPG)

是否使用手轮进给

0:  不使用

1:  使用

8133#5(SSN)

是否使用主轴串行输出

0:  使用

1:  不使用

11303#0(LDP)

13730#0(CKS)

伺服负载表的轴显示与坐标值的轴显示

0:  联动

1:  不联动

通电时是否进行参数校验和的检查

0:不予进行

1:予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