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精华】老师傅多年总结的注塑笔记 ...
【经验精华】老师傅多年总结的注塑笔记

楼主(2024-10-12):
注射模塑缺点和反常现象最终集中在注塑制品的质量上反映出来。注塑制品缺点可分成下列几点:
(1)产品注射不足
(2)产品溢边
(3)产品凹痕和气泡
(4)产品有接痕
(5)产品发脆
(6)塑料变色
(7)产品有银丝、斑纹和流痕
(8)产品浇口处混浊
(9)产品翘曲和收缩
(10)产品尺寸不准
(11)产品粘贴模内
(12)物料粘贴流道
(13)喷嘴流涎
下面一一叙述其产生的原因及克服的办法。
1. 怎样克服产品注射不足
产品注料不足往往由于物料在未充满型腔之前即已固化,当然还有其他多种的原因。
(1)设备原因:
料斗中断料;
料斗缩颈部分或全部堵塞;
加料量不够;
加料控制系统操作不正常;
注压机塑化容量太小;
设备造成的注射周期反常。
(2)注塑条件原因:
注射压力太低;
在注射周期中注射压力损失太大;
注射时间太短;
注射全压时间太短;
注射速率太慢;
模腔内料流中断;
充模速率不等;
操作条件造成的注射周期反常。
(3)温度原因:
提高料筒温度;
提高喷嘴温度;
检查毫伏计、热电偶、电阻电热圈(或远红外加热装置)和加热系统;
提高模温;
检查模温控制装置。
(4)模具原因
流道太小;
浇口太小;
喷嘴孔太小;
浇口位置不合理;
浇口数不足;
冷料穴太小;
排气不足;
模具造成的注射周期反常;
(5)物料原因
物料流动性太差。
2. 怎样克服产品飞边溢料:
产品溢边往往由于模子的缺陷造成,其他原因有:注射力大于锁模力、物料温度太高、排气不足、加料过量、模子上沾有异物等。
(1)模具问题:
型腔和型芯未闭紧;
型腔和型芯偏移;
模板不平行;
模板变形;
模子平面落入异物;
排气不足;
排气孔太大;
模具造成的注射周期反常。
(2)设备问题:
制品的投影面积超过了注压机的最大注射面积;
注压机模板安装调节不正确;
模具安装不正确;
锁模力不能保持恒定;
注压机模板不平行;
拉杆变形不均;
设备造成的注射周期反常
(3)注塑条件问题:
锁模力太低
注射压力太大;
注射时间太长;
注射全压力时间太长;
注射速率太快;
充模速率不等;
模腔内料流中断;
加料量控制太大;
操作条件造成的注射周期反常。
(4)温度问题:
料筒温度太高;
喷嘴温度太高;
模温太高。
(5)设备问题:
增大注压机的塑化容量;
使注射周期正常;
(6)冷却条件问题:
部件在模内冷却过长,避免由外往里收缩,缩短模子冷却时间;
将制件在热水中冷却。
3、怎样避免产品凹痕和气孔
产品凹痕通常由于制品上受力不足、物料充模不足以及制品设计不合理,凹痕常出现在与薄壁相近的厚壁部分。
气孔的造成是由于模腔内塑料不足,外圈塑料冷却固化,内部塑料产生收缩形成真空。多半由于吸湿性物料未干燥好,以及物料中残留单体及其他化合物而造成的。判断气孔造成的原因,只要观察塑料制品的气泡在开模时瞬时出现还是冷却后出现。如果当开模时瞬时出现,多半是物料问题,如果是冷却后出现的则属于模子或注塑条件问题。
(1)物料问题:
干燥物料
加润滑剂
降低物料中挥发物
(2)注塑条件问题
注射量不足;
提高注射压力;
增加注射时间;
增加全压时间;
提高注射速度;
增加注射周期;
操作原因造成的注射周期反常。
(3)温度问题
物料太热造成过量收缩;
物料太冷造成充料压实不足;
模温太高造成模壁处物料不能很快固化;
模温太低造成充模不足;
模子有局部过热点;
改变冷却方案。
(4)模具问题;
增大浇口;
增大分流道;
增大主流道;
增大喷嘴孔;
改进模子排气;
平衡充模速率;
避免充模料流中断;
浇口进料安排在制品厚壁部位;
如果有可能,减少制品壁厚差异;
模子造成的注射周期反常。
(5)设备问题:
增大注压机的塑化容量;
使注射周期正常;
(6)冷却条件问题:
部件在模内冷却过长,避免由外往里收缩,缩短模子冷却时间;
将制件在热水中冷却。
4. 怎样防止产品接痕(拼缝线)
产品接痕通常是由于在拼缝处温度低、压力小造成。
(1)温度问题:
料筒温度太低;
喷嘴温度太低;
模温太低;
拼缝处模温太低;
塑料熔体温度不均。
(2)注塑问题:
注射压力太低;
注射速度太慢。
(3)模具问题:
拼缝处排气不良;
部件排气不良;
分流道太小;
浇口太小;
三流道进口直径太小;
喷嘴孔太小;
浇口离拼缝处太远,可增加辅助浇口;
制品壁厚太薄,造成过早固化;
型芯偏移,造成单边薄;
模子偏移,造成单边薄
制件在拼缝处太薄,加厚;
充模速率不等;
充模料流中断。
(4)设备问题:
塑化容量太小;
料筒中压力损失太大(柱塞式注压机)。
(5)物料问题:
物料污染;
物料流动性太差,加润滑剂改善流动性。
5. 怎样防止产品发脆
产品发脆往往由于物料在注塑过程中降解或其他原因。
(1)注塑问题:
料筒温度低,提高料筒温度;
喷嘴温度低,提高它;
如果物料容易热降解,则降低料筒喷嘴温度;
提高注射速度;
提高注射压力;
增加注射时间;
增加全压时间;
模温太低,提高它;
制件内应力大,减少内应力;
制件有拼缝线,设法减少或消除;
螺杆转速太高因而降解物料。
(2)模具问题:
制品设计太薄;
浇口太小;
分流道太小;
制品增加加强筋、圆内角。
(3)物料问题:
物料污染;
物料未干燥好;
物料中有挥发物;
物料中回料太多或回料次数太多;
物料强度低。
(4)设备问题:
塑化容量太小;
料筒中有障碍物促使物料降解。
6、怎样防止塑料变色
物料变色通常由于烧焦或降解以及其他原因。
(1)物料问题:
物料污染;
物料干燥不好;
物料中挥发物太多;
物料降解;
着色剂分解;
添加剂分解。
(2)设备问题:
设备不干净;
物料干燥不干净;
环境空气不干净,着色剂等飘浮在空中,沉积在料斗及其他部位上;
热电偶失灵;
温度控制系统失灵;
电阻电热圈(或远红外加热装置)损坏;
料筒中有障碍物促使物料降解。
(3)温度问题:
料筒温度太高,降低它;
喷嘴温度太高,降低它。
(4)注塑问题:
降低螺杆转速;
减小背压力;
减小锁模力;
降低注射压力;
缩短注射压力;
缩短全压时间;
减慢注射速度;
缩短注射周期。
(5)模具问题:
考虑模子排气;
加大浇口尺寸,降低剪切速率;
加大喷嘴孔,主流道及分流道尺寸;
去除模内油类及润滑剂;
调换润油剂。
7、怎样克服产品银丝与斑纹
(1)物料问题:
物料污染;
物料未干燥;
物料颗粒不均。
(2)设备问题:
检查料筒-喷嘴流道系统有无障碍物及毛刺影响料流;
流涎,采用弹簧喷嘴;
设备容量不足。
(3)注塑问题:
物料降解,降低螺杆转速,降低背压力;
调整注射速度;
增大注射压力;
加长注射时间;
加长全压时间;
加长注射周期。
(4)温度问题:
料筒温度太低或太高;
模温太低,提高它;
模温不均;
喷嘴温度太高会流涎,降低它。
(5)模具问题:
增大冷料穴;
增大流道;
抛光主流道、分流道、浇口;
增大浇口尺寸或改为扇形浇口;
改善排气;
提高模腔光洁度;
清洁模腔;
润滑剂过量,减少它或调换它;
去除模子内露水(模子冷却造成的);
料流经过凹穴及增厚断面,修改制品设计;
试用浇口局部加热。
8、怎样克服产品浇口处混浊
产品浇口处出现斑纹和混浊,通常由于扩张注入模型时造成“熔体破碎”所致。
(1)注塑问题:
提高料筒温度;
提高喷嘴温度;
减慢注射速度;
增大注射压力;
改变注射时间;
润滑剂减少或调换润滑剂。
(2)模具问题:
提高模子温度;
增大浇口尺寸;
改变浇口形状(扇形浇口);
增大冷料穴;
增大分流道尺寸;
改变浇口位置;
改善排气。
(3)物料问题:
干燥物料;
去除物料中污染物。
9、怎样克服产品翘曲与收缩产品翘曲与过量收缩
通常是由于制品设计不善、浇口位置不好以及注塑条件所致。
(1)注塑问题:
加长注射周期间时;
不过量充模下增大注射压力;
不过量充模下加长注射时间;
不过量充模下加长全压时间;
不过量充模下增加注射量;
降低物料温度以减少翘曲;
使充模物料保持最小限度以减少翘曲;
使应力取向保持最小以减少翘曲;
增大注射速度;
减慢顶出速度;
制件退火;
制件在定型架上冷却;
使注射周期正常。
(2)模具问题:
改变浇口尺寸;
改变浇口位置;
增加辅助浇口;
增加顶出面积;
保持顶出均衡;
要有足够的排气;
增加壁厚加强制件;
增加加强筋及圆角;
校对模子尺寸。
制品翘曲与过量收缩对物料和模具温度来说是一对矛盾。物料温度高,制品收缩小,但翘曲大,反之制品收缩大、翘曲小;模具温度高,制品收缩小,但翘曲大,反之制品收缩大、翘曲小。因此,必须视制品结构不同解决其主要矛盾。
10、怎样控制产品尺寸
产品尺寸的变化是由于设备控制反常、注塑条件不合理、产品设计不好及物料性能有变化。
(1)模具问题:
不合理的模子尺寸;
制品顶出时变形;
物料充模不均;
充模料流中断;
不合理的浇口尺寸;
不合理的分流道尺寸;
模子造成的注射周期反常。
(2)设备问题:
加料系统不正常(柱塞式注压机);
螺杆停止作用不正常;
螺杆转速不正常;
背压调节不均;
液压系统止回阀不正常;
热电偶失灵;
温度控制系统不正常;
电阻电热圈(或远红外加热装置)不正常;
塑化容量不足;
设备造成的注射周期反常。
(3)注塑条件问题:
模温不均;
注射压力低,提高它;
充模不足,加长注射时间,加长全压时间;
料筒温度太高,降低它;
喷嘴温度太高,降低它;
操作造成的注射周期反常。
(4)物料问题:
每批物料性能有变化;
物料颗料大小无规律;
物料不干。
11、怎样防止产品粘贴模内
产品粘贴模内主要由于模塑不善顶出不足,注料不足以及不正确的模具设计。如果制品粘贴模内,注塑过程不可能正常。
(1)模具问题:
如果塑料粘贴模内是由于注料不足造成,不要采用顶出机构;
去除倒切口(陷槽);
去除凿纹、刻痕以及其他的伤痕;
改善模子表面的光滑性;
抛光模子表面动作方向应与注射方向一致;
增加斜度;
增加有效顶出面积;
改变顶出位置;
校核顶出机构的操作;
在深抽芯模塑中,增强真空破坏及气压抽芯;
模塑过程中检查模腔是否变形,模架是否变形;
检查开模时,模子有否偏移;
减小浇口尺寸;
增设辅助浇口;
重新安排浇口位置,旨在减少模腔内压力;
平衡多模槽的充模速率;
防止注射断流;
如果制件设计不善,重新设计;
克服模子造成的注塑周期反常。
(2)注塑问题:
增加脱模剂或改善脱模剂;
调正物料供给量;
降低注射压力;
缩短注射时间;
减少全压时间;
降低模温;
增加注射周期;
克服注塑条件造成的注塑周期反常。
(3)物料问题:
清除物料污染;
物料中加润滑剂;
干燥物料。
(4)设备问题:
修缮顶出机构;
如果顶出行程不足,加长它;
校对模板是否平行;
克服设备造成的注塑周期反常。
12、怎样克服塑料粘贴流道
塑料粘贴流道是由于注口与喷嘴圆弧接触面不良,浇口料未同制品一起脱模以及不正常的填料。通常,主流道直径要足够大,使制件脱模时浇口料仍未全部固化。
(1)流道与模具问题:
流道注口与喷嘴必须配偶好;
确保喷嘴喷孔不大于流道注口直径;
抛光主流道;
增加主流道锥度;
调正主流道直径;
控制流道温度;
增加浇口料拉出力;
降低模具温度。
(2)注塑条件问题:
采用流道切断;
减少注射供料;
降低注射压力;
缩短注射时间;
减少全压时间;
降低物料温度;
降低料筒温度;
降低喷嘴温度;
(3)物料问题:
清理物料污染;
干燥物料。
13、怎样防止喷嘴流涎
喷嘴流涎主要由于物料过热,粘度变小。
(1)喷嘴与模子问题:
采用弹簧针阀式喷嘴;
采用倒斜度喷嘴;
减小喷嘴孔;
增加冷料穴。
(2)注塑条件问题:
降低喷嘴温度;
采用流道切断;
降低物料温度;
降低注塑压力;
缩短注射时间;
减少全压时间。
(3)物料问题:
检查物料是否污染;
干燥物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