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tool札记

楼主(2024-10-12):
切削振动控制策略

1、通过增大机床-刀具系统结构的刚性与阻尼为手段抑制振动,主要的方法是改进结构与优化设计;

2、通过选择合理的铣刀来抑制振动,选择合适的刀具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铣削过程中的振动,采用正的刀具前角来改善铣刀的切削性能,不仅降低所消耗的动力,而且具有降颤振的效果。采用不等齿距铣刀,使每个刀齿切削的材料体积不相等,从而使切削系统的固有频率不断变化,这能起到抑制振动的作用;

3、通过改变切削过程中的刚性与阻尼,来抑制振动,主要是切削过程中改变和调整切削参数:转速、进给量;

4、通过对机床系统附加一套消振装置,如吸振器;

5、提高工件系统的动态刚性,通过合理的装夹方式,适当增加辅助支撑,可大大提高工件系统刚性。

延性钢断屑与毛刺控制

1、切削参数      控制切屑考虑四个因素:刀尖半径、切削深度、进给率、刀片槽型;单侧切削深度不能小于刀尖半径的2/3;

2、利用刀片技术     进给率要大于主切削刃宽度时,此充分发挥刀片槽型的前角和切削成形能力;当进给率小于主切削刃宽度时,产生的热量对刃口寿命不利;

3、正确的编程与走刀路线;

4、保持良好冷却。

机械加工的两大难题

工件材料的难加工特性、工件结构的难加工特性

主要体现:

工件结构、加工精度、表面质量

切削材料性能(化学、物理、力学)

切削特点(切削力、切削热、积屑瘤、硬化现象、刀具磨损)

加工条件(机床、夹具、刀具、工艺、冷却、操作、编程技术)

切削刀具进出口价格差异(2022年)

涂层刀片:3.97倍;      未涂层刀片:7.48倍;

攻丝工具:10.88倍;    铣刀:2.26倍;

镗铰刀:90.74倍;         超硬刀具:43.84倍。

材料切削加工性能评价四个主要指标

1、切削时的切削抗力与切削热;2、刀具使用寿命;3、切削后的表面粗糙度;4、断屑情况。

知名刀具商擅长的领域

山特维克:通用车刀与铣刀

号恩、伊斯卡:切刀、槽刀

泰珂洛:金属陶瓷、大进给铣刀

住友:CBN、金刚石

不二越:不锈钢高速钢钻头、齿轮刀具

三菱综合材料:超硬刀具、大进给与大切深铣刀

京瓷:金属陶瓷、MAGIC钻头

大昭和:刀柄、模块式镗刀

OSG:丝锥与铣刀

肯纳、伊斯卡:高温合金、不锈钢加工

车刀:山特维克、肯纳、山高、京瓷、三菱、维迪亚、伊斯卡、住友。

铣刀:山高、瓦尔特、山特维克、黛杰、OSG、三菱

丝锥;:OSG、埃莫克、钴领、Titex、弥满和

钻头:钴领、Titex、黛杰、NAIHI、住友

深孔钻:TBT、BOTEK

PCBN刀具

低含量CBN,用于连续切削

高含量CBN,用于断续切削

CBN含量升高,热传导性、断裂韧性、抗磨损性升高。

PCBN不推荐使用场合:

软刚:刀具寿命短,相比硬质合金刀具性价比低;

奥氏体及铁素体不锈钢:软且粘刀 ;

铁素体灰铸铁:软,粘刀,且容易发生化学腐蚀;

未淬硬铁素体灰铸铁:游离铁素体引起化学腐蚀;

高速钢:适用于连续切削,不适用于断续切削;

硬质合金:铣削时不适用,适用于车削。

高温合金加工最佳搭配

粗加工:陶瓷刀具;精加工:硬质合金

CBN刀具在高温切削方面应用较少。

常规加工切削速度比较

车削切削速度>铣削切削速度>钻削切削速度>铰削切削速度。

铣削加工优势

新铣削加工工:高速铣、插铣、大走刀小切深铣、斜坡铣、摆线铣、螺纹铣、螺旋插补铣。

新i型铣刀开发:高速铣刀、插铣刀、大走刀小切深铣刀、螺旋刃有大前角可转位铣刀片。

整体硬质合金铣刀:不等分齿、变螺旋角、变导程结构铣刀,难加工材料加工优势明显。

铣削优势:1、多刃刀具,相同余量,多刃担当

               2、断续切削,冷却效果,不存在切屑堵塞

               3、汽车曲轴,内铣,外铣,高速铣

               4、旋风铣

铣削断续切削的弊端:冲击会引起振动,但新型刀片形状与消振的铣刀结构、减振刀柄、薄片的切削厚度策略,以及科学开刀路径,大大降低振动的负面效应。

硬质合金铰刀切削参数

精镗刀切削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