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手记】数控车床出现DS0307(*)APC报警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4-10-12):
今日接到用户报修,数控车床出现DS0307(×)APC报警,无法正常使用,需要上门维修。

数控车床安装FANUC系统,一般使用1-2年时间,就会出现电池电压低报警。这是由于FANUC伺服电机编码器靠电池记忆位置。电机编码器位置如果丢失,很可能导致撞车,小则工件报废,大则卡盘、刀架损坏。所以机床系统显示屏出现电池电压低报警提示,就需要客户及时更换电机伺服驱动器电池。

更换电池分两种情况:

1、报警仅提示电池电压低。

2、电池电压低和参考点丢失同时出现。

处理方法:

⑴报警提示电池电压低。此刻只需购买同型号电池更换。更换电池的过程,机床系统必需处于开机状态。电池换好后关机再重新启动,再次回参考点,确认参考点位置的正确性。开始加工前,最好重新对一次刀,看刀具位置有没有发生偏移。

⑵电池电压低和参考点丢失同时出现。此刻同上步骤把驱动器电池更换好后,重新设置参考点。

设置参考点过程如下:

1)首先要把1815﹟4(APZ)置为0,使原点处于未确立状态。

2) 此时会有300号报警,要求重新确立参考点,这时使用手动或手轮方式使要设置参考点的轴电机转动1转以上,关机再重新启动。

3) 选择手动或手轮方式,把轴移动设定为参考点的位置。例如沈阳机床CAK50135d规格数控车参考点为(450,500)。

4) 选择MDI方式,把参数1815﹟4(APZ)置为1,关机再重新启动。

5) 此时300号报警消失,轴的参考点建立成功。

6) 关机再重新启动,再次回参考点,确认参考点位置的正确性。

注意:如果出现电池电压低报警,请及时找相关员现场处理。确保您的机床正常使用。

--内容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