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Brother/三菱M70 数控系统 主轴定位设定汇总

楼主(2024-10-12):
主轴定位

通常主轴只是进行速度控制,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也需要对主轴进行位置控制。例如:在加工中心上进行自动换刀时、镗孔加工中因工艺要求而需要让刀时,以及车床在装卡工件等时都需要主轴准确的停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轴定向功能。

        主轴定向功能就是NC发出定向命令,通过主轴上的位置传感器上的一转信号使主轴停止在一个确定的位置上,并向伺服电机位置环一样提供一定的保持力矩。

FANUC主轴定位设定方法
在更换完主轴、主轴电机、主轴编码器或定位偏位时,需要对主轴定位 重新设定;FANUC一般设定方法为:主轴定位矫正后,将诊断参数445内的数值写入到NC参数4073 4077内;

如果诊断参数445数值一直为0或复位后为0怎么办?

相关链接:

FANUC 诊断参数445不显示怎么办?

FANUC 主轴过热报警 怎么出来的?

FANUC 主轴放大器模块报警-详解

Brother主轴定位设定方法
Brother主轴定位设定方法为:

机械参数--系统1

5005参数:主轴栅极移动量;

数值写入参数后在MDI模式下,执行M19,检测主轴定位键是否偏移,反复修改参数矫正,直到主轴定位块与Y方向平行为止;

主轴:1脉冲=360°/4096≈0.088°

相关链接:

Brother机床原点设定方法

Brother机床间隙补偿小知识

三菱M70主轴定位设定方法

三菱M70数控系统主轴定位角度是3108

三菱m70的主轴定位角度调整方法:

将主轴定位键矫正后,按照以下步骤

1》进入【诊断画面】

2》按下【驱动器监视】

3》按下【主轴模块】

4》下翻页

5》找到【机械位置】

6》将此数值小数点后移两位(取整数)

进入维护画面---点击参数---参数编号---输入3108--输入密码:MPARA---修改参数---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