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技术》慕课学习笔记

楼主(2024-10-12):
第一章 绪论

1.数控技术,是采用(数字信号)对机电产品或设备进行控制的一种自动控制技术。

2.在用右手定则确定数控机床机床的坐标时,其中指、食指以及大拇指所指的方向分别是(Z、Y、X)。

3.数控机床主要由程序编制、数控装置、(伺服驱动系统)、(强电控制系统)、检测反馈系统和(机床本体)等六大部分组成。

4.数控机床的坐标系采用(右)手螺旋定则判定回转坐标轴A、B、C的正方向,根据ISO标准,在编程时采用工件相对静止而(刀具)运动的规则。

5.按所采用的伺服系统控制方式不同,可将数控机床分成开环、闭环和半闭环控制数控机床三大类(正确)。
第二章 数控系统及工作原理-数控插补、补偿原理

1.下面哪种设备不是CNC系统的输入设备(CRT显示器)。

2.脉冲当量的大小决定了加工精度,下面哪种脉冲当量对应的加工精度更高(
1um/脉冲)。

3.对已输入CNC装置的零件加工程序,可选择哪三种运行方式来运行(A.连续B.手动C.单段)。

4.逐点比较法是数据采样插补方法的一种(错误)。

5.用刀具体上与零件表面成形有密切关系的理想的或假想的点来描述刀具位置,这个点称为刀具的换刀点(错误)。
第二章 数控系统及工作原理-检测与驱动、CNC装置

1.用光栅位置传感器测量机床位移,若光栅栅距为0.01mm,θ=0.002 rad,则莫尔条纹的宽度W为(5mm)。

2.直线光栅是(一种能够间接检测直线位移的伺服系统反馈元件)。

3.步进电机采用三相六拍的通电方式,此时的步距角为30度(错误)。

4.脉冲编码器是一种旋转式脉冲发生器,能把机械角位移转换为(电脉冲)信号。
第二章 数控系统及工作原理-CNC PLC

1.多微处理器结构的CNC装置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CPU。按各CPU之间的关系又分为(分布)、(多主)和(主从)三种不同的结构。

2.单微处理器结构的CNC装置中只有一个CPU,集中控制和管理整个系统资源,通过分时处理的方式来实现各种数控功能(正确)。

3.独立型PLC在硬件和软件上均独立于CNC装置(正确)。

4.CNC装置的任务特点主要有 多任务、并行处理和实时性(正确)。
第三章 数控机床的机械结构-机床性能主传动系统

1.加工中心与其他数控机床的主要区别是(有刀库和自动换刀装置)。

2.下列哪种机床属于专门化机床(凸轮轴车床)。

3.数控机床的机械部分一般由(A.进给传动系统B.基础支承件C.主传动系统)辅助装置组成。

4.数控机床的主传动系统主要有(A.通过带传动的主传动B.电主轴C.主轴电机直接驱动主轴D.带有齿轮变速的主传动)用两个电机分别驱动主轴。

5.数控机床主传动系统的作用就是产生不同的主轴切削速度,以满足不同的加工条件要求(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