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数控初学者的学习笔记

楼主(2024-10-12):
一、数控加工工艺

先分析加工图纸,
选择夹具工装,然后找正;
选择刀具,然后对刀(确定坐标、刀补);
编制加工程序,输入机床内
首件试切(注意观察,别撞刀)
首件加工完后,用三坐标检验尺寸等是否合格,再对程序进行调试,无误后进行加工

    二、编程

%"1.绝对坐标:G90
       增量坐标:G91
       英制指定:G20
       米制指定: G21
       快速定位:G00
       直线插补:G01
       圆弧插补:G02/G03   X_Y_R_F_;(当圆心角小于180度,R为正值,相反则为负值):
       暂停指令:G04   P2000;(暂停2秒)

       工件坐标系: G54~G59
   2. M01   程序暂停、选择停止(需要按操作面板上的“选择停止”)4 Y. m: K$ y  e4 v
       M02    程序结束(不返回开头)
       M30    程序结束(返回开头)
       M03    主轴正转
       M04    主轴反转:
       M05    主轴停止
       M08    切削液开
       M09      切削液关
       M98     调用子程序
       M99     返回主程序
       M06     换刀指令

    3.刀具长度补偿:  G43   H_
                     取消:   G49
    4.刀具半径补偿:  G41/G42   D_(左补\右补)
                     取消:   G40

    5.固定循环:
                     G98\G99     G81/G83/G84/G76     X_Y_Z_R_Q_F_;(当攻丝时,Q表示每刀  下刀深度;当镗孔时,Q表示偏移量)
                     G80(取消循环)

     6.调用子程序:   ........
                         M98   Pxxxx  Lx ;(L表示调用次数,若一次则不用写) m/ A1 M7 e
                           ..........
                         M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