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员工常用的数控机床参数,收藏

楼主(2024-10-12):
1.手摇脉冲发生器损坏。
一台FANUC0TD数控车床,手摇脉冲发生器出现故障,使对刀不能进行微调,需要更换或修理故障件。当时没有合适的备件,可以先将参数900#3置“0”,暂时将手摇脉冲发生器不用,改为用点动按钮单脉冲发生器操作来进行刀具微调工作。等手摇脉冲发生器修好后再将该参数置“1”。 2.当机床开机后返回参考点时出现超行程报警。上述机床在返回参考点过程中,出现510或511超程报警,处理方法有两种: (1)若X轴在返回参考点过程中,出现510或是511超程报警,可将参数0700LT1X1数值改为+99999999(或将0704LT1X2数值修改为-99999999)后,再一次返回参考点。若没有问题,则将参数0700或0704数值改为原来数值。 (2)同时按P和CAN键后开机,即可消除超程报警。 3.一台FANUC 0i数控车床,开机后不久出现ALM701报警。从维修说明书解释内容为控制部上部的风扇过热,打开机床电气柜,检查风扇电机不动作,检查风扇电源正常,可判定风扇损坏,因一时购买不到 同类型风扇,即先将参数RRM8901#0改为“1”先释放ALM701报警,然后在强制冷风冷却,待风扇购到后,再将PRM8901改为“0;4. 维修常用参数4.1,701报警:系统风扇检测异常,把8109#0=1,可屏蔽此报警。4.2,设定绝对位置编码器:1815#4和1815#5,当机床要设置成为绝对位置编码器时,把1815#5=1,然后把该轴移动到0点位置,再把1815#4=1。如果设置不成功,请把该轴移动一段距离后,返回到原点,重新设定。
4.3,全闭环改半闭环:1815#1,把该参数设置成0,机床为半闭环。然后修改参数2084和2085,根据丝杠的螺距重新设定。
4.4,锁定机床SYSTEM按键:在SETTING 设置画面里,把参数3208#1=1。4.5,软超程报警:报警号为500或者501,把参数1320或者1321设置成9999999和-99999999,去掉报警后,把机床回到原点,然后输入原参数值,即可。出现此类故障,多发生在更换丝杠,电机或者重新输入参数。4.6,机床互锁信号:参阅参数3003说明,可以判断机床锁住不能动的原因。
4.7,中文显示:3102#3=1
4.8,伺服调整画面显示:3111#0=1;主轴监控画面:3111#1=1;操作者监控:3111#5
4.9,主轴定位:4077.用于调整主轴换刀位置。
4.10,不回零操作:机床如果不回零就能自动方式运行,把1005#0=1。4.11,宏程序保护:解除宏程序保护3202#0=0(8000-8999号);3202#4=0(9000-9999号)。
4.12,屏蔽串行主轴:有时候维修,需要隔离串行主轴,3701#1=1。
FANUC | 数控系统查询小工具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