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 数控系统的备份和读PLC密码方法

楼主(2024-10-12):
三菱M70系列系统文件的备份和恢复

三菱系统文件的备份步骤
1)将 IC 卡插入显示器前面的 IC 卡槽,同时按下紧急停止。

2)按下 →“维护”→“密码输入”(键入“MPARA”)→“所有备份”,进入备份和恢复界面。

3)按下“装置选择”→选择“存储卡”。当 M700 系列,IC 卡插在控制器上时,请选择“DS”。

4)选择完装置后,按下“备份”→“INPUT”→“Y”,此时屏幕显示“备份执行中”。

5) 当备份完成,屏幕上会显示“备份完成”,备份的资料存放于 IC 卡内

[BACKUP_MANUAL]文件夹内。

文件夹内有:

USERPLC.LAD

三菱系统文件的恢复步骤

1)将存有[BACKUP_MANUAL]文档的 IC 卡插入显示器前面的 IC 卡槽。

2)按下 →“维护”→密码输入“MPARA”)→“所有备份”进去备份和恢复界面。

3)按下“装置选择”→选择“存储卡”。当使用 M700 系列,IC 卡插在控制器上时,请选择“DS”。

4)选择完装置后,按下“恢复”→“INPUT”→“Y”,此时屏幕显示“PLC RUN。要 STOP 吗?(Y/N)”

5)按下“Y”→“INPUT”,此时屏幕会显示“恢复执行中”,当恢复完成屏幕会显示“恢复结束”。

6)重起 NC 电源,确认相关机械动作是否正常。

如何读取三菱PLC密码?

1)将备份出来的[BACKUP_MANUAL]文档拷贝到电脑上

2)打开→PLC破解助手软件

3)打开三菱M7/M8 PLC破解工具

4)点击打开PLC文件,找到[BACKUP_MANUAL]文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