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易用的以太网数据采集卡应用开发之C#

楼主(2024-10-13):
今天,正运动小助手给大家分享一下以太网IO卡之ECI0016PA系列数据采集卡的用法,C#语言进行ECI数据采集卡的开发以及测试多个IO读写的交互速度,以及示波器曲线采集。

硬件介绍
ECI0016PA/ECI00PAB等ECI0系列运动控制卡支持以太网、RS232通讯接口和电脑相连,接收电脑的指令运行,可以通过CAN总线连接各个扩展模块,从而扩展输入输出点数。ECI0016PAB与ECI0016PA区别:ECI0016PAB支持脱机Basic语言。

ECI0016PA\ECI0016PAB 数据采集卡
ECI0016PA/ECI0016PAB等ECI0系列采用了优化的网络通讯协议,可以实现实时的逻辑控制和IO状态的监控。

ECI0016PA/ECI0016PAB等ECI0系列IO卡的应用程序可以使用VC、VB、VS、C++、C#等软件开发,程序运行时需要动态库zmotion.dll,调试时可以将RTSys软件同时连接控制器,从而方便调试、方便观察。

ECI0016PA/ECI0016PAB产品特点

ECI0016PA/ECI0016PAB基本资源8个NPN输入,8个NPN输出,12个模拟量输入(16位分辨率,-10V-+10V量程),2个模拟量输出(12位分辨率,-10V-+10V量程)。

ECI0016PA,在默认未连接,默认自带浮地值2.5V左右浮地值,这个不具参考意义,连接到负载之后,以得到的电压为准。

ECI0016PA以太网的通讯交互速率,一万次以太网网络获取基本资源(ps:板子上12个AD,2个DA,8个IN,8个OUT为基本硬件资源)为7秒,也就是平均1次获取资源信息小于1ms左右(实际通讯效率与网卡有关),如果获取传输资源信息减少则通讯速率可提升至更快。

ECI0016PAB,可支持掉线检测,软件掉线,板卡自动置位输出;板卡掉线,软件层可以通过定时心跳检测,获取掉线情况等。

接线参考
1、通用输入口电路图

2、通用输入口接线参考图

3、通用输出口电路图

4、通用输出口接线参考图

5、模拟量输入输出规格

6、模拟量输入输出接线参考图

7、控制器基本信息

ZCAN扩展方法

1、当ECI0016PA本体所带的IO数量不满足使用时,可通过ZCAN把ECI0016PA当成主站,搭配ZIO扩展版扩展所需IO数量。
ECI0016PA当主站接线示意图如下:

ECI0016PA控制卡采用双电源供电,ZIO扩展模块采用双电源供电,使用时扩展模块的主电源和控制卡的主电源可共用一路电源。ECI0016PA控制卡和ZIO扩展模块用不同电源供电时,控制卡电源GND要连接扩展模块电源的GND,否则可能烧坏CAN。

CAN总线上连接多个ZIO扩展模块时,在CAN总线的左右两端各接一个120欧的电阻,对于具有8位拨码的扩展模块,终端电阻可通过拨码实现。
2、当有别的主卡,不需要ECI0016PA当主站,想把ECI0016PA的资源扩展到主卡上,搭配主卡使用时,可以把ECI0016PA当成从站扩展上去。ECI0016PA当成从站接线示意图如下:

CAN总线上连接多个ZIO扩展模块时,在CAN总线的左右两端各接一个120欧的电阻,对于具有8位拨码的扩展模块,终端电阻可通过拨码实现。为保证通讯质量,请使用双绞屏蔽线,屏蔽层接地,控制器和扩展模块内部电源请使用同一个电源。
因为ECI0016PA没有拨码开关,所以当ECI0016PA设置为从站时,需用RTSys软件连接到ECI0016PA板卡,手动设置从站ID。
CANIO_ADDRESS = 1  '设置CAN ID为1,此时为从端,波特率500Kbps,作为ZCAN从站使用,IO起始地址为32(16+16*1).CANIO_ADDRESS = 2 '设置CAN ID为2,此时为从端,波特500Kbps,作为ZCAN从站使用,IO起始地址为48(16+16*2).CANIO_ADDRESS = 3  '设置CAN ID为3,此时为从端,波特500Kbps,作为ZCAN从站使用,IO起始地址为64(16+16*3).CANIO_ADDRESS = 4 '设置CAN ID为4,此时为从端,波特500Kbps,作为ZCAN从站使用,IO起始地址为80(16+16*4).CANIO_ADDRESS = 2 +256 '设置CAN ID为2,此时为从端,波特250Kbps,作为ZCAN从站使用,IO起始地址为48(16+16*2).CANIO_ADDRESS = 2 +512 '设置CAN ID为2,此时为从端,波特125Kbps,作为ZCAN从站使用,IO起始地址为48(16+16*2).CANIO_ADDRESS = 2+768 '设置CAN ID为2,此时为从端,波特1Mbps,作为ZCAN从站使用,IO起始地址为48(16+16*2).

C#语言进行ECI IO控制卡的开发
1.在VS2010菜单“文件”→“新建”→“项目”,启动创建项目向导。

2.选择开发语言为“Visual C#”和.NET Framework 4以及Windows窗体应用程序。

3.找到厂家提供的光盘资料里面的C#函数库,路径如下(32位库为例)。
1)进入厂商提供的光盘资料找到“04PC函数”文件夹,并点击进入。

2)选择“函数库2.1”文件夹。

3)选择“Windows平台”文件夹。

4)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的函数库,这里选择32位库。

5)解压C#压缩包,里面有C#对应的函数库。

6)函数库具体路径如下。

4.将厂商提供的C#的库文件以及相关文件复制到新建的项目中。
1)将zmcaux.cs文件复制到新建的项目里面中。

2)将zaux.dll和zmotion.dll文件放入bin\debug文件夹中。

5.用vs打开新建的项目文件,在右边的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点击显示所有文件,然后鼠标右击zmcaux.cs文件,点击包括在项目中。

6.双击Form1.cs里面的Form1,出现代码编辑界面,在文件开头写入using cszmcaux,并声明控制器句柄g_handle。

7.OCX控件注册。zmotion.dll,ZScope.lib、ZScope.ocx放到C盘文件目录下,然后管理员权限打开CMD,发送regsvr32 C:\ZScope.ocx注册控件,注册成功,会弹窗提示。

8.工具栏添加COM组件。工具→选择工具箱项→COM组件→勾选ZScope组件→确定。

9.至此,项目新建完成,可进行C#项目开发。

PC函数介绍

1、PC函数手册可在光盘资料查看,具体路径如下。

2、链接控制器,获取链接句柄。

指令11
ZAux_FastOpen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FastOpen(int type, char *pconnectstring, uint32 uims ,ZMC_HANDLE * phandle)

指令说明

与控制器建立连接, 可以指定连接的等待时间

输入参数

参数名

描述

type

连接类型

type: 1-COM 2-ETH 4-PCI 5-LOCAL

pconnectstring

连接字符串:

COM口号/IP地址

uims

连接超时时间 uims;单位ms

输出参数

参数名

描述

phandle

控制器连接句柄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串口连接:

ZMC_HANDLE  phandle;//控制器连接句柄

Char comID[32]= "0";//串口ID

ZAux_FastOpen(1, comID,1000 ,&phandle);

网口连接例子:

ZMC_HANDLE  phandle;//控制器连接句柄

Char EthID[32]= "192.168.0.11";//网口ID

ZAux_FastOpen(2, EthID,1000 ,&phandle);

LOCAL接口连接例子:

ZMC_HANDLE  phandle;//控制器连接句柄

ZAux_FastOpen(5, "LOCAL1",1000,&phandle);

详细说明

type设置为5,zmotion.dll 版本要在 3.8.8.50 以上。

3、快速读取多个输入口当前状态接口说明。

指令200
ZAux_GetModbusIn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GetModbusIn (ZMC_HANDLE handle,int ionumfirst, int  ionumend, uint8 * pValueList);

指令说明

快速读取多个当前的输入状态

输入参数

参数名

描述

handle

连接句柄

ionumfirst

IN起始编号

ionumend

IN结束编号

输出参数

参数名

描述

pValueList

位状态,按位存储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多个IO读取

详细说明

Modbus方式获取出来的状态是未反转前的状态。如果有用INVERT_IN反转,读取的状态可能就是不对的
4、快速读取多个输出口当前状态接口说明。

指令201
ZAux_GetModbusOut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GetModbusOut (ZMC_HANDLE handle,int ionumfirst, int  ionumend, uint8  * pValueList);

指令说明

快速读取多个当前的输出状态。Modbus方式获取出来的状态是未反转前的状态。如果有用INVERT_IN反转,读取的状态可能就是不对的

输入参数

参数名

描述

handle

连接句柄

ionumfirst

OUT起始编号

ionumend

OUT结束编号

输出参数

参数名

描述

pValueList

位状态,按位存储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多个IO读取

详细说明

Modbus方式获取出来的状态是未反转前的状态。如果有用INVERT_IN反转,读取的状态可能就是不对的

C#快速读取多个IO状态的测试例程
1.例程界面

2.相关代码
(1)链接按钮的事件处理函数中调用链接控制器的接口函数ZAux_FastOpen(),与控制器进行链接,链接成功后定时器2,自动监控控制器的IO以及模拟量状态。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459947905035550720//链接privatevoidbutton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LinkType = comboBox1.Text;if (LinkType == "网口")    {byte[] tempbuff = newbyte[257];               //接收的返回的字符if (g_handle == (IntPtr)0)        {            Adrr = comboBox2.Text;if (System.Text.RegularExpressions.Regex.IsMatch(Adrr, "[0-9]{1,3}\\.[0-9]{1,3}\\.[0-9]{1,3}\\.[0-9]{1,3}")) //网口字符串格式判断            {string[] ips = Adrr.Split('.');if (ips.Length == 4 || ips.Length == 6)                {if (System.Int32.Parse(ips[0]) < 256 && System.Int32.Parse(ips[1]) < 256 & System.Int32.Parse(ips[2]) < 256 & System.Int32.Parse(ips[3]) < 256)                    {//ret = zmcaux.ZAux_OpenEth(Adrr, out g_handle);                        ret = zmcaux.ZAux_FastOpen(2, Adrr, 1000, out g_handle);if (0 != ret)                        {                    MessageBox.Show("找不到控制器");return;                    }this.Text = "简单易用的以太网模拟量采集控制卡(已连接,连接方式:网口)";                    axZScope1.SetControllerIP((int)IPToUInt64(Adrr));//axZScope1.SetControllerIP(100772032);                }else                {                    MessageBox.Show("Ip地址输入格式错误!");return;                }            }else            {                MessageBox.Show("Ip地址输入格式错误!");return;            }        }else        {            MessageBox.Show("Ip地址输入格式错误!");return;        }    }}else{byte[] tempbuff = newbyte[1024];               //接收的返回的字符if (g_handle == (IntPtr)0)    {        ret = zmcaux.ZAux_FastOpen(1, comboBox2.Text, 1000, out g_handle);        f (0 != ret)        {            MessageBox.Show("找不到控制器");return;        }this.Text = "简单易用的以太网模拟量采集控制卡(已连接,连接方式:串口)";        StringBuilder radBuff= new StringBuilder(2048);        ret=zmcaux.ZAux_Execute(g_handle, "?IP_ADDRESS", radBuff, 2048);if (ret == 0)        {int ival = Convert.ToInt32(radBuff.ToString());            axZScope1.SetControllerIP(ival);        }    }}//加载心跳配置文件,若ECI0016PAB(脱机版本支持)float pfValue=0;int times = 0;    StringBuilder radBuff1= new StringBuilder(2048);    StringBuilder radBuff2= new StringBuilder(2048);    StringBuilder radBuff3= new StringBuilder(2048);    zmcaux.ZAux_GetControllerInfo(g_handle, radBuff1, radBuff2, radBuff3);    textBox12.Text = radBuff1.ToString();    ret = zmcaux.ZAux_Direct_GetUserVar(g_handle, "Heart_Time", ref pfValue);//获取板卡脚本(basic)变量,确认脚本有无加载if (ret!=0)    {        textBox1.Text="未加载";        textBox2.Text = "未加载";    }else    {        ret = zmcaux.ZAux_Direct_GetVariableInt(g_handle, "Heart_StarFlag", ref Sys_HeartStarFlag);//获取心跳是否启用        ret += zmcaux.ZAux_Direct_GetVariableInt(g_handle, "Heart_Time", ref times);//超时时间        ret += zmcaux.ZAux_Direct_GetVariableInt(g_handle, "OutList_Address", ref Sys_HeartModbusStar);//急停OUTmodbus_long起始地址(Ps:3系列以下,自定义变量为24位浮点数,32位精度丢失,用modbus_long来代替)        ret += zmcaux.ZAux_Modbus_Get4x_Long(g_handle, 0, 4, Sys_HeartIo);if (ret != 0)        {            MessageBox.Show("err:心跳参数获取异常!");        }if (Sys_HeartStarFlag == 1)        {            textBox1.Text = "启用";        }else        {            textBox1.Text = "未启用";        }        textBox2.Text = times.ToString();        textBox4.Text = Sys_HeartModbusStar.ToString();        List_Draw(sender, e);    }}    (2)通过定时器,监控控制器的多个IO状态,以及模拟量状态。以下演示,实际接线把OUT0接入到了IN0,DA0接入到了AD0,即操作OUT0以及DA0时,对应的输入会有变化。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459958858863099904publicvoiddraw_io(){if (g_handle != (IntPtr)0)    {        Graphics g = this.groupBox4.CreateGraphics();        Pen redPen = new Pen(Color.FromArgb(245, 115, 103), 13);//红色        Pen greenPen = new Pen(Color.FromArgb(132,239,109), 13);//绿色        Font drawFont = new Font("Arial", 9);        SolidBrush drawBrush = new SolidBrush(Color.Black);//画刷颜色        zmcaux.ZAux_GetModbusIn(g_handle,0,7,in_state);        zmcaux.ZAux_GetModbusOut(g_handle, 0, 7, out_state);for (int i = 0; i < 8; i++)        {if (((in_state[0] >> i) & 1) == 1)            {                g.DrawEllipse(greenPen, new Rectangle(60 + 50 * i, 38, 13, 13));   //红色,无信号                g.DrawString("IN" + i.ToString(), drawFont, drawBrush, new PointF(55 + 50 * i, 38));            }else            {                g.DrawEllipse(redPen, new Rectangle(60 + 50 * i, 38, 13, 13));   //红色,无信号                g.DrawString("IN" + i.ToString(), drawFont, drawBrush, new PointF(55 + 50 * i, 38));            }if (((out_state[0] >> i) & 1) == 1)            {                btn.BackColor = Color.FromArgb(132, 239, 109);                btn.Checked = true;            }else            {                btn.BackColor = Color.FromArgb(245, 115, 103);                btn.Checked = false;            }        }    }}//定时器2privatevoidtimer2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if (g_handle != (IntPtr)0)    {        draw_io();int iret = zmcaux.ZAux_Direct_GetAD(g_handle,  Convert.ToInt32(comboBox3.Text), ref mAd_rVal);if (iret == 0)        {            textBox5.Text = mAd_rVal.ToString();            mAd_rVal1 = ((mAd_rVal - 32768) / 32768)*10;            textBox8.Text = mAd_rVal1.ToString();        }else        {            textBox5.Text = "err";            textBox8.Text = "err";        }        iret = zmcaux.ZAux_Direct_GetDA(g_handle, Convert.ToInt32(comboBox4.Text), ref mDa_rVal);if (iret == 0)        {            textBox6.Text = mDa_rVal.ToString();            mDa_rVal1 = ((mDa_rVal - 2047) / 2048) * 10;            textBox7.Text = mDa_rVal1.ToString();        }else        {            textBox6.Text = "err";            textBox7.Text = "err";        }    }}(3)心跳检测脚本加载,心跳启动后,软件掉线,板卡自动打开设置输出口,板卡掉线,软件检测弹窗。(ECI0016PA不支持)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459970482789433356
①配置加载:
//配置加载privatevoidbutton9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if (g_handle != (IntPtr)0)    {string currentPath = System.AppDomain.CurrentDomain.BaseDirectory;        m_FilePath = currentPath + "config\\Heartbeat.bas";// MessageBox.Show(m_FilePath);//获取软件目录下的心跳bas文件        ret = zmcaux.ZAux_BasDown(g_handle, m_FilePath, 1);   //心跳下载到ROMif (0 != ret)        {            MessageBox.Show("心跳下载到ROM失败");return;        }else        {            Thread.Sleep(1000);//延时1S,确保程序加载完成int times = 0;            ret = zmcaux.ZAux_Direct_GetVariableInt(g_handle, "Heart_StarFlag", ref Sys_HeartStarFlag);//获取心跳是否启用if (ret != 0)            {                MessageBox.Show("err:心跳参数获取异常!");return;            }            ret = zmcaux.ZAux_Direct_GetVariableInt(g_handle, "Heart_Time", ref times);//超时时间if (ret != 0)            {                MessageBox.Show("err:心跳参数获取异常!");return;            }            ret = zmcaux.ZAux_Direct_GetVariableInt(g_handle, "OutList_Address", ref Sys_HeartModbusStar);//急停OUTmodbus_long起始地址(Ps:3系列以下,自定义变量为24位浮点数,32位精度丢失,用modbus_long来代替)if (ret != 0)            {                MessageBox.Show("err:心跳参数获取异常!");return;            }            ret = zmcaux.ZAux_Modbus_Get4x_Long(g_handle, 0, 4, Sys_HeartIo);if (ret != 0)            {                MessageBox.Show("err:心跳参数获取异常!");return;            }if (Sys_HeartStarFlag == 1)            {                textBox1.Text = "启用";            }else            {                textBox1.Text = "未启用";            }            textBox2.Text = times.ToString();            textBox4.Text = Sys_HeartModbusStar.ToString();            List_Draw( sender,  e);            MessageBox.Show("心跳配置文件下载到ROM成功!");        }    }else    {        MessageBox.Show("未链接!");    }}②心跳启停://心跳启动privatevoid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Sys_HeartIo[0] = 0;for (int i = 0; i < 8; i++)    {if (Convert.ToInt32(dataGridView1.Rows.Cells["Column1"].Value) == 1)        {            Sys_HeartIo[0] = (Sys_HeartIo[0]) | (1 << i);        }    }ushort start = (ushort)Convert.ToInt32(textBox4.Text);    ret = zmcaux.ZAux_Modbus_Set4x_Long(g_handle, start, 4, Sys_HeartIo);if (ret != 0)    {        MessageBox.Show("启动失败!");return;    }int iret = zmcaux.ZAux_Direct_SetUserVar(g_handle, "Heart_StarFlag", 1);      //发送心跳信号if (ret != 0)    {        MessageBox.Show("启动失败!");return;    }    textBox1.Text = "启用";    timer1.Interval = Convert.ToInt32(textBox3.Text);    timer1.Enabled = true;//使能定时器1}//心跳关闭privatevoid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timer1.Stop();    textBox1.Text = "未启用";}③软件心跳扫描://定时器1privatevoidtimer1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if (g_handle != (IntPtr)0)    {int iret = zmcaux.ZAux_Direct_SetUserVar(g_handle, "Heart_Status", 0);      //发送心跳信号if (iret == 3402 || iret > 20000)    //通信超时或链接断开        {//PC通信异常            Sys_HeartAddNum++;if (Sys_HeartAddNum > 3)            {                g_handle = (IntPtr)0;this.Text = "简单易用的以太网模拟量采集控制卡";                textBox1.Text = "未启用";                timer1.Enabled = false;//定时器1                MessageBox.Show("链接断开!");            }        }else        {            Sys_HeartAddNum = 0;        }    }}④板卡内部basic扫描:'*************************************心跳相关变量定义************************GlobalHeart_StarFlag           '通讯标识变量GlobalHeart_Status           '通讯标识变量GlobalCONST Heart_Time=200       '心跳超时时间GlobalHeart_OutNum          '急停OP数量GlobalOutList_Address          '急停OUTmodbus_long起始地址(Ps:3系列以下,自定义变量为24位浮点数,32位精度丢失,用modbus_long来代替)GLOBALCONST cVer=CONTROLHeart_StarFlag =-1Heart_Status = 0Heart_OutNum = 10OutList_Address =0dimi,jWHILE TRUEWAITuntil Heart_StarFlag = 1    '等待PC软件连接waHeart_Time            'PC连接之后,延时一个超时时间,避免上位ifcVer>0 and cVer<2619 THEN  'eci1408,2418,2618不支持modbus用法WHILE TRUEif Heart_Status = 0 then  Heart_Status = 1      '等待PC上修改通讯变量ticks = Heart_Time                    '超时判断处理,等待PC上修改Heart_Flag = 0WAITuntil ticks < 0 or Heart_Status=0 ifHeart_Status = 1 THENRAPIDSTOP(2)WAIT IDLEfor i = 0 to  3                    for j=0 to 31                        if ((MODBUS_LONG(OutList_Address+i*2)>>j)and 1) THEN                        op(i*32+j, ON)                        ELSE                        op(i*32+j, OFF)                        ENDIFNEXTnextHeart_StarFlag=-1Heart_Status = 0EXITWHILEEndifWENDELSEWHILE TRUEif Heart_Status = 0 then  Heart_Status = 1      '等待PC上修改通讯变量ticks = Heart_Time                    '超时判断处理,等待PC上修改Heart_Flag = 0WAITuntil ticks < 0 or Heart_Status=0 ifHeart_Status = 1 THENRAPIDSTOP(2)WAITIDLEfor i = 0 to  3MODBUS_BIT(20000+i*32,20031+i*32)=MODBUS_LONG(OutList_Address+i*2)nextHeart_StarFlag=-1Heart_Status = 0EXITWHILEEndifWENDENDIFWENDend
(4)DA波形仿真测试。实际接线把DA0接入到了AD0,即操作DA0时,对应的AIN也会有变化。此操作,操作DA0,模拟一个幅值为+-10V,周期在400ms左右的一个正弦波形。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459956280389550087//DA输出波形模拟privatevoidbutton6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if (g_handle != (IntPtr)0)    {// 定义参数int  tmp= Convert.ToInt32(comboBox4.Text);// 创建线程,并在lambda表达式中使用参数        Thread t = new Thread(() =>        {// 在这里可以使用myParameter            ret = zmcaux.ZAux_Direct_SetDA(g_handle, tmp, 0);if (ret != 0)            {                MessageBox.Show("设置失败!");return;            }            zmcaux.ZAux_Trigger(g_handle);for (int i = 0; i < 799; i++)            {                mDa_wVal = (float)(2047 * Math.Sin((Math.PI * i) / 100) + 2048);                zmcaux.ZAux_Direct_SetDA(g_handle, tmp, mDa_wVal);                Thread.Sleep(1);            }            MessageBox.Show("模拟完成!");        });        t.Start();    }}(5)网口通讯速率验证。

//通讯速度测试函数privatevoidbutton7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StringBuilder radBuff = new StringBuilder(20480);    String tmp="?IN(0,8)\n";    //获取卡上的所有IN    tmp = tmp + "?OP(0,8)\n";   //获取卡上所有OUT状态int i;for (i = 0; i < 12; i++)    //获取卡上所有AIN值    {        tmp = tmp + "?AIN(" + i.ToString() + ")\n";    }for (i = 0; i < 2; i++) //获取卡上所有Aout值    {        tmp = tmp + "?AOUT(" + i.ToString() + ")\n";    }    DateTime beforeDT = System.DateTime.Now;int k = 0;for (i = 0; i < 10000; i++)    {        ret = zmcaux.ZAux_DirectCommand(g_handle, tmp, radBuff, 20480);//一次通讯,获取卡上所有硬件资源状态if (ret != 0)        {            k++;        }    }    DateTime afterDT = System.DateTime.Now;    TimeSpan ts = afterDT - beforeDT;//总耗时 ms    textBox10.Text = ts.TotalMilliseconds.ToString("0.00");    MessageBox.Show("失败次数:" + k.ToString());}privatevoidbutton8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StringBuilder radBuff = new StringBuilder(20480);int i;    String tmp = "?IN(0,32)\n";    //获取卡上的所有INint k;for (i = 1; i < 8; i++)    //获取卡上所有AIN值    {        k = i * 32;        tmp = tmp + "?IN(" + k.ToString() + ",32)\n";    }    tmp = tmp + "?IN(256,16)\n";for (i = 0; i < 8; i++)    //获取卡上所有AIN值    {        k = i * 32;        tmp = tmp + "?OP(" + k.ToString() + ",32)\n";    }    tmp = tmp + "?OP(256,16)\n";int length = tmp.Length;for (i = 0; i < 64; i++)    {        tmp = tmp + "?AIN(" + i.ToString() + ")\n";        tmp = tmp + "?AOUT(" + i.ToString() + ")\n";        length = tmp.Length;if (length > 1000)  //在线命令,每次最多发送1000个字节        {break;        }    }    DateTime beforeDT = System.DateTime.Now;    k=0;for (i = 0; i < 10000; i++)    {        ret = zmcaux.ZAux_DirectCommand(g_handle, tmp, radBuff, 20480);//一次通讯,获取卡上所有硬件资源状态if (ret!=0)        {            k ++;        }    }    DateTime afterDT = System.DateTime.Now;    TimeSpan ts = afterDT - beforeDT;//总耗时 ms    textBox11.Text = ts.TotalMilliseconds.ToString("0.00");    MessageBox.Show("失败次数:"+k.ToString());}

交互速度测试结果

1.基本资源获取耗时/ms(万条函数获取ECI0016PA的基本资源,8个IN,8个OUT,12个AIN,2个DA)。

2.极限资源获取耗时/ms(万条函数获取ECI0016PA的极限资源,最大272个IN,272个OUT,拼接DA/AD,达到一次通讯字符串极限长度1000个字节)。

完整代码获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