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雷赛运动控制卡DMC2410入门篇

楼主(2024-10-13):
随着机器人的发展,运动控制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运动控制的实现方式很多,包括PLC,运动控制器以及运动控制卡,这三种方式各有利弊,这里主要介绍通过雷赛运动控制卡来实现的控制,对第一次使用雷赛板卡的人来说,有着借鉴作用。

      雷赛板卡型号很多,这里选择的是DMC2410,主要在于他的性价比,其他型号也是同样的原理,套装包括一个DMC2410板卡(两根排线)、2根DB37的线、1根DB68的线再加个一个接线盒ACC2410,网上买了一套步进驱动器和电机,这样硬件就差不多齐全了。

       由于板卡一般都是PCI接口,所以笔记本是不支持的,台式机也要看下是否支持PCI接口,PCI接口一般是白色的插槽,分两段,大概3/7分,接口是防呆的。

     【1】板卡插入工控机中,这里会涉及到DMC2410板卡及两根排线

【2】接线盒接线,左边分别是两根DB37和一根DB68电缆和电脑进行连接,两根DB37无区分,只要能正常连接上就没问题,右边接了一组电源和一组急停,急停如果用不到可以不接,但是电源一定要接。

【3】驱动器接线,从左到右依次是24V电源(2根),电机接线(4根),脉冲正,脉冲负,方向正,方向负,使能可以不用接

【4】由于接口为DB25,无法直接接线,因此买了一个转换接头,按照序号接法如下:上左是1号端子接0V,上中是7号端子5V接PUL+和DIR+,上右是11号端子接PUL-,下左是22号端子接DIR-,下右是24V+,这里采用的是共阳极接法。

【5】最后接上电机线,电机接线没什么好说的,按照说明书,将驱动器A+ A- B+ B-接到电机上,第一次可以查说明书。

【6】接线完成之后,要进行测试,首先要安装驱动,驱动正确安装的依据是打开自带软件能检测到板卡,然后使用这个测试软件就可以驱动电机转动了。

测试没问题之后,后面就可以自己写代码实现电机的转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