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变频器运行模式的介绍

楼主(2024-10-13):
三菱变频器运行模式的介绍

在生产车间里经常会用到变频器调速,而有些客户对三菱变频器操作不熟悉,在使用三菱变频器时不知道如何设置,才能让变频器动起来。

本文就三菱变频器的运行模式进行简单的介绍,通过本文学会使用变频器。

运行模式是指对输入变频器的启动指令和频率指令的位置进行指定。

外部运行模式:使用控制电路端子,通过设置在外部的电位器或开关等输入启动指令和频率指令

PU运行模式:使用操作面板、参数模块输入启动指令和频率指令

网络运行模式(NET运行模式):使用RS-485通讯、Ethernet通讯和通讯选件,输入启动指令和频率指令

几种运行模式的介绍

一、PU运行模式/外部运行模式(Pr.79=“0(初始值)”)

Pr.79=“0(初始值)”可通过操作面板的[PU/EXT]键进行PU运行模式/外部运行模式。

①当操作面板的PU灯亮起,说明变频器处于PU运行模式(相当Pr.79=“1”),通过操作面板进行参数修改、频率设定、变频器启动与停止。

②当操作面板的EXT灯亮起,说明变频器处于外部运行模式(相当Pr.79=“2”),操作面板不能修改参数(仅个别参数可以)、变频器启动与停止。

如果需要频繁变更参数这种场合,可以将设定值设为“0”(即可通过操作面板的[PU/EXT]键轻松地变更为PU运行模式,方便修改参数。

二、PU运行模式(Pr.79=“1”)

①Pr.79=“1”是PU运行模式固定,仅通过操作面板和参数模块的按键操作发出启动指令和频率指令时,外部操作无效。

②选择Pr.79=“1”,则接通电源时切换到PU运行模式。无法变更至其他运行模式。

三、外部运行模式(Pr.79=“2”)

Pr.79=“2”是外部运行模式固定,仅通过STF、STR信号作为启动指令,使用至端子2、4的电压、电流信号以及多段速信号、JOG信号等作为频率指令,面板操作无效。

四、PU/外部组合运行模式1(Pr.79=“3”)

①通过操作面板和参数模块输入频率指令、通过外部启动开关输入启动指令

②选择Pr.79=“3”。无法变更至其他运行模式

③通过多段速设定以外部信号输入了频率时,将优先于PU的频率指令。或在AU为ON时切换为端子4的指令信号

注:Pr.79=“3”时,频率指令权的优先顺序为“多段速运行(RL/RM/RH/REX信号)>PID控制(X14信号)>端子4模拟量输入(AU信号)>设定频率(PU数字输入)”

五、PU/外部组合运行模式2(Pr.79=“4”)

①通过外部的电位器以及多段速、JOG信号等输入频率指令,使用操作面板和参数模块的按键操作输入启动指令

②选择Pr.79=“4”。无法变更至其他运行模式

六、网络运行模式(NET运行模式)

通过下表所示Pr.340与Pr.79进行组合,就可以实现网络运行模式

例如Pr.340=1,Pr.79=0/2/6或Pr.340=10,Pr.79=0/2/6

总结

三菱变频器的几种运行模式各有特点,能够满足不同工业现场的需求。实际使用时,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操作需求选择合适的运行模式,以充分发挥三菱变频器的性能优势。

同时,定期对变频器进行检查和维护也是确保其长期稳定运行的关键。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