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R-Configurator2读写三菱变频器参数

楼主(2024-10-13):
FR-Configurator2

读写三菱变频器参数

软件:电脑安装三菱FR-Configurator2软件

硬件:USB-485串口工具一条,此次使用为宇泰UT-890K串口数据线

插上串口工具到电脑上,找到串口工具在电脑上的COM口编号

制作串口与变频器RJ45口上的连接线

  • 以下为D700 E800 CS8接线

  • 以下为A800 F800系列接线

RDA1与SDA1短接至485+,RDB1与RDA1短接至485-

打开FR-Configurator2软件

选择连接路径及自动搜索变频器

识别到变频器后站号下面会出现相应变频器型号

选中站号0的行点击[确定]

在线状态

离线状态

更改参数

[批量读取]->从变频器时将所有参数读取出来

[读取]->从变频器时将单个选中参数读取出来

[批量写入]->所有参数写入至变频器

[写入]->单个选中参数写入至变频器

**也可通过筛选功能对某些特定功能类参数进行选择性修改

注意事项:如果变频器改过通讯协义如MODBUS,则不可以通过该软件进行连接,若是变频器只更改过站号与波特率,软件只需更改相对应的波特率即可(站号会在连接时进行自动检索)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