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5U PLC的固件升级

楼主(2024-10-13):
前言

有时候我们需要使用PLC的某个功能,下载发现PLC错误提示,提示不支持此功能,如果遇到此种情况那就需要我们查看一下PLC的固件版本,确认一下固件版本支不支持用到的功能,如果不支持就需要进行固件升级,注意查看一下PLC的生产日期,不是所有的PLC都可以升级最新版本的,本文就固件升级进行说明。

事前准备

①从三菱电机FA网站上下载与执行固件更新机型相符的固件更新信息
各种升级固件可以从这下载:https://www.mitsubishielectric.c ... /cnt/plc/index.html

②解压固件更新信息(ZIP文件)

③使用计算机将存有固件更新文件和Web页更新文件的“$MELPRJ$”文件夹直接保存至SD存储卡的根文件夹下。SD存储卡内已经存在“$MELPRJ$”文件夹时,请删除“$MELPRJ$”文件夹后再保存。

④当设置了禁用固件更新时,要取消禁用设置

⑤执行固件更新前,应通过工程工具备份CPU模块内的程序及参数等各数据。此外,若要保持锁存软元件,则请使用备份/还原功能

操作

①CPU模块状态从RUN→STOP,并电源设置为OFF,SD存储卡安装在CPU模块上

②将CPU模块的电源置为ON并开始进行固件更新后,CARD LED会闪烁

③在RUN LED与ERR LED闪烁前一直待机

④确认到RUN LED与ERR LED闪烁后,请执行CPU模块重新启动或复位

⑤由于RUN LED与ERR LED闪烁,在LED熄灭前一直待机

⑥确认LED与ERR LED熄灭后,请执行CPU模块重新启动或复位

⑦由于RUN LED与ERR LED闪烁,在LED熄灭前一直待机。*3*4结束固件更新后,RUN LED与ERR LED将停止闪烁

⑧PWR LED会亮灯,通过工程工具的“模块诊断(CPU诊断)”确认固件版本是否已更新

⑨请执行CPU模块电源OFF,取出SD存储卡。请从取出的SD存储卡上删除固件更新文件

固件版本与支持功能对应表

*1 CPU模块生产编号在158****及以后支持

*2 “1.030”及以后版本支持数据存储器的保存/还原

    “1.045”及以后版本支持数据存储器的还原重试

    “1.045”及以后的版本支持固件更新禁用文件的文件口令设置

   “1.060”及以后版本支持数据存储器(恢复信息文件、参数文件)的保存/还原/还原重试

*3 固件更新禁用文件的写入,“1.030G”及以后的版本可兼容

*4 CPU模块生产编号在16Y****及以后支持

*5 表示CPU模块记录设置工具及GX LogViewer的对应软件版本

*6 CPU模块生产编号16Y****及以后的可将事件履历文件保存在SD存储卡上

*7 “1.050”及以后版本支持文件的写入、文件的删除、远程口令、文件口令

*8 CPU模块生产编号16Y****及以后的可支持备份功能

“1.050”及以后的版本支持备份/还原对象数据的数据存储器

*9 GX Works3:“1.040S”及以后

    GX LogViewer:“1.76E”及以后

*10 CPU模块生产编号16Y****及以后的ERREAD、ERWRITE、ERINIT指令

*11 FX5-20PG-P、FX5-20PG-D的固件版本为“1.010”或更高版本时可支持

*12 CPU模块生产编号在17X****及以后支持

限制事項

将FX5U/FX5UC CPU模块的固件版本更新至“1.100”或更高版本时,请使用以下生产编号的CPU模块。

——FX5UC-32MT/DS-TS和FX5UC-32MT/DSS-TS:生产编号178****

——上述以外的FX5U/FX5UC CPU模块:生产编号17X****

生产编号为2114001及以后的FX5U/FX5UC CPU模块,其固件版本不能降至“1.220”以下。会发生更新异常(3040H),不能更新固件。

生产编号为2154001及以后的FX5UJ CPU模块,其固件版本不能降至“1.010”以下。会发生更新异常(3040H),不能更新固件。

FX5UJ-MT/D及FX5UJ-MR/D,其固件版本不能降至“1.050”以下。会发生更新异常(3040H),不能更新固件。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