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程序的编写方法

楼主:
        在FANUC机器人编程中,程序是如何运行的,编程过程又是怎样的呢?下面就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具体分析一下FANUC机器人编程逻辑。以下图所示LAYOUT所示:

此处假设要将工件从黄色的架子上搬运到三层的成品物料架上,我们先来大概列举一下可能用到的检测信号部分。

1、我们要取黄色架子上处理完的工件,这时就需要判定物料有无;这时就需要一个信号告知机器人,假设通过DI[10]为ON判定;程式就可以如下表示:或者用IF语句判定也可以

2、物料的状态,是正在处理中还是已经处理完毕;那么就可以用DI[11]的状态来确认,DI[11]=ON处理完毕,DI[11]=OFF处理中;

3、当物料检测和处理状态信号都满足条件时,此时就可以通知机器人来拿料,拿料前我们就需要设定准确的取料位置,这时就需要启动夹爪动作,此时就可以利用机器人夹具专用信号RI和RO信号,采用RO[1]控制夹具动作,RI[1]和RI[2]来判定夹具的状态,如下图所示:

4、取料完成后,就需要将机器人停在脱离黄色架子的安全位置,让下一个料可以继续处理加工;

5、在放入三层物料架前,我们就需要先判定那一层是空的,有空位时才可以放料,这个就需要对每一层的状态进行实时检测,此时定义DI[12]/DI[13]/DI[14]三个信号由低到高依次检测物料架每层空料状态,此时就需要用到判断IF语句,如下图所示逻辑程序:

PS:逻辑判定方式不是唯一性。

6、放料位置判定完毕,就可以告知机器人正常放料,此时又会用到夹具控制,打开夹具,同时判定夹具状态,完全打开后就可撤出夹具,回到安全点位置,如下图所示:

7、完成以上动作,一套简单的动作流程就跑完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程序编写效果,如下图所示:

8、完成单次动作,接下来就需要机器人一直处于运行状态,重复以上动作,这时就需要程序能一直循环执行,我们以最简单的跳转来实现,如下图所示:

9、添加了跳转指令后,单个流程执行完毕后,就会跳转至程序的开头标签处进入下一个循环判定执行。

看上去机器人编程是不是非常简单,快动动手指搞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