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关于西门子和三菱PLC中ST编程语言项目的创建

楼主(2024-10-13):
        关于西门子和三菱PLC中ST编程语言项目的创建

在西门子PLC中结构化语言称为SCL也就是ST语言。在现在的博图编程软件中,程序和数据都是以“块”的型式展现。而数据块DB就相当于其他PLC中的数据寄存器。

下面先打开博图软件(此处使用V16版本),创建一个项目文件,在项目树下双击“添加新块”打开如下所示添加新块对话框:

DB块上面说的类似于数据寄存器;

OB是组织块、FC函数和FB函数块类似于其他PLC的POU。在我们创建一个项目后会默认的带一个OB1组织块,并且编程语言默认为梯形图,如果要在OB1中使用ST语言只能在编辑区,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插入SCL程序段”,如下图所示:

那么如果我们想在OB1中全部都使用ST语言编程,可以选中默认的OB1块删除,然后再双击“添加新块”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重新添加一个组织块OB,并且编程语言选择“SCL”如下图所示:

变更完成后就可以看到,程序编辑区的编程方式就变为ST语言的方式,如下图所示:

如果要将新添加的FC或FB也以ST语言的方式进行编程,同样的双击“添加新块”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FC函数或FB函数块,编程语言选择SCL即可采用ST语言的方式进行编辑程式,如下图所示:

下面以添加的FB函数块为例来说明一下关于编辑窗口,各个部分的用途含义:

如上图所示,上边部分是参数区,用于定义该函数块的局部变量;

下面部分为程序编辑区,左边为程序的展开与折叠,像此案例处IF语句,可折叠为一行,也可展开。

右边有序号显示的为程序的行号,告知程序代码在那一行;

其中类似于大括号的是轮廓符,告知语句的范围,其中双斜杠为注释符号,类似与开发语言的用法;

三菱PLC中的ST语言

在三菱PLC中,目前有多个编程软件,用于不同的型号PLC的编程,下面就以GX Work2为例,展示一下关于ST语言编程在三菱PLC中的应用。

同样先打开Work2软件,新建一个项目,PLC的系列以FXCPU,机型以FX3U为例;

工程类型:此处选择“结构化工程”;

语言:选择“ST”,如下图所示:

PS:只有工程类型选择“结构化工程”时,程序语言才可以使用ST语言编程,简单工程只能使用梯形图或SFC方式编程,如下图所示:

对于ST编程语言来讲,介于PLC梯形图与开发语言之间,没有开发语言的“专业性”却符合开发语言逻辑编程思路,不同的PLC之间又可以互通,加之比梯形图有更强的运算能力,所以学用还是有必要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