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触摸屏变址寻址的多画面显示方法的工程应用反馈

楼主(2024-10-13):
一、项目介绍

       用一台西门子ST30控制10台搅拌器(电磁阀控制的气动搅拌器),每个搅拌器1个触摸屏(网口和ST30通信)、1个急停。PLC的IO点位如下:

二、控制要求

      10个搅拌器的功能相同:搅拌器的运行时间可设置,也可以用按钮快速选择15分钟,30分钟,45分钟,60分钟,90分钟,120分钟,运行时间到达后,搅拌器自动停止。控制逻辑非常简单,还有其他辅助功能:暂停,运行时间、剩余时间、急停显示,搅拌器动态运行。触摸屏界面如下:

三、搅拌功能的PLC程序

      在下图中可以看出搅拌器1的M点用了MB2, 可以看出搅拌器2的M点用了MB4,相差一个字,搅拌器1和搅拌器2的设置时间、当前时间、剩余时间相差5个字。搅拌器3、4、5、、、、10以此类推。这样设置很关键,因为威纶通触摸屏索引寄存器增加1,变址后字地址增加1个字,位地址增加16位(也是1个字)。

四、案例特点

      本案例的10个触摸屏都只有上面一个界面,且程序相同,在触摸屏右上角的设备编号设置1~10,就可以分别控制1~10搅拌器。

五、触摸屏程序配置

      输入框设备编号组态:设备编号的地址就是索引寄存器0 (LW9200)。LW9200=1, 字地址增加1个字,位地址增加16位(也是1个字)。LW9200=2, 字地址增加2个字,位地址增加32位(也是2个字)、、、、、

      开启按钮设置:M0.0+索引寄存器0 (LW9200),索引寄存器0 (LW9200)=1,开启按钮地址为M2.0, 索引寄存器0 (LW9200)=2,开启按钮地址为M4.0 、、、、

其他位地址按钮,指示灯相同。

输入框时间设置组态:VW1000+索引寄存器1 (LW9201),索引寄存器1 (LW9201)=1, 时间设置地址为VW1010, 索引寄存器2 (LW9201)=2,开启按钮地址为1020 、、、、

其他字地址输出框相同。

六、触摸屏脚本编写

      由于触摸屏界面只设置了索引寄存器0(LW9200)的数据,索引寄存器1(LW9201),在做一个输入框,就感觉很繁琐,也不好看。这样我们就做一个脚本,功能是索引寄存器1=5*索引寄存器0。因搅拌器之间的设置时间、当前时间、剩余时间刚好相差5字。

七、IO点变址显示方法

      威纶通触摸屏的索引寄存器加1,位变址增加16位,输入输出是实际物理地址,应用肯定是连续使用,所以我们把输入输出转成V区,且间隔1个字,这样也就可以使用索引寄存器0实现变址寻址。

八、西门子触摸屏有指针化,也是可以实现一样的功能

九:作者的工程应用反馈:芮工,这个案例调试好了,没问题。但受PLC资源数的限制,最多8个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