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途群讨论:PID控制的调试方法在哪里?

楼主(2024-10-13):
一位群友问:PID控制,波动比较大的解决方法。他的问题具有通用性,和十几个“博途之友”技术交流群共同探讨。

一、群友的问题

各位大佬好,请问下阀门要控制液位,PID需要怎么调?然后西门子的PID自整定功能要怎么用?

我的一个罐体里面液位波动有些大,因为有泵在循环,采用的是压差式液位计,但是时不时液位还是有误差。

静止时候1.2m液位,一旦循环泵启动,波动到了1.5m

二、群友讨论

群友A:用 pi控制器 d设为 0。p比例值设小,看反应慢慢设大,积分看反应时间调节大小。

群友B:如果是液位波纹引起的测量误差可以尝试一下测面液位传感器,信号也可以加滤波算法,如果稳态的就像陈工说的做死区,然后调节阀响应也要跟上,要不然控制精度肯定变差。

提问的群友:我的意思是在禁止条件下,我的液位是1米1,一旦我循环泵开起来,页面就会往上升,往上升会有一个幅度可能是1米5啊,1米51,1米52,1米53或者1米49,再有一个波动。

群友C:我们一般只有温度这种具有滞后性的才有用D微分,其他的都是只用PI。

群友D:我最近在研究PID算法,准备自己写,但是需要很多的测试,感觉理论和实践差距挺远。

群友E:直接自整定完事。

群友F:自整定不是万能的 有时候整出来的很差 有时候整一天都整不玩。我用1200整出过1套控温非常好 但是只适合小系统小的升温或保温阶段,大系统的一直没自整定出好的参数。

群友G:他那个是泵起动造成的波动,是可以计算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前馈+PI。

三、一位群友对PID的形象比喻

数学其实就像个算命的,记录过去,预测未来。典型的算命例子如PID,PD就是预测未来,I就是参考历史,如果仔细想想,就是这么回事。

用开车来简单讲一下PID吧:

开车的时候,你要控制车速80码,油门是你PID的控制结果,但路上有上坡,下坡,也可能有个水坑。当你上坡的时候,实际会减速,你不断踩油门,这个就是P;当你有个水坑,你会踩一下刹车,这个就是D;当你平路上开稳住油门,一分钟后,速度还是差了2码,这个就是I,I要叠加到油门上才行。。我就描述到这里,你们慢慢理解领悟,说穿了就不好玩了。

P的作用是增加开环增益,降低系统稳态误差,增加系统通频带,但是会使系统变得不稳定。Ⅰ的作用是使系统增加一阶纯积分,从而提高系统一个无静差度,但是使系统相位裕量减小,稳定性变差。D的作用是给系统提供阻尼,增加稳定性,但同时增加了高频增益,使系统中的高频噪声放大,影响系统正常工作

四、葵花宝典

宝典1:

 一般方法:先调试P,被控制参数出现等幅震荡,然后逐渐加大积分时间,出现快速衰减的阻尼曲线,如果被控制量出现滞后,即被控制量达到设定值,执行机构迟迟不动作,这时适当增加微分参数,一般从0.001,步长按0.0005依次增加。这样应该比较快可整定出一组参数。

宝典2: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峰连峰,比例系数往大增;

曲线漂浮大弯转,比例系数往小减;

曲线偏离恢复慢,积分时间要减半;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要加强;

曲线振荡频率快,微分时间往下拽;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往大换;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四比一;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五、总结:PID调试的两种方法:

1、经验法,如文章所写。

2、建数学模型法:欢迎有建模型的群友反馈应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