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PLC与KUKA工业机器人实现Profinet通讯步骤详解【图文并...

楼主(2024-10-14):
步骤1:完成硬件接线
网线一端连接至控制柜门上的KLI端口,另一端连接到交换机,PLC也连接到交换机(交换机无型号要求),交换机再连接到电脑。具体接线方式如下示意图:

步骤2:将编程电脑、PLC、KUKA设置成同一个网段(因KUKA的底层设置原因,最好不更改机器人IP地址)
(1)在博途软件中新建项目,并添加新设备,就是添加一个S7-1200型PLC

(2)点击选项—添加设备描述文件—导入KUKA机器人的GSD文件,这个GSD文件可以在KUKA机器人的示教器存储目录中找到,也可以私信找电气技术微课堂小编索要。

(3)安装GSD,并把KUKA设备进行组态

(4)设置好以上后(包括PLC地址),接下来就可以编译下载到PLC。下载完成后PLC会报红灯,是因为下一级组件存在故障,即还没有设置机器人端,连接不到下一级组件,所以报错。也可以使用此方法判断是否连接成功。
步骤3:WorkVisual对KUKA进行设置步骤4:激活、添加Profinet、DTM选择Profinet,详细设置过程如下图

步骤5:双击Profinet进行设置

步骤6:进行信号映射

首先生成代码,再下载到控制器,注意在控制器上做好确认工作

步骤7:机器人侧的信号确认:器人侧即为映射时的IN(..),PLC侧则是在博图里对KUKA设备设置时的IO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