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案例:写工业机器人轨迹自动校正算法实现

楼主(2024-10-14):
摩擦焊刀头
工业机器人项目经常会有工具发生偏移,例如焊接机器人的焊枪,涂胶机器人的胶头,激光切割机器人的激光头,机械加工机器人的刀具等!不能因为小小的偏差就重新编写轨迹!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自动修正枪头偏移数据的案例程序,给需要的朋友提供个思路!
以下分三部分详细解析:1、项目整体思路;2、算法分析;3、ST程序举例;

焊接机器人
项目整体思路介绍

此次举例为焊接机器人,焊枪头自动修正的案例;主要逻辑,机器人焊枪有小的碰撞,或者重新换了焊枪头,焊枪头相对于机器人法兰盘,有了一定的偏移!我需要把偏移的数据计算出来,补偿到轨迹里,保证轨迹不会跑偏!用一个X型对射传感器,枪头通过触碰激光线,发出触碰信号的同时,记录机器人的坐标,让机器人枪头走直线,触碰激光线四次,可以得出二元一次线性方程组!计算这个方程组得到一个坐标,即可枪头求出偏差值!下面就是算法分析详细讲解!

X型校正工具
具体算法分析部分

如下图所示,机器人走直线经过两条激光线,通过刚触碰激光线和从激光线离开,可以得到
P21/P22/P11/P12/P31/P32/P41/P42这八个坐标点!想通过方程组计算,我只需要触碰激光和离开激光的中间点,即图中的P100/P200/P300/P400这四个点!

运动点位图示如下图所示,P100/P200/P300/P400四个点可以得到两条直线方程,Y=K1X+B1;Y=K2X+B2;通过解这个方程组的到交叉点P1000的坐标;(初中的二元一次方程组,挺简单吧!);具体使用逻辑是:1、机器人安装枪头后,先按照下图的两条枪头轨迹走一遍,得出的值为标定值;这个值校定后不可更改;2、后面如果有枪头偏移的情况,就再走一遍下图轨迹,得出新的值,新的值减去标定值,即可得出修正值!一般都是周期性自动调用校正程序,保证轨迹不偏移!

方程组
程序举例

我用ST大概讲解下写法,首先定义变量,如下两个图,为机器人坐标系结构体和程序变量声明部分!

机器人坐标的结构体

程序变量声明
下面就是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步骤;可以手动在草稿纸上写下这个方程,下面程序只是把草稿纸上的步骤写成程序表达!如下图所示:

解方程组的算法
结束语:
上面是PLC计算,相同的方法可以机器人自己内部写程序计算,根据实际需求来,都可以!程序只是举例核心算法部分,实际使用需要一些变量和数据的逻辑判断!核心算法很简单,思路正确了,程序很好写,实际应用的判断逻辑反而更加复杂!如果想要精度更高的数据,还要反方向再运行一次,取中间值;如果想精确到两个小数点以内,首先机器人精度要保证,其次要用到时间戳,时间戳可以把信号触发时间存储在本地模块上,然后把时间分割成比如一亿份,可以做到纳秒级别的精度!当然大部分工况是用不到这么高的精度,机械精度就很难达到,得上千万,上亿的设备才能用到!
推荐阅读:

完美PLC程序设计要求、PLC编程规范及建议36计

PLC实例:水塔水位控制

PLC实例:三相异步电动机减压起停单按钮实现控制

西门子S7-1200基本位逻辑指令、触点、线圈、逻辑取反指令PLC10大常见综合故障与技巧西门子S7-1200 PLC数据类型和数据寻址三菱PLC程序被加密,5个步骤带你破解三菱PLC程序怎么转换成欧姆龙PLC(详细图文教程步骤)PLC梯形图编程的方法(基本画图、经验设

(涉及领域:电子、电气/电工(考证题库)、通信、维修、自动化、程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