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进阶知识->学PLC、工业机器人、伺服控制系统、通讯 ...
电工进阶知识->学PLC、工业机器人、伺服控制系统、通讯等

楼主(2024-10-14):
常用电线的类型介绍
说明: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含义。
国标规定的导线颜色含义
说明:主要区分交流三相电和单相电以及直流电的不同含义。
中间继电器的不同接线方法
说明:主要区分不同的电压等级以及不同的常开常闭触点。①.中间继电器接线方法-1
②.中间继电器接线方法-2
③.中间继电器接线方法-3
变频器的常见接线端子含义解释
说明:包含信号输入输出,模拟量数字量输入输出以及主电源输入输出。
伺服常见的三根控制线含义
①.伺服刹车线
②.伺服编码器线
③.伺服电源线
工业机器人涉及的知识点总结
说明:包含机器人基础知识、机器人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机器人编程语言和机器人相关视觉等。
Modbus通讯的使用方法介绍
①.EN使能以及波特率等
②.Port端口介绍
松下伺服与PLC的接线图
说明:脉冲信号、方向信号、公共端接线
西门子1200PLC运动控制指令解析
①.复位指令:用于复位超极限或者超速等错误。
②.暂停指令:用于中断当前的运动,控制轴会立刻停止。
③.伺服使能:用于伺服使能信号。
④.回原点指令:用于回原点指令,尤其是绝对定位。
⑤.相对定位指令:与绝对定位不同,相对定位是以当前位置为基准。
⑥.伺服绝对定位指令:伺服必须有原点,且必须使用回原点指令。
电气自动化必须掌握的知识
①.PLC和工业相机
②.工业机器人或者运动控制器
Inscyl升降使用程序
编码器的基本参数使用说明
说明:包含信号线以及供电电源线等。
步进电机的速度和角度使用PLC控制
说明:脉冲指令以及置位和复位指令。
西门子200smart不同数据类型介绍
说明:主要区分16位 32位 64位数据类型
CAN总线和485的区别介绍
说明:两种通讯含义不同。
①.通讯方式:一个采用多节点一个采用的是单节点。
②.通讯速度:CAN总线的通讯速度比485总线的通讯速度快。
③.通讯的距离:CAN总线在40-500米之间,485可以达到1200米。
④.数据传输的可靠性:CAN比485的传送数据可靠性更稳定。
⑤.拓扑结构不同
⑥.结构成本:CAN总线比485的成本更高。
伺服电机的字母常见符号定义
①.点动/急停等字母
②.报警复位扭矩控制等
ABB示教器的介绍
①.主要介绍按键以及电缆和正反面构成解释。
②.各字母符号含义
200SMART PLC四种开环运动控制
①.PTO/PWM
②.运动轴和运动轴组
步进电机丢步如何去解决
工业机器人核心技术
①.机械构造和驱动系统构成
②.机器人-环境交互系统
SCL语言作为伺服控制块程序
①.输入信号
②.输出信号
三菱PLC的相关使用指令
①.辅助继电器:十进制
②.输入输出继电器:八进制
③.状态继电器:十进制
④.特殊辅助继电器:M8000等
⑤.特殊辅助继电器:M8034等
ABB机器人常见的运动控制指令
说明:包含降低加速度、改变编程速率等指令的说明解析。
PLC系统构成解释
①.系统构成及端口
②.PLC面板介绍
三菱PLC中的MOV指令解析
说明:MOV是传送指令。
安川机器人六大指令编程方法
①.运动和平移指令
②.输出输入信号和控制类指令
③.焊接工作指令
④.运动指令
⑤.算法指令
学PLC必须掌握的“四大量”
说明1:模拟量→时间大小连续变化;数字量→时间大小不连续
说明2:开关量→0 1;脉冲量→由某一值跃变到另一值的信号。
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计算公式
FANUC机器人相关运动附加指令
常见的PLC抗干扰方法
持续分享电气电工、自动化知识,一起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