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埃夫特工业机器人代码编辑

楼主(2024-10-15):
一.添加指令

假如,为 modbus 通讯总线中地址为 40071 内存值自加 1。(提前通过查询“监控”页面中“Modbus”栏中“Output”条目,得知 40071 地址存储类型为 int,对应示教变量为fidbus.mobtxint[0]。)

1. 新建行与进入代码编辑页

新建文件的程序编辑初始页面如图1所示,点击图1中左下角的“编辑”按钮(图1

中标记1)进入编辑模式。

图 1

图2为进入编辑模式下的“代码”页面。

1)在程序最后一行添加代码:点击选中程序末尾行的“...”行(如图2中标记 1),如果是添加一般运动指令,可直接通过单击图2中标记2所示的快捷运动指令栏中的按钮来添加运动指令(点的位置默认为当前机器人的位置),也可通过点击标签栏“编辑”标签(图2中标记 3)进入指令选择页面。

图2

2)在程序中的某一行上方添加一行代码:选中该行(图 7 中标记 4)点击新建行按钮“

”,则会在该行上方新建一行“...”(与程序末尾行相同),选中新出现的行,点击标签栏“编辑”标签(图2中标记3)进入指令选择页面。

2. 指令选择

图3为指令选择页面,这里可以选择所有 rpl 程序指令(每条指令的功能请详见《埃夫特机器人 ROBOX 控制器机器人编程语言 RPL》)。

图3

双击赋值运算符“:=”(图4中标记1处),或选中赋值运算符“:=”(图4中标记 1

处),单击添加按钮“<<”(图4中标记 2 处),完成指令选择。

图4

3. 指令参数填写

1)单击红色高亮的“<dest>”字样进行被赋值变量选择,如图5所示,在右侧弹出候选变量列表中选择添加“fidbus.mobtxint”变量(添加操作与添加指令操作相同),结果如图6所示。由于“fidbus.mobtxint”变量为数组变量,因此其后缀为“[???]”(图6中标记1),点击右变量列表下面的附加操作按钮中的“值”按钮(图6中标记 2),输入“0”,点击确认按钮“√”完成值输入。

说明:对于移动指令,若要将目标点设为机器人当前点,点击点的函数名(图 10中标记 2 位置,函数名称为 POINTJ、POINTL 等),再点击“记录”按钮(图10中标记 4)即可完成。

图5

图6

2)单击红色高亮的“<expr>”字样进行赋值表达式编辑。首先如步骤2将fidbus.mobtxint[0]变量,结果如图7所示,点击“fidbus.mobtxint[0...]”变量的变量名“fidbus.mobtxint”,“expr”输入栏表达式将变为“fidbus.mobtxint[0]...”结果如图8所示。

图7

图8

点击图8中标记 1 所示的“...”可进入操作符选择界面。如图9所示,右侧栏为操作符列表,这里选择“+”,单击“+”操作符即可,结果如图10所示。点击新出现的“!!!”(图10 中的标记 1)添加值“1”。

图9

图10

最后,点击“确认”按钮(图10中标记 3),将编辑好的代码添加入程序中!!!!

二.修改指令

图 3为一 rpl 程序示例,现由于工程需要,要对第二行的运动指令 MJOINT()进行修改,操作如下:

图1

1. 点击左下角“编辑”按钮,进入编辑模式,点击第二行选中(图 14 中标记 2),点击“编辑”标签(图1中标记3)进入标记页面,如图2所示。

图2

1)修改指令

点击指令“MJOINT”(图2中标记1),再点击删除按钮“

”(图2中标记 3)将当前指令删除,再次操作后,可以重新选择指令,最后点击“确认”按钮完成修改。

2)修改指令参数

对于指令参数的修改,只需点击相应参数位置中变量、函数的名称或值,右侧候选列表就会相应刷新为对应的候选列表,找到目标后,双击或选中后点击右下角添加按钮“<<”,最后点击“确认”按钮完成修改,即可完成指令修改。

对于移动指令,若要将目标点修改为机器人当前点,点击点的函数名(图2中标记 2),再点击“记录”按钮(图 2中标记 4)即可完成。

三.删除指令

若想删除 rpl 程序中某行代码,其操作如下:

1. 选中该行代码(如图3标记 1)

2. 点击删除按钮“

”(图3中标记 2)

图3

四.注销指令

若想注释某行,操作如下:

1. 选中该行(图4中标记 1),点击“编辑”标签(图4中标记 2),进入编辑页面。

图4

2. 点击注销按钮“

”(图5中标记 1),再点击确认(图5中标记 2)即可完成

对该行的注销。

图5

五.添加注释

Rpl 程序中可以在代码中添加注释,但是注释将占用一整行,不能和需注释代码处于同一行。添加注释的操作为:

1. 新建行,进入编辑页,

2. 在右侧指令候选栏中,点击“通用”标点栏(图 19 中标记 1),选择注释指令“(**)”(图6中标记 2)并添加,

图6

3. 点击“text”栏中的“...”(图 20 中标记 1),再点击右下角“值”按钮(图7中

标记 2)进行注释内容填写,填写完成后点击“确认”按钮(图7中标记 3),将注释添加进程序。

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