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与林肯焊机配置

楼主:
1. ABB机器人可以与林肯焊机通过ArcLink/XT进行基于以太网的通讯。

2. 林肯焊机要有如下网口支持

3. 机器人robotware版本为6.0以上,由于使用以太网通讯及弧焊指令,需要如下选项

同时确保有RW Add-In Loaded Welder选项

4. 使用基于ArcLink的林肯焊机的ABB机器人,在做系统时,除了常规robotware产品外,还要加入RW Lincoln ArcLink-XT产品。该产品可以通过robotstudio的add-in下搜索下载并安装。

5. 在重做系统时,需要加入LinconlnArcLink-XT产品,如下

6. 系统制作完毕后,可以在示教器看到如下lincoln焊机专用界面。

7. 将控制器的X4(LAN2)口与林肯焊机的网口通过网线连接。

8 开机后,机器人会默认将焊机IP设置为192.168.125.151,也可通过在robotstudio-addin下载Lincoln Robotstudio add-in,安装robotstudio配置林肯焊机的插件,通过插件配置修改焊机。

9. 上述配置软件及示教器端林肯焊机界面,相关设置语句也可通过如下手册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