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外部轴参数调试

楼主:
一、      ABB机器人对外轴的控制参数的调整的基本步骤

l 完成外轴的硬件安装,如电机的安装,SMB盒的安装等;

l 向机器人控制器内加载外轴的临时参数文件;

l 对加载的临时参数进行修改和配置,保证机器人此时能够控制电机的转动;

l 如果客户需要对电机有额外的设置,如抱匝、使能和里控制等,需要额外的配置和设置;

l 等所有的参数设置都完成后开始电机参数的调整。

二、      配置外轴参数

2.1       加载参数

2.1.1在示教器上点击Control Panel进入Configuration选项,选择File ,Load parameters加载通用的参数文件:

2.1.2 选择:Load parameters if noduplicates 然后选择如下路径加载参数:C:\ProgramData\ABB Industrial IT\Robotics IT\DistributionPackages\ABB.RobotWare-6.08.0134\RobotPackages\RobotWare_RPK_6.08.0134\utility\AdditionalAxis\General\DM1然后选择相应的文件加载;

2.1.3重启系统。

2.2       配置参数

2.2.1在Motion中选择MechanicalUnit并且定义如下参数

l Name

l Activateat Start Up 开机是否自动激活

l DeactivationForbidden 是否允许禁用该轴

l UseSingle 1

2.2.2在Motion中选择Single定义Single;

l Name

l Single

2.2.3在Motion中选择SingleType定义外轴的种类;

有以下几种选项可以选择:

TRACK;   FREE_ROT;  EXT_POS;    TOOL_ROT;

2.2.4在Motion中选择Joints,为外轴指定外轴的序号;

如:第10个轴对应与robtarget中的eax_d

2.2.5在Motion中选择Arm,定义外轴的运动范围;

l UpperJoint Bound;

l LowerJoint Bound;

2.2.6在Motion中选择AccelerarionData,定义外轴加速和减速运动参数;

l NominalAcceleration

l NominalDeceleation

2.2.7在Motion中选择Transmission,定义外轴与传动比相关的参数;(这些参数与减速机相关)

l TransmissionGear Ratio减速比设置

l RotatingMove  若是旋转轴,为yes;为直线导轨轴,则No

l TransmissionHigh Gear  只有在独立轴时才需要设置

l TransmissionLow Gear  只有在独立轴时才需要设置

2.2.8在Motion中选择MotorType,定义下面的参数;(这些参数有电机供应厂商提供)

l Poleparis

l KePhase to phase (Vs/Rad)

l Maxcurrent (A)

l Phaseresistanceohm

l PhaseinductanceH

2.2.9在Motion中选择MotorCalibration,定义下面的参数;

l Calibrationoffset;通过Fine calibration获得;

l Commutatoroffset:电机供应商提供;

2.2.10    在Motion中选择StressDuty Cycle,定义最大扭矩和最快转速;

l TorqueAbsolute Max;

l SpeedAbsolute Max;

Note:如果Torque Absolute Max太大会造成配置错误,因此通常定义如下:

Torque Absolute Max < 1.732 × Ke  Phase to Phase× Max Current;

通过计算出的值适当的减小(5~10);

2.2.11    重启系统;

三、      参数调整

3.1.     检测电机的连接正确性

主要验证以下几项功能:

l 寻找同步永磁电机的Commutation的值;

l 检查电机的相序是否正确;

l 检查电机的电机对是否设置正确;

l 检查Resolver的连接是否良好。

3.1.1       在Motion中选择Drivesystem,将Current_vector_on设置为TRUE,然后重新启动系统,并且运行程序Commutation;

Debug → Call Service Routine →Commutation。

3.1.2       检查电机的相序连接是否正确;通过示校器控制电机的相正方向旋转,从安装杆看相电机,如果旋转方想为顺时针方向,则电机的相序连接正确,如下图所示:

如果电机旋转方向不正确,则可以通过改变接线相序来纠正。

3.3.     按照下图设置Test signal Viewer软件

设置:speed 和torque_ref

注意:具体的Test signal Viewer操作参看手册ABBTest Signal Viewer.pdf;

3.4.     初步调整Kv,Kp,Ti;

3.4.1 调整Kv(方法一)

l 将Lag control master 0 中的参数 FFW Mode 设置为No;

l 将Kp设置为3(记录Kp的初始值);将Ti设置为10(记录Ti的初始值),重启系统让新的参数生效;

l 按照下列程序逐步增加Kv的值,增幅为10%,观看Test signal viewer中的Torque_ref信号,当电机出现不稳定,即电机有明显的振动和声音,停止运行程序。
MODULE Kv_tune    PROC main()        VAR num i;        VAR num per_Kv;        VAR num Kv;        TuneReset;        FOR i FROM 0 TO 40 DO            per_Kv:=100+10*i;            Kv:=1*per_Kv/100;            TPErase;            TPWrite "per_Kv ="\Num:=per_Kv;            TPWrite "Kv = "\Num:=Kv;            TuneServo STN1,1,100\Type:=TUNE_KP;            TuneServo STN1,1,100\Type:=TUNE_TI;            TuneServoSTN1,1,per_Kv\Type:=TUNE_KV;            MoveJ p1,v1000,z50,tool0;            MoveJ p2,v500,z50,tool0;            MoveJ p1,v1000,z50,tool0;            WaitTime 1;        ENDFOR    ENDPROCENDMODULE

通过Test signal Viewer可以十分清楚的看见电机的不稳定的状况:

l 记录此时的Kv的值(程序中的Kv为系数,即实际Kv为程序中此时系数乘Kv设置的初始值),将Kv/2.5的值输入到系统参数中,重新启动系统。

调整Kv方法二:

采用ABB提供的标准的外轴调整软件,tune master进行参数调整,如下图所示,当电机的速度出现明显的抖动,然后将此Kv值除以2.5

Kv值越大变位机的速度响应越快,但是过快容易造成电机的不稳定和抖动,通常Kv=0.6~1.5之间。

3.4.2 调整Kp(方法一)

l 保持刚调整玩的Kv值不变,将Kp值改回到原来的初始值,依然保证Ti为10;

l 按10%的比例逐步增加Kp的值,观察Test signal viewer中的Torque_ref信号,直到见到Test signal viewer中的Overshot现象为止;
MODULE kp_tunePROC main()VAR num i;VAR num per_Kp;VAR num Kp;TuneReset;FOR iFROM 0 TO 20 DOper_Kp:=100+10*i;Kp:=5*per_Kp/100;TPErase;TPWrite "per_Kp = "\Num:=per_Kp;TPWrite "Kp = "\Num:=Kp;TuneServo STN1,1,100\Type:=TUNE_KV;TuneServo STN1,1,100\Type:=TUNE_TI;TuneServo STN1,1,per_Kp\Type:=TUNE_KP;MoveJp1,v1000,z50,tool0;MoveJp2,v500,z50,tool0;MoveJp1,v1000,z50,tool0;WaitTime1;ENDFORENDPROCENDMODULE

l 将Kp减1,即Kp=Kp-1,将所得的值输入到系统中,重启系统;

调整Kp(方法二)

采用ABB提供的标准的外轴调整软件,tune master进行参数调整,如下图所示:

保证绿线尽量的接近红线,但是不要出现过冲现象,如果没有出现明显的过冲现象,则参看力矩曲线(蓝线所示),如果蓝线出现明显的振荡曲线,则表示此时参数已经合适。

上诉两种方法区别:

      第一种方法采用精度高,调试效率低;第二种方法,精度低,调试效率高。通常情况下Kp值越大,电机的定位精度越高,但是过大时容易造成电机的振动,对电机损伤大,对于大负载的变位机,通常Kp为20左右,对于小负载的变位机,Kp通常为35左右,具体调整大小视情况而定。

3.4.3 调整Ti(方法一)

l 保持刚调整完毕的Kv和Kp值不变,将Ti设置为1;

l 将Ti的值按10%的步长递减,观察Test signal viewer的Torque-ref,直到见到overshot为止。
MODULEti_tunePROC main()VAR num i;VAR num per_Ti;VAR num Ti;TuneReset;FOR i FROM 0 TO 10 DOper_Ti:=100-10*i;Ti:=1*per_Ti/100;TPErase;TPWrite "per_Ti = "\Num:=per_Ti;TPWrite "Ti = "\Num:=Ti;TuneServo STN1,1,200\Type:=TUNE_KV;TuneServo STN1,1,250\Type:=TUNE_KP;TuneServo STN1,1,per_Ti\Type:=TUNE_TI;MoveJ p1,v1000,z50,tool0;MoveJ p2,v500,z50,tool0;MoveJ p1,v1000,z50,tool0;WaitTime 1;ENDFORENDPROCENDMODULE
l 记录此时的Ti值,将Ti值增加5~10%,即Ti=Ti(1+5%),将此值输入到系统中,重新启动系统;

调整Ti方法二:

Ti值通常为越小变位机速度响应越快,但是越小越容易造成电机抖动,Ti通常为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