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模拟量输出配置

楼主:
1)可以使用DSQC651 输入输出板

2)对于模拟量X6,接线定义如下

3)示教器-控制面板-配置-主题选择IO,DevicenetDevice,添加,选择模板651,根据实际接线设置address

4)进入signal,添加

其中第一个模拟量输出地址是0-15,第二个模拟量输出地址是16-31,do从32开始

5)以下设置需要根据实际,举例为控制焊机的电流

上图表示,焊机的输入控制0v对应焊机输出30A电流,输入控制10V对应焊接输出350A

6)完成设置重启后,可以使用SetAo语句控制模拟量。如果使用Arc功能,把对应模拟量配置到Process对应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