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重定位速度解释

楼主(2024-10-16):
1) 机器人关于速度变量speeddata定义如下:

V_tcp就是tcp线性速度,单位mm/s

V_ori是tcp的姿态速度,单位°/s

V_leax是直线外轴速度,单位mm/s

V_reax是旋转外轴速度,单位°/s

2) 对于线性速度很好理解,即距离(mm)/时间(s)=v_tcp(mm/s)

3) 对于重定位速度°/s,如何理解?

4) 空间点位平移用xyz表示,v_tcp速度即为在单位时间内的位移矢量;

5) 空间点位分别绕xyz轴旋转用rx,ry,rz表示。角速度通常认为不是矢量(旋转不满足交换律)

6) ABB机器人在处理重定位时的角速度时,假设角速度为伪矢量,即

ori_z表示绕z方向的旋转角度,t表示时间

7) 插入如下代码:
VARspeeddatav_rot1:=[100,10,0,0];      !v_tcp=100mm/s      !v_ori=10°/s       MoveL p100,v100,fine,tWeldGunWObj:=wobj0;       ClkReset clock1;       ClkStart clock1;       MoveL reltool(p100,0,0,0Ry:=10,Rz:=10),v_rot1,fine,tWeldGunWObj:=wobj0;       !绕当前点欧拉角旋转rz和ry各10度       ClkStop clock1;       TPWrite "time "Num:=ClkRead(clock1);
8) 在仿真-信号分析器中设置记录定向速度,并记录实际运行时间,测试结果如下:

重定位速度为10°/s,

运行时间为1.468s.

即实际的运行角度为

运行时间为:t=ori/v_ori=14.14/10

9) 若使用如下代码
  VARspeeddata v_rot1:=[100,10,0,0];       MoveL p100,v100,fine,tWeldGunWObj:=wobj0;       ClkReset clock1;       ClkStart clock1;       MoveL reltool(p100,0,0,0Ry:=10,Rz:=20),v_rot1T:=1,fine,tWeldGunWObj:=wobj0;       !该运动语句要求1s内完成,时间1s代替原有速度v_rot1参数       ClkStop clock1;       TPWrite "time "Num:=ClkRead(clock1);
则机器人实际运行该语句时间为1s,实际重定位速度为22.339°/s

V_ori=ori/1

若需要得到v_ori_x,v_ori_y,

则由于旋转角度ry:rz=1:2,故v_ori_x:v_ori_y=1:2

可以得到v_ori_y=10, v_ori_z=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