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简介

楼主(2024-10-19):
Modbus TCP协议介绍
Modbus TCP是一种基于TCP/IP的应用层协议,它是Modbus协议的网络版本。Modbus最初是为串行通信设计的,而Modbus TCP则将其扩展到以太网环境中。这种协议利用TCP/IP协议栈的传输层和网络层,以实现设备间的高效数据通信。Modbus/TCP以其简单性、可靠性和广泛的应用范围而受到青睐,特别是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能源管理和环境监测等领域。
一、Modbus TCP协议中的角色
Modbus TCP协议是一种命令/响应协议,需要一个请求数据的客户端(也称为TCP客户端)和一个处理请求并返回响应的服务器(称为TCP服务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通过TCP/IP网络连接进行通信。在Modbus TCP中,客户端是数据请求的发起方,而服务器是数据请求的接收方。具体来说,客户端通过发送Modbus数据帧(包括功能代码、数据起始地址和数据数量等)向服务器请求数据。服务器收到数据请求后,解析客户端的请求并按照客户端的请求返回相应的数据。而对于Modbus TCP的服务器(也称为Modbus TCP从站或Modbus TCP Slave),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IP地址:服务器的IP地址,用于与客户端进行通信。子网掩码:用于确定网络地址的范围。端口号:用于指定Modbus TCP通信的端口号,默认为502。接收地址:接收客户端发来的数据对于Modbus TCP的客户端(也称为Modbus TCP主站或Modbus TCP Master),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IP地址:客户端的IP地址,用于与服务器进行通信。端口号:用于指定Modbus TCP通信的端口号,与服务器的端口号相对应。连接名称:用于标识连接的名称。服务端IP:服务器的IP地址,用于与服务器的通信。服务端端口:服务器的端口号,用于与服务器的通信。Slave ID:从站的ID号,用于标识从站设备。通信协议:用于指定通信协议的类型,如TCP/UIP写功能码:用于指定写操作的Modbus功能码,如Coil或Holding等。起始地址:第一个起始寄存器地址寄存器数量:从起始地址开始,读取多少个数量的寄存器
二、Modbus TCP通信报文分析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ModbusPoll.zip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VvINKFw4UNZEpX0x3AmwA?pwd=kut9提取码:kut9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modbusslave.rar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xv3YjIYrxBeaAzd-sMITA?pwd=uly3提取码:uly31、Modbus Slave设置快速连接,并设置IP和端口,端口默认用502

在设置,采用默认设置:从0开始的10个保持寄存器地址,并手动给寄存器赋值。

2、Modbus Pool设置

客户端连接成功,并正确读取到服务器从地址0开始的10个保持寄存器数据。

3、查看报文

因为10个寄存器太长,所以先修改成两个寄存器,方便进行查看,如下图

查看通信,如下图

报文如下:

点击 Stop, Copy 两个报文

发送的报文解析:

MBP报头文

功能码

数据

事务表示符

协议表示符

长度

单元标识符

功能码

起始寄存器

长度

03 73

00 00

00 06

00 00

00 02

2个字节

2个字节

2个字节

1个字节

1个字节

2个字节

2个字节

Modbus TCP报文格式:
TCP报文格式:MBAP报文头+功能码+数据MBAP报文头(共占7个字节)事务处理标识符:报文的ID,此字段用于匹配请求消息与其相应的响应消息。协议标识符:协议的ID,对于Modbus通信,该字段始终设置为0。长度:后面有多少个字节,该字段指定帧中剩余的字节数。单元标识符:从站地址,此字段包含该消息所针对的设备(从属设备)的地址,类似于 Modbus RTU 中的地址字段。
接收的报文解析:

MBP报头文

功能码

数据

事务表示符

协议表示符

长度

单元标识符

功能码

数据长度

具体数据

03 73

00 00

00 07

00 01 00 02

2个字节

2个字节

2个字节

1个字节

1个字节

1个字节

4个字节
与 Modbus RTU 不同,Modbus TCP 不包含用于错误检测的 CRC 字段,因为此功能由底层以太网和 IP 层提供。通过依赖以太网和 IP 层内置的错误检测和纠正技术,Modbus TCP可确保工业应用中的可靠通信和数据完整性。简化了Modbus TCP协议,并使其能够利用现代以太网和IP网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