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奖品活动【基于Modbus-RTU的空压机一体化改造】 ...
12月奖品活动【基于Modbus-RTU的空压机一体化改造】

楼主(2024-10-19):
冯新强,孟庆鹏,曹亚鹏
(华能邯峰电厂,河北邯郸056200)
[摘 要]:介绍了改造后空压机的网络拓扑、硬件配置、T3000逻辑组态。一体化改造后便于监控空压机运行参数,可以紧急启动空压机,维持压缩空气压力的稳定,保障机组的安全运行。
[关键词]:空压机;Modbus-RTU;一体化改造;T3000
中图分类号:TM62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6-2971(2023)05-0058-04
1 引言
某电厂共有3台仪用空压机(GA160-10W),4台服务用空压机(ZR630-8EEL),3台脱硝空压机(GA55+)。以上设备全有阿特拉斯.科普柯厂家提供。
改造前DCS仅采集了各台空压机的运行、故障停机信号。因未采集空压机各运行参数,不便监视空压机运行状态和分析故障;因不能远程操作,当出现运行空压机出现故障停机时,备用空压机无法紧急启动。原空压机控制面板为阿特拉斯MK4,该控制元件已运行将近20年,硬件老化且已停产。
针对以上不便,实施了空压机一体化改造。
2 网络拓扑图
本改造方案为硬接线和通信两种方式组合而成。为保障空压机的安全稳定,采用硬接线方式控制和采集空压机的重要信号。如各台空压机的启、停指令;运行、故障停机反馈;空压机电流信号。
将上述重要信号,由硬接线方式接入AP020中采集、控制。
为不新添加传感器和布线,采用通信方式从控制器中读取各运行参数。新空压机面板MK5中的测量参数、运行状态和设置参数,首先经CA协议传送至GATWAY;然后经GATWAY转换成基于RS485的Modbus协议传送至UT-277MM转换成光纤信号;通过光纤由现场传送至电子间后,然后再经另一个UT-277MM转换成基于RS232的Modbus协议;最后送至西门子T3000DCS系统的第三方接口机CS3000,从而通过Profinet协议与DCS系统自动生产网(下层网)进行数据交换,见图1。
3 硬件配置
3.1 MK5控制器和GATWAY网关
MK5控制器和IO2模块配套使用,可采集PT1000温度、压力、DI信号,输出DO指令信号。采集PT100温度信号时,需要额外购买扩展模块IO34。
MK5控制器和GATWAY通讯网关间的采用CAN通讯协议进行数据互换。GATWAY通讯网关可将CAN协议转换成ModbusRTU或ProfibusDP。GATWAY为24VAC供电,最多可连30台空压机。为保证各系统的独立性,本次改造共使用3台GATWAY,分别与服务空压机、仪用空压机、脱硝空压机通讯。
3.2 UT-277MM
UT-277MM 是多功能的支持异步RS232、RS422、RS485通信接口的光纤modem。使用普通的多模光纤,有效通信距离达4KM,通信速率可达460kpbs。UT-277MM支持RS232、RS422、RS485多种异步通信协议, 可以同时混合使用2个RS232、RS422或RS485接口。UT-277MM所有的串行电气接口都为接线柱连接器。UT-277MM的光纤接口可选SC、ST、FC型接口。本项目中光纤接口选用了坚固可靠、防尘的ST型接口。
3.3 西门子CS3000网络通讯模块
西门子CS3000网络通信模块是西门子T300DCS系统与第三方通讯用的产品。其自带信号处理CPU模块,可支持多种不同的通讯协议与外部设备提供数据通讯。CS3000设备作为一个自动服务器来进行工作。分配运行容器在设备上运行。自动功能和硬件代理可以被置于运行容器中,以执行协议转换功能。本项目中CS3000网络通讯模块将Modbus通信协议转换成了Profinet通信协议。CS3000模块共有2个RJ45接口,可用于与生产网通讯;4个DP9针RS232口,可用于与第三方设备
通信[1]。
4 通信协议简介
4.1 异步串行通信
异步串行通信是最常用的通信方式。其有两个重要指标:波特率和帧格式。通信时,数据需要以固定的帧格式传送,每一帧由起始位、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和停止位组成,如图2所示。使用异步串行通信时,双方需要设定相同的波特率、数据位数、奇偶校验、停止位数。
(1)起始位:通信线路受发送器控制,只有逻辑0和逻辑1两种状态。当发送器空闲时,线路在逻辑1状态。发送器开始发送字符时,需要先让线路变成逻辑0,以提示接收器准备接收信息。
(2)数据位:数据为一般为8位,也可设置为6位或7位。数据传送时,先传递低位。
(3)奇偶校验位:可以设置为奇校验、偶校验、无校验。根据数据位中“1” 的个数是奇数还是偶数来判断传输过程是否有错。例当数据位有奇数个“1”时,若设置为奇校验,则校验位应为0。设置成无校验时,此时校验位用一个停止位补充,即有两个停止位[2]。
(4)停止位:可以设置为是1位或2位。表示一个字符传输已结束。让线路变为逻辑1。
4.2 RS232与RS485
RS232和RS485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制定的两种串行物理接口标准。它们都是最底层的协议,仅定义了OSI模型中物理层,主要定义了逻辑“位”。RS232和RS485通常有接线柱和DP9两种形式,DP9中引脚的常见定义见图3。
在工业控制中RS232接口一般有三个引脚:接收数据RXD、发送数据TXD、信号接地GND,故可实现全双工通信。RS232采用负电平逻辑,即当RXD与GND电压差-3~-15V为逻辑1;+3~+15V为逻辑0。接线时必须将2台设备的TXD与RXD相互交叉连接,因此RS232只适用于点对点通信。
RS485采用平衡传输、差分接收的方式实现通信,可有效抑制共模干扰,在不加中继的情况下最远可达1200m。RS485接口一般有2个引脚A
(485+)、B (485-),为半双工通信。当A、B间的电压差+2~+6V为逻辑1;-2~-6V为逻辑0。RS485可支持点对多主从通信。为消除通信电缆中信号反射,需要在RS485总线的开始端和结束端添加120Ω终端电阻。
4.3 Modbus通信协议
Modbus是1979年由Modicon公司(现属施耐德电气) 针对PLC通信而发表的一种串行通信协议。Modbus已成为工业领域通信协议的业界标准,并且现在是工业电子设备之间常用的连接方式,也是工业自动化领域里使用最普遍的协议。Modbus通信协议有三种模式:Modbus—RTU、Modbus—ASCII、Modbus—TCP;其中Modbus—RTU 是Modbus规定的必须支持、默认的选项。Modbus的帧格式为:地址域(1个字节) +功能码(1个字节) +数据(N个字节) +校验(2个字节)[3-5]。
4.3.1 地址域
一个字节(8位) 的地址域是用来给从站编号,主站没有地址。Modbus合法的字节地址为0~247,其中0为广播地址。在同一总线上,从站地址必须是唯一的,在1~247之间。主站将从站地址填入地址域来对从站询问。当从站收到的地址域与本身相等或者为0时,对应的从站才会回复,将自己的地址填入地址域来告知主站是哪个从站的应答。
4.3.2 寄存器和功能码
Modbus定义的从站寄存器种类共有4种:线圈寄存器(DO)、离散输入寄存器(DI)、保持寄存器(AO&设备设置参数)、输入寄存器(AI)。其中,离散输入寄存器(DI) 和输入寄存器(AI)是只读类型。Modbus为每个寄存器分配了4个不同的存储区,为了便与使用,四种寄存器对应的存储区代号分别为0区(输出线圈对应0x)、1区(输入线圈对应1x)、3区(输入寄存器对应3x)、4区(保持寄存器对应4x)。Modbus每个存储区最大范围65535,但实际不需要这么多,10000以内足够使用,故使用短地址模型(寻址范围为0~9998)。
寄存器的地址(PLC地址)由存储区编号和地址索引组成,也称该地址为绝对地址,通常由5位10进制描述。其中第一位表示存储区编号,将后4位称为相对地址,也称为寻址地址,通常由4位16进制描述。为减少通信量、提高处理速度,Modbus报文中使用相对地址。相对地址的起始值为0或1。Modicon公司和GE公司PLC相对地址的起始值为1,又称偏移1位;西门子PLC相对地址的起始值为0。Modbus报文中的起始值也为0。例在4区中相对地址0(16进制为0x0000)对应的寄存器绝对地址为40001。
功能码表明了主站要求从站执行的操作。常见的功能码有8种,见表1。
5 T3000中的设置
设备厂商通常提供的寄存器列表为绝对地址列表。阿特拉斯MK5提供的寄存器列表为起始值为1的相对地址列表。如图4所示。而西门子T3000控制的相对地址起始值为0,需将MK5地址列表中的地址减1后,作为Modbus寻址地址。例在提供的寄存器列表中,控制器温度的值存储在3区相对地址为2,故Modbus寻址地址为1,见图5。
6 服务空压机画面
服务压缩空气主要用于精处理树脂气动输送、锅炉燃油的雾化及吹扫、SNCR喷枪雾化、空预器气动马达。服务空压机(ZR630-8EEL) 为两级压缩,相应测点较多。改造后的画面图6所示。
改造后可以采集低压压缩机出口温度、高压压缩机出口温度、空压机出口压力等18个模拟量;加载/卸载状态、普通报警、故障停机等15个开关量;运行时间、加载时间、电机起动次数等10个图6 服务空压机画面累计参数;加载压力1、卸载压力1等5个设置参数。
本次改造通过硬接线加通信的组合方式,解决了空压机无法远程启动、监控的问题。通过该方式,节省了布线和传感器。本文介绍了空压机一体化改造的硬件配置和逻辑组态,为同类空压机控制系统的升级改造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SPPA-T3000用户手册之OPC接口手册[K].
[2] 向晓汉,等.西门子PLC工业通信完全精通教程[M].北京:化
学工业出版社,2013,02:13-75.
[3] 潘浩.基于现场总线的异步串行通信接口转换系统设计[J].现
代电子技术,2020,43(21):17-20+26.
[4] 肖辉勇,杨济源.基于Modbus的空压机无人值守设计[J].工业
控制计算机,2021,34(11):39-40.
[5] 胡国祥.基于Modbus的后台控制在空压机站的应用[J].冶金动力,2018,(01):59-61.
作者简介:冯新强(1989-),男,河北邯郸人,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火电厂热工设备检修维护。E-mail:415263033@qq.com

网友A:
不错很好的网络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