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工业总线』
Modbus Rtu与Modbus Tcp的差别

楼主(2024-10-19):
概述
Modbus协议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通信协议,它允许不同设备之间通过总线或网络进行通信。Modbus协议包括多种实现方式,其中Modbus TCP和Modbus RTU是两种最常见的通信协议。本文将讲述关于Modbus TCP与Modbus RTU在物理层、数据传输方式、数据帧格式、可靠性、网络拓扑等方面的差别。
1. 物理层差异
Modbus TCP:
Modbus TCP是基于TCP/IP协议的,它使用以太网作为通信媒介。这意味着Modbus TCP设备可以通过以太网交换机或路由器连接,形成一个局域网(LAN)或广域网(WAN)。
由于采用以太网通信,Modbus TCP对网络环境的要求较高,需要稳定的网络连接和适当的网络配置。
Modbus RTU:
Modbus RTU则使用串行通信方式,通常通过RS-232或RS-485接口进行数据传输。这些接口适用于短距离、高可靠性的工业环境。
Modbus RTU在物理层使用差分信号传输,具有较好的抗干扰能力,适合在电磁干扰较大的工业现场使用。
2. 数据传输方式
Modbus TCP:
Modbus TCP是基于TCP/IP协议的,数据以数据包的形式在网络中传输。这种传输方式使得Modbus TCP具有较高的通信速率和较强的数据传输能力。
在Modbus TCP中,每个数据包都包含源IP地址、目标IP地址、TCP端口号以及Modbus应用数据单元(ADU)等信息。
默认情况下,modbusTcp使用的是502端口,但也可以通过配置修改端口号。
Modbus RTU:
Modbus RTU是基于二进制格式的,数据以二进制位的形式在串行链路上传输。这种方式使得Modbus RTU在相同波特率下比ASCII模式具有更高的吞吐率。
Modbus RTU的数据帧包括起始符、从站地址、功能码、数据、错误检测等字段,通过CRC校验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3. 数据帧格式
Modbus TCP:
Modbus TCP的数据帧格式类似于TCP数据包,包含了IP地址、端口号等网络层信息以及Modbus应用数据单元(ADU)。
ADU由事务标识符、协议标识符、长度字段、单元标识符、功能码、数据等部分组成,用于在Modbus TCP协议中定义具体的通信请求和响应。
协议描述
Modbus TCP协议的数据帧由MBAP(Modbus Application Protocol)头和PDU(Protocol Data Unit)两部分组成:
MBAP头:
事务标识符(Transaction Identifier):占2个字节,用于标识事务的唯一性,每次通信过程中主站和从站的报文帧的事务标识符需保持一致。
协议标识符(Protocol Identifier):占2个字节,固定值为0x0000,表示使用Modbus TCP协议。
长度(Length):占2个字节,表示MBAP头之后PDU的长度。
单元标识符(Unit Identifier):占1个字节,表示目标从站的地址(Slave ID)。
PDU:
功能码(Function Code:占1个字节,用于指示请求的具体操作类型,如读线圈、写寄存器等。
数据(Data):长度不定,根据功能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包含要操作的数据地址和数据值等。
举例:
Modbus Tcp数据帧格式如下:
03功能码读取1号站的保持寄存器数据,起始地址01,长度为02
事务标识符
协议标识符
长度
单元标识符
功能码
数据
0x0001
0x0000
0x0006
0x01
0x03
0x0001 0x0002
Modbus RTU:
Modbus RTU的数据帧格式较为简单,主要由起始符、从站地址、功能码、数据、CRC校验码等部分组成。
起始符用于标识数据帧的开始,从站地址指定了数据帧的目标设备,功能码定义了请求或响应的类型,数据字段包含了具体的通信内容,CRC校验码用于验证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4. 可靠性
Modbus TCP:
Modbus TCP利用TCP/IP协议的可靠性机制,如数据包重传、流量控制等,确保数据在网络中的可靠传输。
然而,Modbus TCP的可靠性也依赖于网络环境的稳定性和配置的正确性。
Modbus RTU:
Modbus RTU在物理层使用差分信号传输,具有较好的抗干扰能力,能够在工业现场等恶劣环境中稳定工作。
此外,Modbus RTU通过CRC校验码来验证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进一步提高了通信的可靠性。
5. 网络拓扑
Modbus TCP:
Modbus TCP适用于星型、总线型等多种网络拓扑结构。设备可以通过以太网交换机或路由器连接到主站,形成复杂的网络结构。
这种灵活性使得Modbus TCP能够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包括局域网和广域网环境。
Modbus RTU:
Modbus RTU通常采用总线型结构,每个设备通过串行接口直接连接到主站。这种结构简单可靠,但扩展性较差。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通过RS-485转换器等设备实现多点到点的通信结构。
综上所述,Modbus TCP和Modbus RTU在物理层、数据传输方式、数据帧格式、可靠性以及网络拓扑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选择哪种协议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通信需求。在需要高速、远距离通信且网络环境稳定的场景中,Modbus TCP是更好的选择;而在需要高可靠性、短距离通信且电磁干扰较大的工业现场中,Modbus RTU则更具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