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西门子PLC编程,图文并茂式全面讲解高速计时器的组态 ...
初学西门子PLC编程,图文并茂式全面讲解高速计时器的组态...

楼主(2024-10-20):
一、理论
CPU224 XP 高速 I/O,S7-200 CPU 支持 6 路高速数字量输入(CPU224/226)和两路高速数字量输出(用于 PTO/PWM)。
产品 CPU224 XP 高速输入中的两路支持更加高的速度。用作单相脉冲输入时,可以达到 200KHz;用作双相 90°正交脉冲输入时,速度可达 100KHz。
CPU224 XP 的两路高速数字量输出速率可以达到 100KHz。
图中:
a. 高速输出点 Q0.0 和 Q0.1 与 Q0.2 - Q0.4 成组支持 5 - 24VDC 电压输出
b. 特高速输入点 I0.3/I0.4/I0.5 支持 5 - 24VDC 电压的源型或漏型输入;同组其他输入点电压可以仍然是 24VDC,但要求两者的电源的公共端在 1M 处连接。
1、CPU224 XP 的高速数字量输入
除了其他高速输入端子外,CPU224 XP 特有的高速输入端子为 I0.3、I0.4、I0.5,具体位置如图 1 所示。
这些特高速输入端可用作高速计数器输入端,如表 1 所示:
表 1. CPU224 XP 高速输入端子与计数器分配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
• 要达到单相 200KHz 高速脉冲输入,可以使用 HSC4 和 HSC5,分别输入到 I0.3、I0.4
• 要实现双相 90°正交高速脉冲输入,可以使用 HSC4;此时 HSC5 因为 I0.4 被 HSC4占用而不能使用
• HSC4 可以工作在模式 0、1、3、4、6、7、9、10
• HSC5 可以工作在模式 0
2、支持特高速输入的 I0.3、I0.4、I0.5 可以接受 5 - 24VDC 信号;它们既可以用于高速脉冲输入,也可以用于普通输入信号。它们与本组输入点(I0.0 - I0.7)一起,支持源型和漏型输入。
CPU224 XP 高速脉冲输出
CPU224 XP 的高速脉冲输出 Q0.0 和 Q0.1 支持高达 100KHz 的频率。
Q0.0 和 Q0.1 支持 5 - 24VDC 输出。但是它们必须和 Q0.2 - Q0.4一起成组输出相同的电压。高速输出只能用在 CPU224 XP DC/DC/DC 型号。
常问问题:
a、CPU224 XP 的高速输入(I0.3/4/5 )是 5VDC 信号,其他输入点是否可以接 24VDC信号?
可以。只需将两种信号供电电源的公共端都连接到 1M 端子。这两种信号必须同
时为漏型或源型输入信号。
b、CPU224 XP 的高速输出点 Q0.0 和 和 Q0.1 接 接 5V 电源,其他点如 Q0.2/3/4 是否可以接 24V 电压?
不可以。必须成组连接相同的电压等级。
二、程序示例
HSC3
主程序调用
( 开机第一个脉冲(SM0.1) 调用)
子程序 HSC3_INIT
中断程序 HSC3_EQ
做一个脉宽 40MS 的脉冲输出
在程序中和配置
在工具中找到指令向导
选取HSC(下图)
点击下一步
选取要配置的计数器
本例为 HS3模式选取模式0
点击下一步
填写子程序的名字 HSC_INIT
填写计数器的预置值当前值为 0
(本例要求 11 个脉冲产生一个中断,所以定为 11)
计数方向为向上
点击下一步
选中 CV=PV 时产生中断
中断个数选 1
点击 下一步
本画面为默认
点击
点击,完成,确认
在调用子例行程序
产生一个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