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特殊指令 ATCH和DTCH用法、HEDF、HSC ...
西门子S7-200特殊指令 ATCH和DTCH用法、HEDF、HSC

楼主(2024-10-20):
1).中断指令
(1)中断允许、中断禁止指令 ENI、DISI
ENI 中断允许指令,在其逻辑条件成立时,全局地允许所有被连接的中断事件。
DISI 中断禁止指令,在其逻辑条件成立时,全局地禁止处理所有的中断事件。
CPU进入RUN运行模式时,自动禁止所有中断;在CPU进入RUN运行模式中执行ENI指令后,允许所有中断。
(2).中断连接指令(ATCH)、中断分离指令(DTCH)
ATCH 中断连接指令,当EN端口执行条件存在时,将一个中断源和一个中断程序建立响应联系,INT端口中断程序入口地址,即中断程序名称,在建立联系后,若中断程序名改变,则INT端口指定名称也随之改变。EVNT端口指定与中断程序相联系的中断源,即中断事件号。
DTCH 中断分离指令,当EN端口执行条件存在时,单独截断一个中断源和所有中断程序的联系,并禁止该中断事件。EVNT端口指定被禁止的中断源。
中断程序应用举例
西门子plc的ATCH指令和DTCH用法,外部中断及定时中断应用
指令说明
(1)PLC系统每次切换到RUN状态时,自动关闭所有中断事件。可以通过编程,在RUN状态时,使用ENI指令开放所有中断。若用DISl指令关闭所有中断,则中断程序不能被激活,但允许发生的中断事件等候,直到重新允许中断。
(2)多个中断事件可以调用同一个中断程序,但同一个中断事件不能同时连接多个中断服务程序。
(3)中断程序的编写规则是:短小、简单,执行时不能延时过长。(4)在中断程序中不能使用DISI、ENI、HDEF、LSCR和END指令。(5)中断程序的执行影响触点、线圈和累加器状态,所以系统在执行中断程序时,会自动保存和恢复逻辑堆栈、累加器及指示累加器和指令操作状态的特殊存储器标志位(SM),以保护现场。
(6)中断程序中可以嵌套调用一个子程序,累加器和逻辑堆栈在中断程序和子程序中是共用的。
2).PID回路指令
TBL:回路表起始地址;
LOOP:回路号,为字节常量0~7
3).高速计数器指令HDEF、HSC
HDEF 定义高速计数器指令,"HSC"端口指定高速计数器编号(0 ~5),"MODE"端口指定运行模式(最多有12种工作模式)。EN端口执行条件存在时,HDEF指令可指定具体的高速计数器编号,并将其与某一工作模式联系起来。在一个程序中,每一个高速计数器只能且必须使用一次HDEF指令。
HSC 高速计数器指令,根据高速计数器特殊存储器位的设置,按照HDEF指令指定的工作模式,控制高速计数器的工作,"N"端口指高速计数器编号(0~5),
4).高速脉冲输出指令
高速脉冲输出功能可以使PLC在指定的输出点上产生高速的PWM(脉宽调制)脉冲或输出频率可变的PTO(脉冲串输出)脉冲,可以用于步进电动机和直流伺服电动机的定位控制和调速。在使用高速脉冲输出功能时,CPU模块应选择晶体管输出型,以满足高速脉冲输出的频率要求。
PLS 脉冲输出指令,在EN端口执行条件存在时,检测脉冲输出特殊存储器的状态,然后激活所定义的脉冲操作,从Q端口指定的数字输出端口输出高速脉冲。
PLS指令可在Q0.0和Q0.1两个端口输出可控的PWM脉冲和PTO高速脉冲串波形。由于只有两个高速脉冲输出端口,所以PLS指令在一个程序中最多使用两次。高速脉冲输出和输出映像寄存器共同对应Q0.0和Q0.1端口,但Q0.0和Q0.1端口在同一时间只能使用一种功能。
5).时钟指令
西门子plc时钟指令READ_RTC和SET_RTC
(1)读实时时钟指令:使能有效时,指令从实时时钟读取当前时间和日期,并装入以T为起始字节地址的8个字节缓冲区,依次存放年、月、日、时、分、秒、零和星期。
(2)设置实时时钟指令:使能有效时,指令把含有时间和日期的8个字节缓冲区(起始字节地址为T)的内容装入时钟。
西门子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