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的PWM资源及向导介绍

楼主(2024-10-20):
本文是付费专栏《S7-200 SMART的PWM功能应用》的第二节,可免费阅读。
在本节中,我们将学习如下一些内容:
1、S7-200 SMART的PWM资源;
2、S7-200 SMART的PWM向导介绍;

1、S7-200 SMART的PWM资源

我们知道,西门子S7-200 SMART的CPU分为标准型和经济型,所有经济型的CPU(CR20s、CR30s、CR40s、R60s)都不支持高速脉冲输出(无论是PTO信号还是PWM信号)。

标准型CPU根据其输出方式的不同,又分为晶体管输出型和继电器输出型。如果要输出PWM信号,建议使用晶体管输出型(比如ST20)。如果选择继电器输出型,虽然理论上仍可输出PWM脉冲,但是由于继电器的机械特性,输出脉冲的频率不能太高,而且继电器的频繁通断很可能会损坏CPU,所以不推荐使用继电器输出型输出PWM脉冲信号。

西门子S7-200 SMART标准晶体管输出型CPU输出PWM脉冲信号的最高频率是100KHz,其中:ST20支持2路PWM脉冲输出,编号为PWM0和PWM1;其它三种(ST30、ST40、ST60)支持3路PWM脉冲信号,编号为PWM0、PWM1和PWM2。

PWM0对应的物理地址为Q0.0,PWM1对应的物理地址为Q0.1,PWM2对应的物理地址为Q0.3,不能更改。

除了CPU模块本身可输出PWM脉冲信号,目前S7-200 SMART没有可输出高速脉冲的扩展模块。

2、S7-200 SMART的PWM向导介绍

S7-200 SMART提供PWM编程向导,用于快速组态PWM编程。

单击Step7-Micro/WIN SMART左侧项目树中的【向导】节点,在其子节点中双击【PWM】就可以启动PWM向导。

PWM向导列出了3路PWM信号(PWM0/PWM1/PWM2),根据实际需求勾选相应的信号即可组态该路PWM编程。这里我们勾选PWM0,如下图:

单击左侧【PWM0】节点可以给该脉冲信号命名:

这里我们采用默认名,单击【下一步】,设置脉冲输出的时基。

时基是PWM脉冲周期和脉冲宽度的时间单位,有【毫秒】和【微秒】两种选择,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同时这里还能看到输出的通道是Q0.0,并且这个是不能更改的。如下图:

单击【下一步】,刚才组态的设置会生成一个子程序PWM0_RUN,在程序中调用该子程序就可以完成PWM脉冲输出控制。如下图:

PWM0_RUN的参数含义如下:

    EN:布尔型变量,输入,调用该子程序的使能,可以赋值SM0.0;

    RUN:布尔型变量,输入,1=启动PWM脉冲输出;0=不输出;

    Cycle:字型变量,输入,PWM脉冲的周期,单位为向导中设置的时基;

    Pulse:字型变量,输入,PWM脉冲的宽度,单位为向导中设置的时基;

    Error:字节型变量,输出,表示子程序的运行状态,0=没有错误;

特别说明:本例程使用的是ST20,虽然在向导组态时看似也能组态三路PWM,其实它只支持2路。

好了,关于S7-200 SMART的PWM资源、向导及子程序就先介绍到这里,后续课程会结合实例讲解PWM的使用。点击左下角【阅读更多】可以查看课程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