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XDXL系列PLC数据转换指令(下)

楼主(2024-10-20):
一.数据转换指令

指令助记符

指令功能

WTD

单字整数转双字整数

FLT

16 位整数转浮点

DFLT

32 位整数转浮点

FLTD

64 位整数转浮点

INT

浮点转整数

BIN

BCD 转二进制

BCD

二进制转 BCD

ASCI

十六进制转 ASCII

HEX

ASCII 转十六进制

DECO

译码

ENCO

高位编码

ENCOL

低位编码

GRY

二进制数转格雷码

GBIN

格雷码转二进制

1.译码[DECO]

1)指令概述

将任意一个数字数据转换为 1 点的 ON 位的指令。

译码[DECO]

16 位指令

DECO

32 位指令

执行条件

常开/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要译码的字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BIN

D

指定译码结果的字或位软元件的首地址编号

16 位,BIN

n

指定要译码的软元件的位的点数

16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是位软元件时》 n≤16

l n=3,所以译码对象为 DX0 中的低 3 位,即 X2~X0。

l n=3,所以译码结果需要由 23=8 个位来表示,即 M17~M10。

l 当 X2=1,X1=0,X0=1,其所代表的数值是 4+1=5,因此从 M10 起第 5 位的 M15 变为 1;当 X2~X0

全部为 0 时,数值也为 0,所以 M10 为 1(M10 为第 0 位)。

l n=0 时不处理,n=0~16 以外的数值时会不执行指令。

l n=16 时,如果译码命令

为位软元件时,其点数是 2^16=65536。

l 驱动输入为 OFF 时,指令不执行,正在动作的译码输出保持动作。

是字软元件时》 n≤4

l 源地址的低 n 位(n≤4)被解码至目标地址。n≤3 时,目标的高 8 位都转为 0。

l n=0 时不处理,n=0~4 以外时,不执行指令。

l n=3,所以 D0 中的译码对象为 bit2~bit0,其所表示的最大数值是 4+2+1=7。

l n=3,所以 D1 中需要 23=8 个位来表示译码结果,即 bit7~bit0。

l 当 bit2、bit1 均为 1,bit0 为 0,其所表示的数值是 4+2=6,因此 D1 中的 bit6 置 ON。

是字软元件时》 n≤4

l 源地址的低 n 位(n≤4)被解码至目标地址。n≤3 时,目标的高 8 位都转为 0。

l n=0 时不处理,n=0~4 以外时,不执行指令。

l n=4,所以 D0 中的译码对象为 bit3~bit0,其所表示的最大数值是 8+4+2+1=15。

l n=4,所以 D1 中需要 24=16 个位来表示译码结果,即 bit15~bit0。

l 当 bit3、bit1、bit0 均为 1,bit2 为 0,其所表示的数值是 8+2+1=11,因此 D1 中的 bit11 置 ON。

2.高位编码[ENCO]

1)指令概述

求出在数据中最高为 ON 位的位置的指令。

高位编码[ENCO]

16 位指令

ENCO

32 位指令

执行条件

常开/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要编码的字或位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BIN

D

指定编码结果的软元件的地址编号

16 位,BIN

n

指定编码结果的软元件的位的点数

16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是位软元件时》 n≤16

忽略低位的“1”,即 M11 中的“1”被忽略

l 源地址内的多个位是 1 时,忽略低位侧,另外源地址都为 0 时会不执行指令。

l 驱动条件为 OFF 时,指令不被执行,编码输出不变化。

l n=16 时,编码指令

的 如果是位元件,其点数为 2^16=65536。

l n=3,被编码对象有 23=8 位,即 M17~M10,编码结果存放在 D10 中的低 3 位,即 bit2~bit0。

l M13 和 M11 均为 1,忽略 M11,对 M13 编码,以 bit2~bit0 表示 3,则 bit0 和 bit1 为 1。

是字软元件时》 n≤4

忽略 bit2 中的“1”

l 源地址内的多个位是 1 时,忽略低位侧,另外源地址都为 0 时会不执行指令。

l 驱动输入为 OFF 时,指令不被执行,编码输出不变化。

l n≤3 时,D0 中的高 8 位被忽视。

l n=3,被编码对象有 23=8 位,即 D0 中的 bit7~bit0,编码结果存放在 D1 中的低 3 位,即 bit2~bit0。

l D0 中的 bit5 和 bit2 均为 1 时,忽略 bit2,对 bit5 编码,以 bit2~bit0 表示 5,则 bit2 和 bit0 为 1。

是字软元件时》 n≤4

忽略 bit2、bit5、bit8、bit10、bit12 中的“1”

l 源地址内的多个位是 1 时,忽略低位侧,另外源地址都为 0 时会不执行指令。

l 驱动输入为 OFF 时,指令不被执行,编码输出不变化。

l n=4,被编码对象有 24=16 位,即 D0 中的 bit15~bit0,编码结果存放在 D1 中的低 4 位,即 bit3~bit0。

l D0 中为 1 的最高位为 bit14,忽略所有低位的 1,对 bit14 编码,以 bit3~bit0 表示 14,则 bit3、bit2和 bit1 为 1。

3.低位编码[ENCOL]

1)指令概述

求出在数据中低位为 ON 位的位置的指令。

低位编码[ENCOL]

16 位指令

ENCOL

32 位指令

执行条件

常开/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要编码的字或位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BIN

D

指定编码结果的软元件的地址编号

16 位,BIN

n

指定编码结果的软元件的位的点数

16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是位软元件时》 n≤16

忽略 M16 中的“1”

l 源地址内的多个位是 1 时,忽略高位侧,另外源地址都为 0 时会不执行指令。

l 驱动条件为 OFF 时,指令不被执行,编码输出不变化。

l n=16 时,编码指令的

如果是位元件,其点数为 2^16=65536。

l n=3,被编码对象有 23=8 位,即 M17~M10,编码结果存放在 D10 中的低 3 位,即 bit2~bit0。

l M12 和 M16 均为 1,忽略 M16,对 M12 编码,以 bit2~bit0 表示 2,则 bit1 为 1。

是字软元件时》 n≤4

l 源地址内的多个位是 1 时,忽略高位侧,另外源地址都为 0 时会不执行指令。

l 驱动输入为 OFF 时,指令不被执行,编码输出不变化。

l n≤3 时,D0 中的高 8 位被忽视。

l n=3,被编码对象有 23=8 位,即 D0 中的 bit7~bit0,编码结果存放在 D1 中的低 3 位,即 bit2~bit0。

l D0 中的 bit7 和 bit4 均为 1 时,忽略 bit7,对 bit4 编码,以 bit2~bit0 表示 4,则 bit2 为 1。

是字软元件时》 n≤4

l 源地址内的多个位是 1 时,忽略高位侧,另外源地址都为 0 时会不执行指令。

l 驱动输入为 OFF 时,指令不被执行,编码输出不变化。

l n=4,被编码对象有 24=16 位,即 D0 中的 bit15~bit0,编码结果存放在 D1 中的低 4 位,即 bit3~bit0。

l D0 中为 1 的最低位为 bit5,忽略所有高位的 1,对 bit5 编码,以 bit3~bit0 表示 5,则、bit2 和 bit0为 1。

4.二进制转格雷码[GRY]

1)指令概述

将指定二进制数转换为格雷码的指令。

二进制转格雷码[GRY]

16 位指令

GRY

32 位指令

DGRY

执行条件

常开/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要编码的字或位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D

指定编码结果的软元件的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源(BIN)→目标(GRY)的转换传送。

从 D10 的最右边一位起,依次将每一位与左边一位异或(相同为“0”,相异为“1”),作为对应格雷码该位的值,最左边一位不变(相当于左边是0);转换的结果存入 D100 中。

l 将 BIN 数据转换为格雷码并传送的指令。

l GRY 具有 32 位指令 DGRY,可进行 32 位的格雷码转换。

l

的有效数值范围为:K0~K32,767(16 位指令);K0~K2,147,483,647(32 位指令)。

5.格雷码转二进制 [GBIN]

1)指令概述

将指定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数的指令。

格雷码转二进制 [GBIN]

16 位指令

GBIN

32 位指令

DGBIN

执行条件

常开/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要编码的字或位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D

指定编码结果的软元件的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源(GRY)→目标(BIN)的转换传送。

从 D10 的左边第二位起,将每位与左边一位解码后的值异或(相同为“0”,相异为“1”),作为该位解码后的值(最左边一位依然不变)。转换的结果存入 D100 中。

l 将格雷码转换为 BIN 数据并传送的指令。

l GBIN 具有 32 位指令 DGBIN,可进行 32 位的二进制转换。

l

的有效数值范围为:K0~K32,767(16 位指令);K0~K2,147,483,647(32 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