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XDXL系列PLC数据移位指令

楼主:
一.数据移位指令
指令助记符
指令功能
SHL
算术左移
SHR
算术右移
LSL
逻辑左移
LSR
逻辑右移
ROL
循环左移
ROR
循环右移
SFTL
位左移
SFTR
位右移
WSFL
字左移
WSFR
字右移
1.算术左移[SHL]、算术右移[SHR]
1)指令概述
将指定数据或软元件中的数据进行反相传送的指令。
算术左移[SHL]
16 位指令
SHL
32 位指令
DSHL
执行条件
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算术右移[SHR]
16 位指令
SHR
32 位指令
DSHR
执行条件
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源数据值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D
指定保存结果的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l 执行 SHL 指令一次之后,下位补 0,最终位被存入进位标志中。
l 执行 SHR 指令一次之后,上位同移动前的最高位,最终位被存入进位标志中。
《算术左移》
《算术右移》
2.逻辑左移[LSL]、逻辑右移[LSR]
1)指令概述
将指定软元件中的数据进行逻辑左移、逻辑右移的指令。
逻辑左移[LSL]
16 位指令
LSL
32 位指令
DLSL
执行条件
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逻辑右移[LSR]
16 位指令
LSR
32 位指令
DLSR
执行条件
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n
指定算术左移/右移的次数
16 位/32 位,BIN
D
指定源数据的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l 执行 LSL 指令一次之后,下位补 0,最终位被存入进位标志中。
l LSL 指令的意义和使用与 SHL 相同。
l 执行 LSR 指令一次之后,上位补 0,最终位被存入进位标志中。
l LSR 与 SHR 有所区别,前者在移位时,上位补 0;而后者在移位时,上位也参与移位。
《逻辑左移》
《逻辑右移》
3.循环左移[ROL]、循环右移[ROR]
1)指令概述
使 16 位或 32 位数据的各位信息循环左移/循环右移的指令。
循环左移[ROL]
16 位指令
ROL
32 位指令
DROL
执行条件
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循环右移[ROR]
16 位指令
ROR
32 位指令
DROR
执行条件
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n
指定循环左移的次数
16 位/32 位,BIN
D
指定源数据的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l 每一次 X0 从 OFF→ON 变化一次时,则进行 n 位循环左移或右移,最终位被存入进位标志中。
《循环左移》
《循环右移》
4.位左移[SFTL]
1)指令概述
将指定软元件中的数据进行位左移的指令。
位左移[SFTL]
16 位指令
SFTL
32 位指令
执行条件
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源数据的软元件首地址编号
位
D
指定目标软元件的首地址编号
位
n1
指定目标元件的个数(不超过 1024)
16 位,BIN
n2
指定位左移每次移动的位数(不超过 1024)
16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l 对于 n1 位(移动软元件的长度)的位元件进行 n2 的左移动的指令。(指令执行时执行 n2 位的移位)。
l 驱动输入 X0 由 OFF→ON 变化时,执行 n2 位移位。
l n2 为 K1 时,每执行一次移位指令,目标软元件左移 1 位。
5.位右移[SFTR]
1)指令概述
将指定软元件中的数据进行位右移的指令。
位右移[SFTR]
16 位指令
SFTR
32 位指令
执行条件
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源数据的软元件首地址编号
位
D
指定目标软元件的首地址编号
位
n1
指定目标元件的个数
16 位,BIN
n2
指定位右移每次移动的位数
16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l 对于 n1 位(移动寄存器的长度)的位元件进行 n2 的右移动的指令。(指令执行时执行 n2 位的移位)。
l 驱动输入 X0 由 OFF→ON 变化时,执行 n2 位移位。
l n2 为 K1 时,每执行一次移位指令,目标软元件右移 1 位。
6.字左移[WSFL]
1)指令概述
将指定软元件中的数据进行字左移的指令。
字左移[WSFL]
16 位指令
WSFL
32 位指令
执行条件
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源数据的软元件首地址编号
位
D
指定目标软元件的首地址编号
位
n1
指定目标软元件的个数(不超过 512)
16 位,BIN
n2
指定每次左移的字个数(不超过 512)
16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l 以字为单位,对 n1 个字的字软元件进行 n2 个字的左移的指令。
l 驱动输入 X0 从 OFF→ON 时就执行一次 n2 个字的移动。
l 上例中,D10~D25(共 16 个寄存器)用于接收从 D0~D3 传送过来的数值,每次 X0 上升沿来时,将D0~D3 的数值传送到 D10~D13,原 D0~D13 的数值左移到 D14~D17,原 D14~D17 的数值左移到D18~D21,……依次类推,原 D22~D25 的数值溢出。
7.字右移[WSFR]
1)指令概述
将指定软元件中的数据进行字右移的指令。
字右移[WSFR]
16 位指令
WSFR
32 位指令
执行条件
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源数据的软元件首地址编号
位
D
指定目标软元件的首地址编号
位
n1
指定目标软元件的个数(不超过 512)
16 位,BIN
n2
指定每次左移的字个数(不超过 512)
16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l 以字为单位,对 n1 个字的字软元件进行 n2 个字的右移的指令。
l 驱动输入 X0 从 OFF→ON 时就执行一次 n2 个字的移动。
l 上例中,D10~D25(共 16 个寄存器)用于接收从 D0~D3 传送过来的数值,每次 X0 上升沿来时,将D0~D3 的数值传送到 D22~D25,原 D22~D25 的数值右移到 D18~D21,原 D18~D21 的数值右移到D14~D17,……依次类推,原 D13~D10 的数值溢出。
—THE END—